求助 be quiet BQT E6-400W 無PG

楼主(2012-03-02):
各位高手大家好,我是新手,小弟的POWER原本使用正常,只是這顆是APFC的POWER原先就發現接220V時會無PG電壓,所以小弟一直以來都用110V使用。
但這幾天突然開機無畫面,檢查了一下,發現連110V都無PG,或者是一開機,PG電壓有時出現1秒不到,有時出現好幾秒但最後PG都會消失。
所以小弟有幾個問題要請教各位高手,首先是請問......三用電表怎麼用??  =====>開玩笑的啦。
be quiet還真是蠻be quiet的,在上機時都沒什麼聲音,但拆開機殼後,在主變壓器附近可以聽到不是很高頻的滋滋聲而且要拆開機殼才聽得到,但不是很大聲,請問這種情況是正常的嗎?

以下是開機後測量到的各點電壓:
5VSB-----5.39
3.3V------3.53
5V--------5.14
12V-------12.06
電顆電源管理IC 型號是PS229,根據PDF上標示PGI與PGO分別是第1腳與第8腳,測得的電壓分別是:
PGI-------1.29
PGO------0.33

變壓器旁的小電容都更換過了,但有兩顆電阻不管怎麼量都是零歐姆,但該電阻又用黑色當第一個色碼,小弟不才,實在算不出阻值,請見第4張圖。
請問該用什麼電阻代換呢?色碼分別是(黑紫綠金綠)、(橙橙銀金綠)。
但這兩顆電阻是在POWER故障之前就發現是零歐姆了,所以研判無PG應該與這兩顆電阻無關,但總是覺得怪怪的,想這次一起解決掉。

小弟想請問各位先進,小弟要從何處著手?
以下是小弟POWER的玉照。

背面照

背面照

電阻的位置

電阻的位置

電阻色碼

電阻色碼

网友:
這兩個電阻是串在開關晶體上,偵測電流及作為保險使用,阻值很小(一般都是零點幾歐姆左右),所以用電表量看起來像短路
交換電源會發出些許可聞音屬正常,不要過大
可以先檢查電源管理IC週邊的小元件(電阻、電容、晶體),看是否是造成電源管理IC誤判而不出PG,另外也可能是電源管理IC本身異常

楼主:
今天下班回來把昨天拆下的兩顆電阻焊上,想量量ps229的各點電壓,因為PGI並無過低問題,因此不覺得是分壓電阻的問題,應該是PS229晶片正常的保護作用啟動,因此無PGO。
但很不幸的,當我一上電將PS-ON 無路就聽到清脆的"答" 一聲~~保險絲應聲燒斷~
後來將整個電路查一遍,都無發現異常~我就換上保險絲再上一次電試試運氣~~
這次上電後保險絲沒斷~量主電容的電壓也有三百多伏~~心裡正在暗爽的時候又"答"了一聲~~
上電到保險絲熔斷不到15秒的時間,這次又查了一遍~~發現PFC的20N60C3三支腳皆短路了,不死心的我找了顆舊POWER~拆下上面的13N50C想說沒接負載應該可以代用一下。
換上之後插上電源從5VSB量到5.13V的電壓~但PS-ON之後~13N50C又掛了~~
再徹底量了一遍之後~發現另一塊散熱片上的兩顆13N50C將電錶紅棒接1腳,黑棒接3腳之後,就被觸發了,之後23腳怎麼量都短路,但將12腳短路之後~又回復正常,不知道這樣代表是好的還是壞的。
再用電錶量那兩顆13N50C在電路板上的接點,發現13腳用二極體檔量只有0.04歐姆~~這時我一頭霧水~
板子上的零件都量的差不多了,剩變壓器及SMD元件實在無能為力~所以只好放棄~~

這樣應該算維修失敗了吧,還是感謝各位大哥提點晚輩,但小弟不才~小弟只是小小的冷氣工人~~
怎麼說也算是個粗人~實在不適合這種文謅謅的東西~~還是趕緊去買顆新POWER吧~~謝謝各位囉~!

楼主(2012-05-02):
RE: 求助 be quiet BQT E6-400W 無PG"已解決"

這幾天閒來無事又把這顆POWER拿出來把玩,因為常來看別人的發文及回文來吸取知識,發現狼大要嘛不講~~
只要他講出來的都不會錯~~
所以我就衝著狼大這句 "可以先檢查電源管理IC週邊的小元件(電阻、電容、晶體),看是否是造成電源管理IC誤判而不出PG,另外也可能是電源管理IC本身異常"
於是拿起電錶開始查~~果然不出5分鐘給我查到電路板上編號R80的貼片電阻 阻值無限大~~
馬上換了它之後再確定附近沒有零件壞掉後就上電試機~~

果然正常工作了~~ 接110V 及220V電源都正常出現PG電壓~~且各點電壓也都正常~
這時內心萬分感動~~狼大簡直是在神的領域~~~  <=== (完全沒在拍馬屁)
這時想了想~~會讓我一直燒保險絲及MOSFET的原因~應該就是這顆電阻壞掉~導致PFC電路無法起振~~
整個迴路就形同短路~~

因此這顆POWER就這樣不小心被我修好了,也在此勉勵像我這樣的初學者~多爬文、多驗證這些高手回的文~
如此就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网友:
BQT的POWER也是保5年540天內換新
E6系列送修運氣好還可升級E7系列
可惜大大把它拆了><
但也學到寶貴的維修經驗^^

楼主:
另外請問各位前輩,要如何在標題後面加上 "已解決" 呀?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請問各位前輩,要如何在標題後面加上 "已解決" 呀?謝謝!

測試 發表後 再編輯功能 (20120503-1)
http://bbs.pigoo.com/thread-37949-1-1.html

网友:
好文~~精采的過程!!

网友(2012-06-08):
真是精彩緊張的好維修文,我也有一顆be quiet BQT L6-350W 無PG的待修電源,這下應該有救了。
如果有修好,看能不能也來PRO一篇維修實例文,祝大家都順利。

网友:
真是好樣的修好了!
每次我遇到類似這種要查SMD電阻電容的,一樣很頭大!
看來細心去查,真的修好的不二法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測試 發表後 再編輯功能 (20120503-1)
http://bbs.pigoo.com/thread-37949-1-1.html

這個功能現在好像有限時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