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IBM] 微星msi U130 MS-N014筆電面板破裂更換實例

楼主(2012-03-02):
這台微星msi U130 MS-N014筆電.聽主人說從國外帶回來就變這樣了.

應該是丟在行李箱被壓破的吧

筆電規格.

這台是LED面板.

來看看破損的情形吧!

卸下外框.

果然沒有看到高壓板.

取下面板.

面板型號是HSD100IFW1 -A.

規格:

10吋LED面板.

解析度1024*600.屏線腳位是單6 30pin的LVDS.

面板電壓是3.3V.LED背光電壓是5V.

詢問廠商叫貨.

等待同時順便建立各位一個觀念.並不是隨便拿一塊面板就可以使用.

面板所有規格必須都相同才可以代用.

常常有客人一來就要當場換面板.

人客啊!面板型號成千上萬.我怎麼可能馬上生一塊給您換.

就算面板廠也沒辦法.

正確流程應該是:

1.您送筆電來.留下連絡資料.

2.我拆開筆電得知使用面板型號.查詢面板規格書.並找尋有無可以使用或代用之面板.

3.報價給您.如同意更換並叫貨.

4.更換完成.通知您取件.

5.取件時別忘了攜帶您的銀兩.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終於等到新面板到來.

拆開層層包裹泡棉.

查對面板型號.

比較看看有無差別.

裝上新面板.

開機測試.

組裝完成並把新面板保護膜移到面板外面來.避免刮傷.

再度開機測試.

成功!!

网友A:
LED面板還分接口方向與LED背光電路供應電壓,代用上需注意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面板還分接口方向與LED背光電路供應電壓,代用上需注意更多

不過還好.LED面板背光電路供應電壓通常都是寬電壓.如7V~20V.

网友B:
恭喜G大完修,雖然背景有點暗,還是大概看到G大的蘆山真面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G大完修,雖然背景有點暗,還是大概看到G大的蘆山真面目!

這也不是秘密.看頭像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也不是秘密.看頭像就知道了.

大哥阿,您好帥喔...
但是這破圖情況有點嚴重
可能壓到,但是外殼應該也會有裂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