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人有這資料嗎?

楼主(2012-03-02):
請問有人有這 DPS-213AP LCD TV的電源供應器的輸出電源腳位資料嗎?
原電視為SAMPO LM-32U1,AD板掛了,買來公板想換上,結果卡關了...(補上照片)

网友:
有電源板..不會量..也沒照片...板號也說錯..
這樣..真的還是花錢給專業人員幫你換會好一點
才不會..接錯線 AD板燒..或高壓板燒

网友:
這顆PSU 是DELTA的,找一下編號再PO相片
DPS***** 這才對

网友:
是的,給人家修也才1200,
並不會比自己修貴太多,

楼主:
附上剛才自已測量不知道對不對的結果...
上圖右邊的接腳,由左到右是:1-STBY 2-GND 3-GND 4-空腳 5-5V 6-5V 7-5VSTB 8-GND 9-GND 10-空腳 11-12V 12-12V.
很抱歉,因為不是本科,所以沒有底子,只是想多學些東西.

网友:
想知道電源板腳位,首先要知道電源板輸出電壓有幾組
另外就是先找出GND,GND是裡面銅箔面積最大的接點,再來初步判定各電壓,找尋接腳所連接的電容,一般會選用兩倍耐壓(但也有沒有的,例如有的電源板24V會用35V的電容),可以初步判定電壓,最後是上電測試,驗證各接腳輸出是否符合定義

网友:
先找出5vbs待機電源,跟psson觸發腳位,如何找不要問我版上大大已經發表過好幾次
兩個先短接,其他的電源就會輸出,這樣就容易了

网友:
說真難怪版上的板主有這種反應,要做維修或要改版,最起碼的要把原理框架跟每個版之間的條件,先查清楚
在去操作會比較得心應手,千萬不要拿到東西就要接上去,這樣的下場只有燒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上剛才自已測量不知道對不對的結果...
上圖右邊的接腳,由左到右是:1-STBY 2-GND 3-GND 4-空腳 5-5V 6-5V ...

你這樣說沒有人可以給你答案,先把所有腳位的gnd找出來,在把5vbs跟passon短接,或passon接地觸發,所有的電壓就會出來了,每一塊版的設計都不一樣,但原理都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