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D-Link DE-812TP 12 Ports 無法連線,所有的LED閃爍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02):
D-Link DE-812TP 12 Ports 無法連線,所有的LED閃爍維修實例。

故障現象 : 無法連線,12Ports LED同時閃爍,近聽時有高頻吱吱聲。

因為是所有的12Ports LED同時閃爍,心裡就在猜想,有12 個不同的Channel,但是所有的LED卻會同時閃爍,這個一定是有共同的地方故障了,有可能是電源部份,後來又聽到高頻吱吱聲,所以心想應該是電源沒錯。

打開後,果不其然,看到3個電容爆出不知什麼東東。

其中4個由外表來看,好像沒壞,心裡在猶豫到底要不要更換,但是再想一想,這個已是買了超過10年的二手貨了,也該全部換了。

因為修理的時候,相機電池沒電,所以就用手機附的30畫素的相機先拍起來,後來再以相機重新補拍所有的畫面,但是未修理之前的畫面就沒有辦法了, 我把它重新整理後,就變成修好與未修的畫面有些混搭,不過重點還是擺在故障的部份,如果眼力特別好的朋友,看出什麼怪怪的端倪,就請見諒了。

▽ 01 D-Link DE-812TP 12 Ports Hub 外觀。

▽ 02 上視照。

▽ 03 上方前照。

▽ 04 上視右側照。

▽ 05 電源板上視照。 (30萬畫素手機拍的)

▽ 06 電源板上視放大照,可以看到中間部份,有3個電容爆出內容物。
         (30萬畫素手機拍的)

▽ 07 電源板焊錫面,板子左下圖,有黑黑的部份就是裝電容的地方。
         (30萬畫素手機拍的)

▽ 08 電源板零件面,拆掉故障電容,把板子以酒精加水的殺菌劑擦拭乾淨。
         (30萬畫素手機拍的)

▽ 09 拆下的故障電容。

▽ 10 其中一顆故障電容不見了,這3顆由背面看起來,覺得可能沒有問題的,
         但是想到已是用了大概有10年的二手貨,想想應該也要換了,結果把
         電容拆下來後,看到那些腳,有的已被電容液腐蝕到斷腳,另一個也是
         被電容液腐蝕的很嚴重。

▽ 11 3顆故障電容已爆出內容物,好像長毛了。

▽ 12 另一個角度拍攝的3顆故障電容。

▽ 13 本來以為可能會有銅箔斷裂,但是以酒精加水的殺菌劑,清除污垢後,
         卻發現完全沒有斷線。  (30萬畫素手機拍的)

▽ 14 將故障電容更換後,這張原來是用30萬畫素拍的,效果差很多,
         將它從640x480放大成 800x600。

▽ 15 將故障電容更換後,電源板全視照片。

▽ 16 將電源板裝入機箱照。

▽ 17 將電源板裝入機箱照,從另一個角度拍的。

▽ 18 裝好後,與第一張差不多,只差電源燈有亮而已。
         (先以第一張修圖來墊,找時間再補拍)

原來開機不到1小時,就出問題了,所以修好後,就把它燒機2小時,確定沒有高頻吱吱聲問題了,也沒看到所有LED一直閃爍,才把它收起來。

网友A:
新換的電容好像不是日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換的電容好像不是日系的

有的人喜歡日系的,你大概也是吧,我的那些電容是在零件行買的,也不是幫人修理,家裡用的Hub,能用就好了.

网友B:
電源真的是D-LINK的罩門.

個人任職的公司年前才扔了一堆和樓主那片相似的POWER模組出來 (電容也是凸光光) ,
唉, 連撿都不大想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真的是D-LINK的罩門.

個人任職的公司年前才扔了一堆和樓主那片相似的POWER模組出來 (電容也是凸光光)  ...

同一機種,我有買兩台,故障的是常在用的,另一台拿出來代用故障的,現在在用的那台,因為還正常,所以沒拆開,以前用得較少,也許電容情形較好.

网友:
看到內部主機板還在用DIP零件,可見這部已經用一大段時間了

楼主:
我是買二手的,大概用10年左右,買的時侯市場已開始小型化,所以推估這台應該有15年以上了吧.

网友:
裡面的IC有看到9247(1992年47週),過一段時間應該可以慶祝20歲生日了n_118|

网友C:
銅箔曝露出來地方 過一段時間有可能產生銅綠  嚴重時會跨接短路
簡單點 可以補錫
要美觀 可以用透明指甲油(它還有小刷子)
或發揮其他創意 重點是防止銅箔曝露

楼主:
引用 网友C:
銅箔曝露出來地方 過一段時間有可能產生銅綠  嚴重時會跨接短路
簡單點 可以補錫
要美觀 可以用透明指甲油( ...

你說的問題,我也有想過,因為有兩台,所以剛修好故障的這台就先擺著,現在是用另一台少用的.

至於銅箔裸漏的部份,可能以後會用松香加溶解液溶解後塗上去,雖然也有在想要用綠漆,但是現在用得少,等以後用得多了再說吧.

网友D:
老設備了,既然電容都換了6顆了,那顆C16怎麼不順便換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設備了,既然電容都換了6顆了,那顆C16怎麼不順便換換?

謝謝您,還能看得那麼仔細 ... 想必對待這種老機器,您一定是把全部電容都換了吧.

那顆用看的完全是好好的,會不會跟其它斷腳的一樣,可能要找時間,再拆開來看看.

我想到了當初為何沒有把它也給換了... 因為當時是針對板子燒燬後,相關的位子上的所有電容.

网友:
多孔的HUB少見了。若仍可用,那也是愛地球。會想修東西的人都有綠的觀念。

网友E(2012-04-15):
SCOTTWANG大:
     您真是勤儉建軍啊!!  桌上一塵不染,佩服您的好習慣!!

楼主:
引用 网友E:
SCOTTWANG大:
     您真是勤儉建軍啊!!  桌上一塵不染,佩服您的好習慣!!

哈哈,當然乾淨啦 ..... 因為那是餐桌,為了能拍得美美的,所以 ...

要是工作桌,您看了鐵定會昏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