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Dst WIN-350PS POWER維修

楼主(2012-03-02):
電腦開機中....聽到"啪"一聲,之後無法開機...拆開如下

拆下的零件

拆下的零件

拆下凸起電容, 1000uf 16V x2 ; 2200uf 10V x2

正面

正面

反正

反正

保險絲

保險絲

更換 T6.3H 250V 陶瓷保險絲

接主機板測試

接主機板測試

開機

開機

開機後

開機後

又不小心成功開機,,真是意外...備品一顆

网友A:
陶瓷保險絲燒掉的話 要注意一下裡面有沒有其他焦黑處喔  電容換過後 最好電壓在多測試一下是否有達到水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保險絲燒掉的話 要注意一下裡面有沒有其他焦黑處喔  電容換過後 最好電壓在多測試一下是否有達到水準值 ...

嗯...3Q......是有測一下輸出電壓5V 12V,有空在燒機 test 一下.,看長時間穩定度如何

网友:
其他外觀無異常的電容最好也要特別注意

网友B: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撿到軟的真是好阿
如果你有閒時間可以把那換下來的陶瓷保險絲敲開看看有沒有燒斷

還有,你的圖大部分都很模糊,你好像手晃到了

楼主:
拍的不好..客串啦....技術有待加強..

网友:
恭喜完修
不過這種power沒價值再修

楼主:
當作測試用..接主機板開機等..用途...

网友:
跟我一樣好運的維修經驗,因為通常燒保險,橋整也會跟著一起走的?

网友(2012-05-12):
恭喜修畢~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