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汽車外接第二顆電池

楼主(2012-03-02):
外接第二顆電池

外接第二顆電池

這是一般汽車有外接大功率音響用的外接電池

主要是跟據電壓來看要不要給第二顆電池充電
如主電池電不足-----就斷開主電池

不然音響開一開主電池沒電發動-------就好笑

网友A:
這一顆!應該是電瓶控制器!
但感覺好兩光!
之前我有裝第二電瓶!也特別去找了電瓶控制器!
具廠商說是吉普車專用

除了如圖上的兩顆主接點外...
還有三根線
一根是GND
一根是強制啟動
一根是外接顯示燈~
當主、副電瓶低過11.X V時
就會強制斷開!比免低電壓的持續吃掉正常的電瓶蓄電!
當然可以用手動強制接合(我就曾經主電瓶沒電,當朋友都在準備看好戲+傷腦筋時)
只見我不急不忙撥了一下開關!改由第二電瓶輔助供電啟動...~

也有一次去幫朋友救車...通常接電都是要頭對頭(逆向)或是並排
沒想到我就是順向往前婷一點後,打開後車箱...開始接電~
路人都看到傻眼

楼主:
這是接第二顆電池----專門給音響用的
當然要當其他用也可以
低於12.5V就自動斷開了--------車能發動還是最重要

网友B:
請問網路拍賣有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網路拍賣有嗎??

有啊~~找一下就有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啊~~找一下就有囉!!

要打什麼關鍵字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打什麼關鍵字呢??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6%B9q%B2%7E&t=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B0%C6%B9q%B2%7E&t=0

感謝大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謝大大~~

你打算玩露營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打算玩露營車?

沒有,我是要用汽車音響的!他的產品我買過了,發現要再大的電流好像不行!!

楼主:
音響用還是乖乖買我那種大電流
只不過真的很燙
耐個100a應該沒問題

网友:
車能發動還是最重要---->me too
有時我也會發不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應該是電瓶控制器!
但感覺好兩光!
之前我有裝第二電瓶!也特別去找了電瓶控制器!

請教是在哪裡買的呢??

网友:
回覆#13
我之前是在網路上找吉普車用電瓶控制器

現在要找!可能要花點時間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一顆!應該是電瓶控制器!
但感覺好兩光!
之前我有裝第二電瓶!也特別去找了電瓶控制器!

雖然我沒有親自做過,但剛好家裡有一本書有講到備用電瓶搭載的設計,白紙黑字有憑有據,請參考。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楼主:
是有這種東西

ok

ok

网友:
東西、架構都沒錯!
但畢竟是在車上使用!要考慮瞬間的大電流(60A以上)
稍有閃失!可能造成火燒車!
不可不甚

网友:
直接去車廠叫料比較快....
我以前也是有接兩顆電瓶....雖然原廠的電瓶已經夠大夠用了....
但是汽車音響改下去,還是覺得接兩顆比較保險.....

歐洲車設計的關係,我以前兩顆電瓶都是在行李廂裡....
所以我幫朋友救車接電,也是屁股對著人家的車頭....

网友:
好樣的!
謝謝提供!長知識了
有備無患啦!不然沒電耗在路邊可是很難耐的事,
有時拜託別人還不一定要幫你呢?有的會跟你收費喔,
以前就遇過...計程車救電要價300元....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