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 優派VX922 DVI無畫面、DSub正常??

楼主(2012-03-02):
第一次發文! Viewsonic VX922 DVI無訊號,DSub及其他按鍵功能正常。

使用中突然停住畫面,關電源重開機後顯示No Signal無訊號,但D-Sub跟按鍵都可以正常使用。
從按鍵選"2+Power"進入工程模式,它可以正常顯示藍、綠、紅、白、黑,但另有行文字提
到Auto Level:Fail。

按板上說的,試過下列步驟:
1. 在Power + Inverter(?)看零件外觀, 沒看到奇形寄怪狀,但似乎換過。

2.在邏輯板(?)上抄下來的規格。板子上沒灰塵,拔排線不小心弄斷,只好用買的焊槍(
   45塊)慢慢接回去,可是一直粘不太緊。
   因為沒工具判斷零件,只好先把零件1~10及綠色零件換掉。

3.裝回去,結果一樣是DVI無訊號、D-Sub正常。用三用電表(買完走出店門,才看見另家便
   宜100塊....) 量來量去,結果

4.請教各位專家,這種情況可以從何處下手呢? 謝謝前輩

手上工具有:焊槍1支(45), 錫1小條(20), 三用電表1個(399),起子1支(20).超過上述工具或需
要專業技巧的話就只好放棄。
其他可能相關的文件(看不懂, 希望是有用的資料):
RTD2523 - Flat Panel Display Controller.pdf (850.41 KB, 下載次數: 86)
MBR1070CT thru 10100CT.pdf (37.88 KB, 下載次數: 69)
117L 6AGL.pdf (328.37 KB, 下載次數: 71)

楼主:
發錯板? 該如何更正呢?

网友A:
已經幫您移好了

接上DVI是顯示無信號、無接線還是綠燈亮卻無任何畫面?

网友B:
買一個dvi轉d-sub 比較快 以免

网友C:
PLS follow the article:
http://forums.anandtech.com/showthread.php?t=1878446

症狀與你相同

That's your solution ---->Factory Reset FIXED IT
硬體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經幫您移好了

接上DVI是顯示無信號、無接線還是綠燈亮卻無任何畫面?

"接上DVI是顯示無信號、無接線還是綠燈亮卻無任何畫面?"

謝謝版主,,
vx922接上DVI線打開電源時,畫面顯示藍底綠字的"No Signal",然後進入待機。
用D-Sub線則正常顯示,右下角會顯示Analog字樣。

回想起來,在dvi出問題以前,有幾次上網到一半畫面會暗掉重亮,就像windows開機時一樣。
這個問題真奇妙。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S follow the article:
http://forums.anandtech.com/showthread.php?t=1878446

hi, 這個步驟燦坤幫我試過,可惜結果是一樣的。
百思不解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hi, 這個步驟燦坤幫我試過,可惜結果是一樣的。
百思不解中...

1.如圖 用電表量 8顆電阻 是否為 0 歐姆  (過大即可能不良)
2.檢查DVI 接頭 是否焊接不良

-----------------------------------------------------------------------------
若都正常 請參考

http://hardforum.com/showthread.php?t=1040780

#19

1. With the computer on, plug in both DVI and VGA to the video card and the VX2025 monitor.
2. turn off computer
3. remove VGA connector
4. disconnect power to the monitor. Wait 5 seconds and then plug it back in.
5. restart 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一個dvi轉d-sub 比較快 以免

hi, 正好顯示卡跟vx922都是雙介面,dsub線我也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圖 用電表量 8顆電阻 是否為 0 歐姆  (過大即可能不良)
2.檢查DVI 接頭 是否焊接不良

hi, 剛剛再試一次重插線,結果相同。

小零件部份是用電阻檔測量對吧,明天我再拆一次量量看。

另外,電源12v 5v的部份,卻出現13.3v, 算偏高嗎?
13.3v我是在電源板與這塊板子相連的情況下,接電源測量的。

网友D:
我覺得可能是電腦無輸出~有用其他螢幕試過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上DVI是顯示無信號、無接線還是綠燈亮卻無任何畫面?"

謝謝版主,,

樓主您好
您這塊AD板跟本人的VX912是一樣的
此為優派一代板,用的是螃蟹晶片,很多BUG
之前有人把螢幕送回優派維修,優派之接換二代板,用的是M字頭的晶片

我的也是DVI無顯示,但是D-SUB正常
我也有試過工場還原,但是也沒救
後來蘇飛大寄來了二代板和二代高壓板,換上去之後一切正常

給您作參考

网友A:
是否有可能顯示卡DVI NG?
另外DVI不算是可以熱插拔的介面,大部分顯示卡必須要重新啟動電腦或是在顯卡公用程式內"偵測顯示器",要顯卡認為DVI上有接東西才會啟動DVI界面
另外,如果該PORT的EDID EEPROM有問題(插槽附近的24C02),也會使顯卡認不出顯示器而不供應信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您好
您這塊AD板跟本人的VX912是一樣的
此為優派一代板,用的是螃蟹晶片,很多BUG

hi, 有點想買來試看看,感覺這東西超越普通人介限。
液晶產品好像壽命很短,測量板子似乎又需要專業儀器,
不曉得您買的店家有地址嗎?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可能顯示卡DVI NG?
另外DVI不算是可以熱插拔的介面,大部分顯示卡必須要重新啟動電腦或是在顯卡公用 ...

剛才我用 桌面 >  內容 >顯示卡 > 識別   ,關機後拔掉dsub線只留dvi線,試了幾次結果相同。
確實想一想也可能是顯示卡壞掉,畢竟顯示卡、dvi線、lcd沒有交換測試。
起初lcd無訊號時,多次開關機其中有一、二次dvi會有訊號,如今不知從何下手。

剛看一下您說的零件,有8隻腳而且極小顆,有點心虛我的焊槍會拆不下來....,可能真的要送給
專門店才能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覺得可能是電腦無輸出~有用其他螢幕試過嗎!?

唉 有其他lcd,可是沒dvi接頭,真是剛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hi, 有點想買來試看看,感覺這東西超越普通人介限。
液晶產品好像壽命很短,測量板子似乎又需要專業儀器 ...

大哥您好,
我說得蘇飛大大就在這論壇上阿....
高壓板和AD板他給我的,因為課業上需要~

我不知道他還有沒有二代板
你也可以上Goo大神搜尋看看阿
而且VX922跟VX912的AD板跟高壓板你確定完全相同嗎?
我看你的高壓板跟我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可能顯示卡DVI NG?
另外DVI不算是可以熱插拔的介面,大部分顯示卡必須要重新啟動電腦或是在顯卡公用 ...

hi, 因為找不到其他液晶電視,不確定顯示卡是不是壞掉。
您說多數顯示卡要重新啟動電腦或識別,正好lin751am前輩也提到
重開機+重插線的處理方式,這部份我再嘗試一下,看是不是有效。

假使是24C02壞掉,  是不是lcd應該直接當機? 因為接上dvi畫面會顯
示No 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您好,
我說得蘇飛大大就在這論壇上阿....
高壓板和AD板他給我的,因為課業上需要~

hi,
謝謝您的提醒,,

另有個地方想確認一下,因為英文不太好,英文網頁上寫的viewsonic回覆方法
是不是:
1.先關閉lcd與主機電源,把dvi、dsub2條線都接上
2.打開lcd與主機電源,先開啟lcd電源,然後按主機電源進行開機
3.shut down computer是直接關閉主機電源,  或正常關機?
4.在lcd電源線還插著且亮橘燈待機的情況下, 拔掉dsub線, 只留dvi線
5.unplug monitor for 10 seconds 是指拔掉電源線, 10秒後再插上嗎?
6.主機開機

問得有點詳細,不知道這樣正不正確。
謝謝您與版主的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hi,
謝謝您的提醒,,

其實那些方法並不是說很OK,但是你可以試試看
SHUT DOWN COMPUTER
沒有寫得很清楚,我也不知道

那個方法用在我之前的板子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如圖 用電表量 8顆電阻 是否為 0 歐姆  (過大即可能不良)
2.檢查DVI 接頭 是否焊接不良

hi, 今天終於有機會再量一次,  8顆寫著0的零件,用電阻模式測量值都是0.2。

網頁上的回復方法試了幾次之後,有一次出現Frequency out of range,其餘
都維持相同症狀(即DI無訊號, dsub正常)

是不是如版主說的,需要更換24c02或換一塊新板子?
看來它的運氣不好,壞在不明的地方。

网友:
1. With the computer on, plug in both DVI and VGA to the video card and the VX2025 monitor.
2. turn off computer
3. remove VGA connector
4. disconnect power to the monitor. Wait 5 seconds and then plug it back in.
5. restart PC.

翻譯如下:
1.電腦開啟狀態時,將顯示卡的DVI與VGA都連接上VX2025螢幕.
2.關閉電腦.
3.移除VGA接頭.
4.將螢幕的電源線拔掉,等待5秒鐘重新插回電源線.
5.重新開啟電腦.

解釋:
plug = 插頭
plug in = 插入,插上
shut down computer = turn off computer = 關機 = 關閉電腦
connector = 接頭,連接器
disconnect = 斷開,解除連結
Frequency out of range = 頻率超出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