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SF106了,請前輩看一下PCB合適嗎?

楼主(2012-03-02):
電路還是老前輩們的原版電路,但我自己沒有雙面板,所以才想自己設計成單面板,但小的對DXP2004又是一竅不通,慢慢摸索做了這個PCB,請各位先進、前輩看看我的PCB是否合理?有沒有錯誤的地方?苦辛苦各位了!

网友A:
這個電路好像是「小天使」才對,自己的 "藝術創作" 要自己確認電路圖、PCB Artwork、零件外觀尺寸、零件腳距等等是否符合預設目標,給您拍手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個電路好像是「小天使」才對,自己的 "藝術創作" 要自己確認電路圖、PCB Artwork、零件外觀尺寸、零件腳 ...

看起來真的蠻像的...我記得後面兩顆功率管是2SAXXXX和2SCXXXX的樣子?還要配對的呢..

网友B:
類比線路 Layout 要把握幾個原則,零件擺放是第一考量,走線要簡短,線寬要粗,音響線路最好還能夠整齊美觀與含藝術性。
單面板的挑戰度還比雙面板高。最重要的還是經驗,初學者是需要多看線路與銘機觀摩。

外包給外頭專業 Layout 公司畫,有許多還不敢接,願意接的每個焊點的單價還比數位板的貴上好幾倍。
數位板只要線路沒接錯幾乎都能正常工作,但是類比板影響到的是多項交流特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類比線路 Layout 要把握幾個原則,零件擺放是第一考量,走線要簡短,線寬要粗,音響線路最好還能夠整齊美觀 ...

自己洗雙面好麻煩,還要鍍鎳...我自己弄寧可多以條跳線....

网友C:
音響線路LAYOUT沒研究過
就一般類比線路討論交流此PCB Layout

LAYOUT 先決定好機構件位置手順  免得後續組合克難加工
機構件: 散熱片

-1)  Q7/Q8/PCB/散熱片 之間組合關係
     Q7/Q8 若是直立於PCB焊接 那散熱片是要分兩塊 還是說用一片繞成圍牆的樣子

   或 Q7/Q8 是摺腳L形於PCB焊接  而散熱片平行於PCB
          請注意螺絲位置與PCB上其他零件腳位置 衝撞短路問題

   或 Q7/Q8 是以另外拉線處理 (大功率線路的才會這樣...這線路的功率很大嗎...)

-2)必要時Q7/Q8/螺絲/螺絲起子長度  也注意一下 ..注意螺絲/螺絲起子是否撞到其他零件
    ( 雖然功率晶體先組和於散熱片 後再於PCB上  但維修Q板實很不方便  )

…上述是一般類比線路 功率零件/PCB/散熱片 之間機構組合關係考慮

補述  機械應力對焊點強度影響
請順序組裝 功率晶體 半固定(螺絲略鬆)於散熱片
           上PCB後略為(扭動釋放機械應力) 再鎖緊螺絲
            [功率晶體 焊於 PCB] 置於最後步驟
目的: 釋放機械應力  久了比較不會錫點崩壞

……………………..
電路特性考慮
-3) 放大器的輸入端的佈線 R1-R2 沒事   有問題的是負回授 R15--R16--C1
    負回授信號也是放大器的輸入端
          R15-------R16 之間這段佈線
          C1 --------GND之間這段佈線
    不是說跳線就不對(雖然看了就有氣)
    而是這段佈線太長了  它是負回授信號連接放大器的輸入端的佈線
    請以S/N 比 考慮分析
    Vout------(可以長)----- R15--(包含晶體B 整段佈線要短)-----R16--(短)--C1--(短)—GND
這一部分[--(包含晶體B 整段佈線要短)-----] 請看成一個點(下圖紅線)  為努力的目標
而且R16--C1  這段佈線就在Vout 線路旁幾近於平行   很~很~要不得

努力空間
   方案1. (最差/不想大改情況下) R16 與C1上方的串連跳線交換位置   C1轉90度[+]接R15
   方案2.  R15 與其串連跳線交換位置   同時R16--C1移到右上
   方案3.  請把R15---R16--C1 整個移到右上 靠近放大器的輸入端

------------------------------
差動放大器
   如果是單組差動放大 您這樣沒甚麼  但這樣的線路已經是雙組差動放大
請好好考慮差動放大線路的優勢(CMRR)與訴求重點(在平衡概念)
在平衡概念下
  隱含 共E(射)極 阻抗平衡概念
     差動放大器兩晶體E(射)極與射極電阻LAYOUT上
三者先求點  不得則再而求兩射極[短] [短:指線路阻抗短]  和  射極電阻[共] [共: 指線路阻抗平衡]
      兩射極[短:指線路阻抗短]  :
            可以靠鋪銅加粗 改善線路阻抗
   射極電阻[共: 指線路阻抗平衡] :
            從兩射極 線路等長中心點接出  當然也要鋪銅改善線路阻抗
Q1 / Q2 與 Q3 / Q4 相較之下
      Q3 / Q4較OK..射極電阻從兩射極 線路等長中心點接出 之後再鋪銅改善線路阻抗
      Q1 / Q2 較差 兩射極線路不等長 請改等長中心點接出  並且鋪銅改善線路阻抗

以上只是單組差動放大 LAYOUT 需求
若是雙組差動放大  您還需考慮  雙輸入對稱  也是要求[短][共]
    R1/R2請於Q1與Q3共雙B輸入線路等長中心點接入
     也就是說R1/R2  LAYOUT 置於Q1與Q3 之間
   之前提到的NFB(R15/R16/C1)  與Q2/Q4共雙B輸入  也要這樣處理

努力方向:
您目前PCB佈局已定  再移動大改  相信您會昏倒  我打字整天也快昏了
努力方向就略放鬆  等長輸入中心點就不要求了
  在不移零件情況下  至少求雙B之間鋪銅加粗改善

到此您或許覺得雙差動放大 LAYOUT上已經非常嚴苛 其實還有更嚴苛~~熱耦合
熱耦合觀念導入之後  差動晶體必須面面對接   PCB佈局移動大改~~算了

-----------------
就美觀而言Q5/Q6  可以反轉180度 LAYOUT調整不算困難
所有晶體 方向一樣  除錯維護會比較佳
----------------
PCB 上無+-VCC 電容  請預留
若是有加 退(反)耦合電容(De_Couple)
PWR_GND (& De_Couple) &  SIN_GND  以跳線預留接合
先不接在一起 留待裝機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響線路LAYOUT沒研究過
就一般類比線路討論交流此PCB Layout

太感謝您了,simon1016前輩,這麼認真的不厭其煩的幫我做解答,太感謝了,
我想像上圖那樣佈局,因機箱比較矮,所以想像這樣裝,差動放大我也想過要做熱耦合,但單面板實在是難以佈線,只好這樣子。請前輩您再過目一下,還有哪需要改進?小的我實在是一點經驗都沒有,麻煩你了。

网友:
小弟不是前輩  大家交流ㄧ下而已
不要忘記鋪銅  這就是指  4# K大說的 ...走線要簡短 線寬要粗...

差動放大之後線路仍有線寬過細 要粗..要粗.. (空區間很多 不需浪費)
Q1~Q4 我調整轉90度 使 配對射E極有機會...走線短 線寬粗
                       對稱集B極也有機會...走線短 線寬粗
與您原設計不會差太多

功率晶體R13 R14 焊接時可略架高(約2個硬幣厚度)

散熱片/功率晶體/PCB  這種組合方式 除了美觀外...有點無言
還好是DIY 就不以量產角度苛求 DIY就是這麼有趣...

有幾個地雷注意(以下全以功率晶體 焊點接面的安全為考量)
PCB 焊接面 被散熱片擋住
您一定要先確定PCB的固定用銅柱高度 才能決定功率晶體折腳長度
功率晶體 焊點接面方式  散熱片螺絲孔(銅柱/功率晶體) 要精確
不要使晶體焊點 受力  不然焊點未壞 銅箔就先受力剝離
拿起整個模組時 是拿散熱片 不要拿PCB
(檢修時的痛苦 我只能幫你祈禱  )

网友:
檢修時的痛苦 我只能幫你祈禱
自己玩玩還可以

一般應該pcb跟大散熱是L       90度才合理

楼主:
小的為何想要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實在是因為現有的機箱太小了,請看為參照物的“ZIPPO”,小的比劃來比劃去,覺得把PCB平行於散熱片比較省空間。
另一版的PCB還請各位前輩過目,可以的話小的準備動手開始刻PCB了,
另 請前輩賜小的一份前級電路,可遇此後級搭配,並也需體積小。謝謝!
如果各位有興趣,小的也願意把DIY的過程通報給大家。

网友:
一般會這樣配主要是空間問題
這樣主要用在汽車音響
你變壓器很大--------------------------------有用這麼多電嗎

网友:
我建議你

差動放大線路    線寬 2.5 mm 以上 (2.5mm/0.0254)=98.42 mil
之後Q5/Q6/Q9    線寬 3.0mm 以上 (3mm/0.0254)=118.11 mil
功率晶體線路    線寬  4.0mm 以上 (4mm/0.0254)=157.43 mil
mil = inch/1000 = mm/0.0254  ㄧ般LAYOUT軟體 都會支援這兩種長度單位
不是絕對 只是我的[強迫症] 發作 請原諒
線寬(粗) 為的是 抵消降低線路感抗 好處很多

舉個較少提到的觀點 以兩片PCB 以上考慮
用以幫助 降低 高頻諧波/頻(帶)寬/相位 不同PCB之間的 上特性誤差
高頻諧波/頻(帶)寬/相位  不同PCB(L/R)之間的特性誤差  對音場空間定位有影響

功率晶體焊點加大
TO-92 晶體接腳較密集 鑽針0.8mm 鑽孔時小心注意
VOUT 焊點加大 注意拉線受力 避免銅箔剝離

网友:
功率電晶體是用何型號?或是 TO-220?TO-3P?若是 TO-220 的話,依 PCB 彩圖的相對比例來看,TO-92 小電晶體的腳距嫌太小了些,SIMON1016 兄所建議的線寬就難施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