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有FSP112-3F01液晶螢幕電源板的朋友幫我看一下電阻阻值

楼主(2012-03-02):
各位晚安︰
今天從大老那裡帶回一張型號為FSP112-3F01的電源板,這張已被拆換零件過了,請有這片板子的朋友幫我看一下R59的阻值好嗎?
這張電源板有三個變壓器,其中有兩個變壓器比較大,R59大約在這兩個較大變壓器的中間地方,除了阻值外,請問該電阻是否為1/4W?

感謝幫忙!

因為相機放在工作室,所以無法拍照,請見諒。

网友A:
圖不是很清楚,無法判讀色標。
確定是1/4 wat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不是很清楚,無法判讀色標。
確定是1/4 watt

如果色碼無法判別,能否請你拆下R59用電表量一下?

网友A:
不好意思! 這是之前維修的存檔圖片。 機器早已送回客戶了。

我在找找看另一台相機的存檔有沒有相關圖片。

acer 有2型號機器共用此 sm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這是之前維修的存檔圖片。 機器早已送回客戶了。

我在找找看另一台相機的存檔有沒有相關圖片。

了解了!謝謝!

网友B:
FYR
紅黑橘棕

PIC from internet.

Original pic. :
http://d2.eoenet.com/g/030039025822.aspx

楼主:
引用 网友B:
FYR
紅黑橘棕

感謝協助!

网友:
網路找到的 不知有沒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