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UO的M190EN03,開機無畫面亮橘(紅)燈。

楼主(2012-03-02):
從站上fatzeros大手上要來的,AUO的M190EN03

症狀:開機無畫面亮橘(紅)燈。(小弟色盲@@")
壞板:AD板壞

AD板簡易量測圖

紅色部分為小弟覺得有問題的地方,請大家幫幫忙,感恩!!

【新手】學習中,請大家多多指導!!

网友A:
有一顆穩壓IC的輸出看來有點問題,5V/4V/2.2V那顆,先看上面編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顆穩壓IC的輸出看來有點問題,5V/4V/2.2V那顆,先看上面編號

power system NG +1

FYR

system power
+12 ----> +5V ---> AIC117 +3.3V
                       ---> AIC117  +2.5V
                       ---> AIC1084  +3.3V (for panel)

可能是用 LM2575這一類IC
12V 轉5V NG (輸出4.5V)

AIC1084 min. input voltage 4.75V 所以 量出來=0V  or 系統未打開panel power

應該是所圈起來的零件有漏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顆穩壓IC的輸出看來有點問題,5V/4V/2.2V那顆,先看上面編號

5V/4V/2.2V 那顆上面寫

第一排┌1117-25┐
第二排└ 4H02    ┘(這一排應該是DATE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wer system NG +1

FYR

圈起來的地方有個"二極體"!? (電路板上白色印刷寫D1)
該元件上面寫

第一排┌GW┐
第二排└140┘

請問該如何量測它的好壞?
如果壞掉該怎麼買零件!?(帶著壞掉的它去電子材料行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圈起來的地方有個"二極體"!? (電路板上白色印刷寫D1)
該元件上面寫

Diode GW
應該是
http://www.goodwork.com.tw/index ... emid=87&lang=tw

1A  40V

至於型號 SS140  or SM140 or SM140A or SM140M
請自行根據尺寸大小判斷

二極體如何量測它的好壞? ---->請爬文
---------------------------------------------------------------------------------
請問 旁邊 5隻腳 IC編號 ???  (12V 4.5V 0V 5V 0V 那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5V/4V/2.2V 那顆上面寫

第一排┌1117-25┐

這一顆 GND 電壓會有2.2V  輸出4V ---->不正常,  GND空焊 or regulator 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ode GW
應該是
http://www.goodwork.com.tw/index ... mp;id=35&Itemid ...

5腳IC編號:
┌AC        ┐
├1506-50┤
└04375   ┘

備註:
1117-25 該元件已檢查,無空焊!
1117-25該元件第二腳線路有些微微微焦黃(2.2V/4V/5V那顆)。
1117-33該元件第三腳線路有些微微微焦黃(0V/3.3V/5V那顆)。

提問:
1.PDF檔所示為IRU1117-25,請問前面多了IRU有差異嗎?IRU代表甚麼意思!?
2.若如PDF檔所示,1117-25該元件第一腳為接地,二極體檔量測該腳不是應該阻抗為0(接地),小弟量卻有120歐姆左右!

网友B:
1.IRU 代表生產商型號 ,  1117系列 有很多maker
如LM1117 AIC1117 等  一般情況下互相皆能替代

2. 是不是layout上有作區分 ?
  詳細跑線路看一下 看第一腳與那些元件相接   一般而言應該是0歐姆才對
  用歐姆檔(不要用diode檔)量一下1206 bead 兩端阻抗(1117-25 上方黑色 及diode 下方)

3.也有可能是用可調式11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RU 代表生產商型號 ,  1117系列 有很多maker
如LM1117 AIC1117 等  一般情況下互相皆能替代

duncan大,我仔細看了一下線路,其線路和您附上的AP1117.PDF檔中第二頁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右邊那個圖一樣,第一腳接了120歐姆,且看其第二腳輸出應該是2.5V,在這塊壞掉的AD板上輸出卻是4V。

【用歐姆檔(不要用diode檔)量一下1206 bead 兩端阻抗(1117-25 上方黑色 及diode 下方)】
小弟愚昧,不曉得您是說哪個元件?貼片型電感嗎?

网友A:
可以先行補焊1117-2.5看看輸出是否變正常(GND腳已經2.2V,可能是浮接),若仍是不正常則須更換
也可以先確認該腳是接到接地銅箔還是有連接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行補焊1117-2.5看看輸出是否變正常(GND腳已經2.2V,可能是浮接),若仍是不正常則須更換
也可以先確認 ...

目前手邊沒有工具,補焊動作可能要明日才能進行。

小弟看了一下線路,1117-25該元件第一腳並非接地,而是接電阻(其線路等同duncan所貼的AP1117.PDF檔中第二頁Typical Application Circuit右邊那個圖一樣。

网友A:
如果有兩個電阻分別接到輸出與GND上的話,則表示為ADJ接法,此時要測量電阻阻值是否符合其標示,以免1117因為ADJ接腳不正常而輸出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兩個電阻分別接到輸出與GND上的話,則表示為ADJ接法,此時要測量電阻阻值是否符合其標示,以免1117因 ...

好的,待明日有工具再將其解焊量其阻值是否正常,再將結果回覆。

謝狼大回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兩個電阻分別接到輸出與GND上的話,則表示為ADJ接法,此時要測量電阻阻值是否符合其標示,以免1117因 ...

狼大,在下將其電阻拆下量測為118;119歐姆,和其標示121相近應該沒故障,想請問1117-25可以用L1117LG替代嗎?

网友A:
如果確定是1117-25,那就要用固定2.5v輸出的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確定是1117-25,那就要用固定2.5v輸出的代用

小弟將其L1117LG替代原先的1117-25後,電壓變動為1.25V/2.5V/5V,但是1084-33cm元件仍然無電壓...
請各位大大給小弟一些方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