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eight HD-838 高清解碼器

楼主(2012-03-02):
eight HD-838 高清解碼器完全昏迷, 經檢測發現AZ1117D-1.8輸出異常, 但出去買不到這顆, 在網上找說可用 AS1117L-1.8/BS18531G3/BS18P這幾個替代, 請問各大大是否能代用呢?

网友:
個人意見…
可代用…只差在輸出的電流大小 !

网友:
只要輸出電壓一樣(要買FIX 1.8V,不要買ADJ的),腳位一樣(最好,不然就要自己改),輸出電流等於或大於的就可以

网友:
你去巢返1117D-1.8 張 DATASHEET, 或者買 LM1117 1.8V

又或者看看腳位, 隨便換粒同火數的輸出1.8V穩壓就得

其他雜牌1117都系一蚊左右, 如果淘寶運費就好貴

楼主:
搵到粒AMS1117 1.8, 明天會換,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