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這樣串接對POWER SUPPLY有何優缺點?

楼主(2012-03-03):
請問各位先進.
電容這樣串接對POWER SUPPLY有何優缺點?

网友:
沒意義吧
買好的power就好了

网友:
小弟之見...這應該只是要讓輸出的電壓更穩定...對一般主機...沒多大幫助....同上面大大所講....POWER買好一點的還比較好......

查了板大...其實固態電容對高頻供電比較有效益(CPU...GPU......,其他低頻的還是用好一點的電解電容

网友A:
電容串聯等於並聯,不過本身是用固態就沒有阻抗大的問題,他本身都是低阻抗,固態電容也不是沒缺點,漏電流比較大但適合高頻使用因為低阻抗,以前電解電容是為了降低阻值,所以才用小電容串接多顆,來達到大電容的功能,電容特性,電容本身有小電阻。

電容串聯等於並聯,抱歉我上面的意思說錯了!
也寫錯了,其實主機板或電源供應器那一排如果是為了得到某個較大的電容值時,用的是並聯才對!

電容並聯時算法等於電阻串聯時算法才對!
電容並聯時是電容量相加所以小電容多個才等於大電容的容量,也順便降低ESR之用!

零件與零件之間,只有一隻腳連接的=>串連
零件與零件之間,有二隻腳連接的=>並連

這誰都知道的吧!

不過的確是我打字導致意思錯誤的關係,再此向各位道歉!
一切因我而起,都是我的錯! 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得好好檢討了! 打錯要表達的意思了!

也謝謝各位提醒了我! 我發現我打錯發生嚴重錯誤了!

如還有錯歡迎指證! 謝謝!

恩狼大說的才是對的,特性是電解電容是有較高的ESR較低的漏電流,而固態電容則是有較低的ESR較高的漏電流!
是用來進行不同程度的濾波!

网友:
濾波,圖中可以見到採用金屬皮膜與固態混搭,主要是用兩者電容的特性差異來進行不同程度的濾波

网友B:
各位電子同好
請搞清楚 甚麼是串連甚麼是並聯
最簡單的的區分法
零件與零件之間,只有一隻腳連接的=>串連
零件與零件之間,有二隻腳連接的=>並連

网友:
之前測試的實驗結果大略是這樣
未加上之前12V/5V/3.3V電壓波型(藍色,黃色為負載電流波型)
12V
5V
3.3V
12V加上一16V 470uF固態電容
加上後12V波型
5V加上一6.3V 1500uF固態電容
加上後5V波型
3.3V加上一6.3V 1500uF固態電容
加上後3.3V波型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回覆.
小弟是有些好奇.
加上這些電容對於PC的audio輸出會有何影響?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回覆.
小弟是有些好奇.
加上這些電容對於PC的audio輸出會有何影響?

雜訊會改善
高單價的喇叭,電容用料都不錯
你去買個100元的喇叭和1000元以上的喇叭
拆開看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网友:
這個用在車用的電腦的電源上 !!

應該很有幫助吧 !!

网友:
你確定是串接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容串聯等於並聯,不過本身是用固態就沒有阻抗大的問題,他本身都是低阻抗,固態電容也不是沒缺點,漏電流 ...

>電容串聯等於並聯,...

請問電子裡有這樣的裡論嗎?

>所以才用小電容串接多顆,來達到大電容的功能,...

若是用100uf/16V的電容,4顆串接在一起,╫╫╫╫...電容量=25uf
這樣電容會變大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電子同好
請搞清楚 甚麼是串連甚麼是並聯
最簡單的的區分法

應該是串聯與並聯,一般都用"聯",而不是用"連".
我想雄爸大概是選錯字了吧.

网友:
那是什麼新玩意..在哪出生的壓..都迷見過

楼主:
小弟我抱持實驗精神趁著假日.
DIY一組類似的模組測試.
接線方式由主電源20+4的4剪斷取其12V.5V.3.3V跟接地.
各並聯一顆0.22uf金屬膜電容跟680uf固態電容.
由於小弟並非專業人士,無法像狼大用試波器來檢視其中差異.
不過上機後聆聽音樂.
高頻較為通透.
泛音也比較清楚.
空間感也好一些!
算是花小錢也有一些效果!
不過DIY的爽度......無價!!
XD

网友:
可以用插座做成可以拆除的,下次換電源還可以用,也不用破壞保固

网友:
事實上還有一個大問題
線太長-------------------------------------那接負載-----------------不就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的回覆.
小弟是有些好奇.
加上這些電容對於PC的audio輸出會有何影響?

電腦輸出常常會有雜音,所以才會有DAC的發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腦輸出常常會有雜音,所以才會有DAC的發明....

請問F大有沒什麼高CP值的USB DAC可以推薦的?
我還在用十幾年前的nakamichi dac
只有同軸跟光纖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F大有沒什麼高CP值的USB DAC可以推薦的?
我還在用十幾年前的nakamichi dac
只有同軸跟光纖介面. ...

剛開始玩,先買便宜一點的PCB試試看,看看效果如何與不加上DAC比較看看。
可至露天''小翔電子''找,很多物美價廉的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