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相關] 行車記錄器CarCam_P9000HD拆解_強化

楼主(2012-03-03):
最近行車記錄器公版機系統的又降價了..
當然要再買一部來玩看看!!

主角就是這一部!!
它的版本有很多,別買到低階的...

把它給拆了!!看一下內部的晶片!!

公版機有個缺點...
只要機器能工作就好,殊不知有些細節處理好,機器才會更穩定呀!!

補強的部份!!
振盪晶體接地!!(原本都只用膠固定而已....)

主控晶片屏蔽

最近看那些"有牌"的行車記錄器,還在賣那種價格.....
真的是"瞞者瞞不識,識者不能瞞!!"

网友A:
好其問問....這台賣多少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其問問....這台賣多少銀子?

它有低階和高階版本之分喔!!

一般有HDMI輸出大部份都是高階版...

相同的高階版機器有人賣2300(保固一年),有人賣1700(保固三個月)....
看自己的選擇了......(入手不到兩周就把它拆來研究!!)

像這顆主控晶片(聯詠)的版本有好幾種機器...
像全視線T5二代和DOD V660都是用這個晶片...
可以從OS來判斷,可以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有低階和高階版本之分喔!!

一般有HDMI輸出大部份都是高階版...

還不是很貴麻.....只要耐用有一定程度就不錯了
而且內建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不是很貴麻.....只要耐用有一定程度就不錯了
而且內建電池...

一般這個專案的機器從01那邊看來,好像很少有傳出災情...
應該還算可以吧!!

只是這種產品的的價格,只要超過3000,我都下不了手!!!

另外這部入手的價格,和我以前入手的低階公版機價格一樣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這個專案的機器從01那邊看來,好像很少有傳出災情...
應該還算可以吧!!

嗯.......所以這款有很多分身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所以這款有很多分身囉

應該不是分身啦!!

行車記錄器的發展就像以前山寨手機的發展一樣...
搞到最後就是那幾個大廠的晶片而已...

网友B:
請問有白天,黃昏,夜間的實拍片段可參考嗎.

因為俺買過兩個都退了, 拍到車牌在黃昏是一團光, 出事後警察說, 證據不足, 無法去抓人抓車, 因為解析度比數位相機拍的640x480短片還要差,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有白天,黃昏,夜間的實拍片段可參考嗎.

因為俺買過兩個都退了, 拍到車牌在黃昏是一團光, 出事後警察說, ...

不知道你是否買到低階版的?!

這版的OS它的日期標示是在左下角,且顏色是白色的..
如果是其他顏色的話,那就應該不是"聯詠晶片"的版本了...

它最高支援 1920X1080 10FPS
不過最佳的模式是720P(1280X720 30FPS)<=白天可以但晚上可能會比較暗..
所以夜間我都只用VGA(640X480 30FPS)以穫得較大的亮度...
實際拍的狀況

白天720P模式 :
720P白天

夜間VGA模式 :
VGA模式夜間有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是否買到低階版的?!

這版的OS它的日期標示是在左下角,且顏色是白色的..

感謝europe的資訊
請問短片中的停頓部份是因為網路速度嗎, 但是聽背景的聲音或音樂又是連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europe的資訊
請問短片中的停頓部份是因為網路速度嗎, 但是聽背景的聲音或音樂又是連續的 ...

是的!!它是H264壓縮的,而且它影片的資料流是512Kbit(一般早期的公版機才64Kbit)....

所以在電腦上看是不會頓的!!

网友C:
之前我買過被我退了低階板
換5千左右機器真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買過被我退了低階板
換5千左右機器真差很多

基本上我會先研究,再找體質好的機器....
以前低階的,用了一年半,到現在還是頭好壯壯的呀!!

像某些"廠機"不是也狀況一堆...
另外,貼個牌賣公版機也一票商家!!!

不然那些賣行車記錄器的廠商及商家為何不把 " 腹內" 秀出來?!
所以說!!價格過高的機器值不值得買,那就看個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分身啦!!

行車記錄器的發展就像以前山寨手機的發展一樣...

這樣啊~~原來如此.....就是主要晶片就那幾家

線路設計就那幾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啊~~原來如此.....就是主要晶片就那幾家

線路設計就那幾套...

基本上,採購消費性電子商品,如能從主控晶片切入研究的話..
是比較不會踩到地雷或是買到爛貨呀!!

因為那些晶片廠大部份都會有相對映的專案,而且它的效能基本上從DATASHEET就能略窺一二...
因此!某些商品的功能標示是否有誇大不實就能比較判斷了....

這些資料在對岸,都有相關的網站在討論,而且還有高手會提供相關的軔體修改..
所以說,買個東西如去深入研究的話,反而可以穫得更多的知識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採購消費性電子商品,如能從主控晶片切入研究的話..
是比較不會踩到地雷或是買到爛貨呀!!

知道了....從晶片了解功能與效能,就曉得廠商有沒有吹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