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求助]華碩WL-520G零件請教

楼主(2012-03-03):
手上有一台華碩無線分享器,不能進入設定頁面,reset進入出廠設定也無效....請教眾先進們:

請問圖片右上紅框那是什麼零件??

用電表量的結果是:
                 (一)對地阻值                             (二)電壓
          -------------------------------------------------------------------
         1              484                                           9.7V
         2              135                                           3.4V
         3                  0                                              0V
         4              155                                          1.24V
         5              593                                              0V
從量測的數據來看,這個零件是否故障了??為何pin5對地阻值看來正常,但上電卻量不到電壓?
請PIGOO大大們給小弟指點,謝謝.....

网友A:
FYR

TD 1507.pdf (839.6 KB, 下載次數: 74)

网友B:
這台..我接到不少.開價客戶不修..有一些就留給我分屍了
都是因為使用者自行刷DD-WRT 韌體  刷掛的
如果你手上這台也是.....那就網路找尋 刷回的辦法
我之前有就回2台...不過忘了怎就的了..你去查一下..刷回的辦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FYR

感謝duncan大提供資料~小弟收下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接到不少.開價客戶不修..有一些就留給我分屍了
都是因為使用者自行刷DD-WRT 韌體  刷掛的
如果你手 ...

這台其實是網拍買的故障品,小弟是想用來練功的~~
前一手有沒刷掛,的確我不清楚,因為連設定頁面都進不了...
有搜尋過資料,這台評價不是很好~~也有找到短接flashram pin9的方法,
但是都沒效,機器一樣還是不理偶~~
最沒辦法的辦法應該就拆了flashram重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