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屬膜電阻若不良,多數是無限大嗎

楼主(2012-03-03):
有塊電路板,測量電阻有沒有不良,一定要拆出來量嗎,若直接量,量了不是大過零件的阻值或不是無限大,就當OK,可以嗎
請指導謝謝

网友:
有些電阻壞掉也有可能短路,燒久了才可能開路,
發現量到不到100歐姆的,就要看看電路是否量到其他零件,真的無法判斷在脫開一腳量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