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音響電路中如何選擇電容

楼主(2012-03-03):
原址:http://www.autooo.net/utf8-classid123-id25482.html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址,但我是在這網址看到的)
內容:
      音響電路中通常包括濾波、耦合、旁路、分頻等電容,如何在電路中更有效地選擇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容器對音響音質的改善具有較大的影響。
          耦合電容
          耦合電容的容量一般在 0.1μF - 10μF 之間,以使用雲母、聚丙烯、陶瓷等損耗較小的電容音質效果較好,主要品牌有:
1、        德國WIMA電容:特點是速度快、損耗低,音質表現自然平衡,音色偏冷,適合多種聽音要求。WIMA電容品種較多,最好是Black Box,其次是MKP、 MKS,現在市麵上多為拆機品,價格也不算貴。另一種是德國ERO電容,特性與WIMA相近。
2、        法國SOLEN電容:音色濃鬱陰柔,富有音樂感。過於火辣的器材適合用SOLEN進補,最為突出表現是損耗角tgδ特別低,不愧為世界王牌聚丙烯電容!
3、        RIFA(澳洲瑞典)電容:這種電容最適合進補分頻器,對高頻穿透力極強。
4、        荷蘭湯姆遜MKP電容:音質表現自然平衡,中高頻比較豐富。與WIMA電容較接近。

          前置放大器、分頻器等
          前置放大器、音頻控製器、電子分頻器上使用的電容,其容量在 100pF- 0.1μF 之間;宜采用雲母,苯乙烯電容。
          音箱分頻 LC 網絡一般采用 1μF- 數10μF 之間容量較大的電容,目前高檔分頻器中采用 MKP、MKT、CBB 電容較多。 LC 網絡使用的電容,容量較大,應使用金屬化塑料薄膜或無極性電解電容器,其中無機性電解電容如采用非蝕刻式,則更能獲取極佳音質。

          濾波電容
          整流後由於濾波用的電容器容量較大,故必須使用電解電容。濾波電容用於前置放大器時,容量為 1000μF 左右即可,用於功率放大器時,其值應為10000μF 以上。
          當電源濾波電路直接供給放大器工作時,其容量越大音質越好。但大容量的電容將使阻抗從 10KHz 附近開始上升。這時應采取幾個稍小電容並聯成大電容同時也應並聯幾個薄膜電容作為高頻補償,在大電容旁以抑製高頻阻抗的上升

濾波電路電容的並聯如下圖所示:
                     濾波電路電容的並聯

結論:我一直想改善自己用的音響,不知道各位高手在看完此帖後有什麼改進的地方,煩請提出看法
事實上我看完後,只知道"濾波電容"的位置,其他的還不是很確定

网友:
大電感(CHOKE)做濾波,效果也不錯,大部分的真空管機都是用此方法,因為使用整流管整流時濾波電容不能用太大,瞬間的大電流很容易把整流管燒壞。

P.S.圖不見囉....

网友:
這份資料很受用,是人家多年的經驗累積,如果能夠補上圖片更能讓人一眼就認出,一台成品機器的用料好壞從電容器上就能看出端倪來。

提到的這些電容在國外是很常見的零件但在國內因為少人用所以進口量很少,被歸類在補品級的高價元件,除了上述之特性外還有一項優點,很可靠與非常耐用,如果在不用的機器上看到這些元件還是建議將他們請下來改日還能夠好好應用。

這類零件連日本機都捨不得用,所以拿日本機來改換歐系零件是一項很有意義的 DIY 工程,不但讓老機能夠找回新生命,更讓音質更上一層。

但是初學者或是修護業的人又買不起此類高價元件怎麼辦,這就是要弄懂電容器的種類與特性。
台灣有家 TSC 大新電機生產的電容器價位便宜,是作實驗或試做的好良伴。
以下推薦三種音響合用的電容器:
1. 聚苯乙烯電容。稱為 PS,100pF ~ 10000pF,交連或旁路用,外觀是透明圓管狀。
2. 聚丙烯電容,稱為 PP,0.1uF ~ 10uF,交連或旁路用,外觀是紅色塊狀。
3. 鉭質電容,1uF ~ 47uF,濾波或旁路用,外觀是小紅或小黃豆。要特別注意其耐壓要高於工作電壓的一倍。

小 p 數的雲母電容不好買用一般陶瓷即可,反正是高頻補償或回授用的與音質無關。
大 u 數的電解電容如考慮耐用度請選國外製品,並上小 u 數的塑料電容是必要的,並請遠離熱源擺設。

楼主:
補上該文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