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洗衣機na-v168rbs全無不開機

楼主(2012-03-03):
拜託國際洗衣機na-v168rbs請問先進洗衣機故障全無不開機是否是電源板故障還是按健機板故障拜託解說拜託----

网友:
雖然不同機型,但是方式可以參考!
拆開控制面板找出電源鍵對應位置,電錶測量按鍵兩端是否有電壓~
按下電源開關有壓降,表示控制板是好的,那問題點就是在電源板了!

楼主:
感謝版主解說-----我已找出故障點電源板有空焊----謝謝版主

网友:
不錯~很厲害喔!
恭喜完修
不過...標題加上<已完修>會比較好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