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溼機] 歌林 KJ-K105B 壓縮機無法啟動運轉(已排除)

楼主(2012-03-03):
請問版上的各位,除濕機電源開啟,風扇運轉正常,繼電器確定OK.
但因繼電器無工作電壓,繼電器無法作動,致使壓縮機無法運轉.
有哪位先進可告知這樣的狀況,是哪個零件部份出了問題???

网友:
這台好像是招回機型!
為了安全建議給原廠處理檢查~

网友:
如果 你的序號 為 0302000001-0505012000 之間, 之前又沒有 被免費更新主機板, 就可以享有免費更新服務

請參考 滷雞蛋 大師的 研究報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1%E6%BD%94%E5%8A%91
#4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4%E6%BF%95%E6%A9%9F
==============================================
歌林除濕機 KJ-K105B檢修說明
本公司 接獲除濕機製造廠商通知,此二型除濕機主機板因繼電器不穩定,於使用中可能造成機器主基板過熱現象。然本公司為確保消費者權益與安全,將配合檢修於92年1月至94年6月間生產製造之除濕機,本公司將一律予以免費檢修及更換零件以確保消費者使用安全。至於歌林其他機種除濕機則無任何安全顧慮,敬請放心。

檢修機型及製造序號

機型 KJ-K105B
序號 0302000001-0505012000
備註 機型、序號皆於標示於機體背面規格貼紙

◎     注意 ◎

1.請消費者先確認製造序號,依上表所公告特定時間內製造之機器,才需要檢修。

2.本公司提供免費檢修及更換基板服務。

3.凡換修基板的除濕機自換修日起,本公司延長一年基板保固服務。

專線服務  0800-066628     週一-週五    09:00~18:00     周六        09:00~17:00

[ 我要免費檢修 ]

各地服務站查詢
站別 電話代表號 地址
台東站 (089)327-377 95056 台東縣台東市永福路145號
花蓮站 (03)852-9191 97349 花蓮縣吉安鄉吉興路一段234號
羅東站 (03)954-3248 26546 宜蘭縣羅東鎮興東南路35之1號
基隆站 (02)2424-8916 20345 基隆市文化路221-5號
松山站 (02)2769-8800 11069 台北市松隆路119-3號
北北站 (02)2595-2113 10371 台北市敦煌路205號
北西站 (02)2303-2814 10070 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92-1號
中和站 (02)2244-5628 23576 台北縣中和市板南路112號
三重站 (02)8287-6869 24155 台北縣三重市溪尾街14號
板橋站 (02)2274-2008 23659 土城市學府路一段189巷11弄2號
中壢站 (03)428-7001 32096 桃園縣中壢市新興路286號
新竹站 (03)542-6686 30057 新竹市東大路二段738號
苗栗站 (037)321-221 36048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403號
中海站 (04)2350-4471 40850 台中市工業區20路39號
台中站 (04)2241-3763 40654 台中市北屯路429號
彰化站 (04)751-3774 50055 彰化縣彰化市林森路387號
南投站 (049)223-3483 54050 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346號
虎尾站 (05)631-0177 63242 雲林縣虎尾鎮光復路198號
嘉義站 (05)268-6574 60842 嘉義縣水上鄉中山路二段1026號
新營站 (06)632-3714 73043 台南縣新營市和平路6-1號
台南站 (06)280-4061 70451 台南市文成路757號
岡山站 (07)697-4493 82144 高雄縣路竹鄉環球路459號
高雄站 (07)761-2976 80253 高雄市光華一路148-2號
鳳山站 (07)735-3309 83041 高雄縣鳳山市鳳松路179號
屏東站 (08)732-5225 90063 屏東縣屏東市忠孝路124號
澎湖站 (06)921-1099 88056 澎湖縣馬公市西文里173號

网友:
送公司修理檢修比較安全

楼主:
謝謝大大們給的資訊及建議 :)

楼主:
機器已經送修了~~
但想再問問滷大個問題...
如果機版型式是上頭照片中第二種
在純粹以技術方面來談的話
會是哪個零件區塊損壞
造成除溼機送電後
繼電器沒有吸的動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機器已經送修了~~
但想再問問滷大個問題...
如果機版型式是上頭照片中第二種

遇過Q2跟Q1 NG~

楼主:
滷大
機器送修換了主機版之後
出現了 另外的狀況
剛開始開機一切都運作正常 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便切換至除霜狀態壓縮機停止運轉???
檢查盤管本體並無結霜狀況~~
接著採取了以下2點
1.假如一般的除霜感知器 都是高阻開路狀態的話? 我將感知接頭拆離,短路了機版
  的該處接腳,但除霜燈還是不滅
2.比較了一下新的電路版跟原來的,繼電器像第三圖一樣是換了,但原來的(第二圖)C3卻沒了?
請問這是不是換的電路版還是有問題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滷大
機器送修換了主機版之後
出現了 另外的狀況

再送回檢修!
強烈反應沒修好!
除霜感應器常溫下一般在10K左右,
不論是直接短路或開路都是不行的,
因為它是曾經要招回的危險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送回檢修!
強烈反應沒修好!
除霜感應器常溫下一般在10K左右,

剛剛打電話跟他們連絡
得到的有關回覆是
機板已經換了 運轉正常 就不是機板的問題了
而除霜燈會有一直亮的狀況 可能是除霜感知故障的問題
如果除霜感知要到他們那邊買回自行更換的話 可以
但除霜感知有可能不見得合適 不合適的話無法退換

這些說法真怪ㄟ
也有可能是除霜感知沒壞 機板還是壞的阿
(我拆開查看 還看到新修的機板有電容空焊的咧)
(這會不會是在機板做陷阱ㄚ)
而買了零件 不對又不能換
真不能認同這些

請教滷蛋大
1.前次提的 機板那個缺的電容是不是一定必需的??
2.另外他有提到 除霜感知的接腳是不能隨便短路的 這對不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打電話跟他們連絡
得到的有關回覆是
機板已經換了 運轉正常 就不是機板的問題了

我的板子都有C3~
懷疑除霜溫控壞何不量一量~
招回的機器最好不要更改它!若有問題原廠可能會不承認喔!

楼主:
這就是怪的原因
不管良品或不良品都有C3
怎麼我換回來的沒有(機板跟你的良品板長相相同)

沒壞的感知 量測值是多少呢
我量了兩顆值都是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就是怪的原因
不管良品或不良品都有C3
怎麼我換回來的沒有(機板跟你的良品板長相相同)

您沒有注意看喔!
九樓有寫約10k左右~
若用三用電表要轉到*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沒有注意看喔!
九樓有寫約10k左右~
若用三用電表要轉到*1k~

謝謝滷蛋大再提醒
我又量了一下
特別注意是 數位電錶刻度檔的200K才有數值顯示
一顆數字 是 70
另外一顆 是 53
這樣的結果這兩顆是......
GOOD OR NO GOOD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滷蛋大再提醒
我又量了一下
特別注意是 數位電錶刻度檔的200K才有數值顯示

這兩個不適用太大了~
pm過來寄一組給您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個不適用太大了~
pm過來寄一組給您試一下!

再請教
這兩顆有沒有可能
原來是好的 阻抗數值是低的
現在壞了 阻抗值所以才變高
?????

情況好像越來越明朗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都有C3~
懷疑除霜溫控壞何不量一量~
招回的機器最好不要更改它!若有問題原廠可能會不承認喔!

滷雞蛋大:
    除霜溫控 這東西我在露天找不到,可否跟你買一個,我的東元B式除濕機又結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沒有注意看喔!
九樓有寫約10k左右~
若用三用電表要轉到*1k~

滷雞蛋大大

有些機種 使用 5K  有些 使用 10K   是不是 都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都有C3~
懷疑除霜溫控壞何不量一量~
招回的機器最好不要更改它!若有問題原廠可能會不承認喔!

滷雞蛋 大大,

您也 太厲害了

又一次  隨手捻來 那麼多的備品 拿出來 排排 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請教
這兩顆有沒有可能
原來是好的 阻抗數值是低的

有可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大:
    除霜溫控 這東西我在露天找不到,可否跟你買一個,我的東元B式除濕機又結霜了!! ...

不好意思~建議到東元買會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滷雞蛋大大

有些機種 使用 5K  有些 使用 10K   是不是 都通用?

有這樣的差別有它的用意,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建議到東元買會比較好!

滷雞蛋大:
     感謝提醒!! 不知道東元B式除濕機的除霜感應器他的內阻是多少範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大:
     感謝提醒!! 不知道東元B式除濕機的除霜感應器他的內阻是多少範圍? ...

它的機型眾多,不同時期生產或不同OEM廠的設定值會不一樣,要問原廠才知道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滷雞蛋大:
     感謝提醒!! 不知道東元B式除濕機的除霜感應器他的內阻是多少範圍? ...

antlu大,

您買到了嗎?

R拍有賣一10K的,

非原廠規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

跟滷蛋大
報告個插曲
前頭提到的 使用數位電錶刻度檔200K才有數值顯示的SENSOR
其中一顆是取自 惠而浦除濕機 ADS052EC 的
(它的機板型式同3樓nubody同學貼的照片最後一張)

這惠而浦除濕機的症狀是 運轉一陣之後會出現滿水燈顯示 接著就停機了

又找了顆SENSOR  阻抗量測值是60k
把它接上歌林的機器 結果狀況是依舊 但機器運轉的時間 感覺上有明顯的延長了一些
再把它換接到惠而浦的機器 試用
得到的結果是 惠而浦的故障毛病 排除了

目前疑惑的是
這顆 60k 的SENSOR 現在雖然可以使用 但是不是已經不對了???
應該本來的阻抗值 不是這麼高的 是不是準備壞掉前的狀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滷蛋大
報告個插曲
前頭提到的 使用數位電錶刻度檔200K才有數值顯示的SENSOR

潛水蜓同學帖的那三塊機板的除霜溫控標準阻值都是10K~
您的這兩台機器恰巧都是同一家工廠代工的~
60K是常溫量的還是除溼機有在運轉時直接拔下PIN頭,感溫頭還插在上面在上面量的!跟原廠申請的零件標準阻值就是10K~上面有量給您看了!
您的惠而浦ADS-052EC這一款是有負離子功能,用的是U-571同學貼的第三塊機板,不覺得問題有排除!這一型負離子容易壞,故障問題是按除溼會亂跳到單獨的負離子功能,或是除霜燈亮,除不到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ntlu大,

您買到了嗎?

nubody大;
   感謝!! 最近還在玩 C +LCM 240128 所以還沒有出手!! 可否告知拍賣網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潛水蜓同學帖的那三塊機板的除霜溫控標準阻值都是10K~
您的這兩台機器恰巧都是同一家工廠代工的~
60K是常 ...

那天去歌林服務站
就有喇賽到這款機器是代工的
是應商家建議才出的經濟款
沒想到惠而浦的這一款也是代工的~
我60K的量測值是常溫下量測的~
現在惠而浦的機器還是讓它在跑 並沒有甚麼問題
但還是會再多觀察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ubody大;
   感謝!! 最近還在玩 C +LCM 240128 所以還沒有出手!! 可否告知拍賣網址!!  ...

antlu 大,

請參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047132323

這款是 10K的 (應是最常見的),  一只 $20, 運費$50,  它非原廠規格, 線頭要自己處理, 圓柱直徑比原廠瘦

您可以問問東元,  滷大 很嚴謹 看待 除濕機 的任何 零件.

滷大建議都用原廠零件,  萬一 機器 發生 發生事情, 自己改的 就要 自己負責,

對不對? 滷老師?  滷老師說的 偶都有在聽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ntlu 大,

請參考

nubody大;
   感謝!! 我會看看他還有神麼便宜貨一併購買以便省運費!!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tlu 大,

請參考

請問 nubody 同學
那網拍的物件名稱寫的是 熱敏電阻
便是除濕機的除霜控制元件嗎???
網拍的名稱 有點弄不太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nubody 同學
那網拍的物件名稱寫的是 熱敏電阻
便是除濕機的除霜控制元件嗎???

除霜控制元件 包括電路板,  溫度感測器(熱敏電阻) 等原件

溫度感測器/化霜感溫器/(熱敏電阻) 裝在除濕機 的用途 => 將溫度 傳回控制板, 當溫度 降低至設定溫度時

電路板 控制電路 將 啟動 化霜動作, 很多種除濕機的化霜動作是,當化霜感溫器(負係數熱敏電阻)阻值升高到額定阻值時,

或者是強制將化霜感溫器拔掉(高阻抗),此時除濕機將進入化霜狀態. 壓縮機.風扇馬達停止霜開始融化,化多久呢 ?

大概是5分鐘,5分鐘後機器又恢復到初始狀態壓縮機.風扇馬達又開始運轉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15-1-1.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ubody大;
   感謝!! 我會看看他還有神麼便宜貨一併購買以便省運費!!

antlu 大,

以下為那個 $20 NTC 負係數 熱敏電阻   25℃ / 10KΩ   溫度 電阻 對應

雖然 每個 NTC 熱敏電阻 於25℃ 都是 10KΩ , 但每家的  熱敏電阻  曲線都不一樣,

到底 多少  溫度 會有 多少  阻值 才會啟動 除霜程序  可能每家都不一樣

這可能是 滷大 建議  要買原廠的規格用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ntlu 大,

以下為那個 $20 NTC 負係數 熱敏電阻   25℃ / 10KΩ   溫度 電阻 對應

NUBODY大:
    太厲害了!! 太感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tlu 大,

以下為那個 $20 NTC 負係數 熱敏電阻   25℃ / 10KΩ   溫度 電阻 對應

nubody學長
謝謝您給的詳細資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UBODY大:
    太厲害了!! 太感謝了!!

antlu 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15-1-1.html
22樓

請教過  tsao0427 大 : 當化霜感溫器(負係數熱敏電阻)阻值升高到阻值 大約是28K 除濕機會進入化霜程序

所以 理論上 這個"應該" 可以用.

如果 您問了東元 有報價再 PM一下囉! 3Q~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ntlu 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34415-1-1.html

nubody大;
  今天打電話到東元維修中心,維修主任他說"從沒有遇過SENSOR故障的例子",告知 型號是 東元MD1401WA B式除濕機 他居然回答:主機板招回(我自投羅網),免費維修主機板,結霜問題再另外計價!!! 他強調除濕機結霜大都是"冷煤不足"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body大;
  今天打電話到東元維修中心,維修主任他說"從沒有遇過SENSOR故障的例子",告知 型號是 東元MD14 ...

怎麼跟歌林回覆的一模沒有兩樣
是都套好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nubody大;
  今天打電話到東元維修中心,維修主任他說"從沒有遇過SENSOR故障的例子",告知 型號是 東元MD14 ...

Antlu 大,

如果免費修, 那就打電話 他們就會來修. 不用送過去喔.

NTC 熱敏電阻 25度C 10K 的  寒流來10度C 也不超過20K

如果 你的  NTC 熱敏電阻 大於 28K 就可能觸動 除霜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潛水蜓同學帖的那三塊機板的除霜溫控標準阻值都是10K~
您的這兩台機器恰巧都是同一家工廠代工的~
60K是常 ...

滷蛋大
問題都搞定了
最後的情形是~~
除了熱敏電阻的原因之外
那個C3確定是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