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K8N 開機有過電 無畫面 除錯卡00 (拼命中)

楼主(2012-03-03):
重複測試兩次,開機都無畫面,連叫也沒叫,小弟還是新手,不太懂大大指點的PCR...
跑去G神和論壇查了一下,好像最會壞這兩顆MOS,顯卡後面的那兩顆,拿電表量了一下
兩顆GS、GD都斷路,小弟又去查了一下,GS和GD應該是要無窮大,所以確定是這兩顆MOS壞了嗎??

网友A:
參考資料3個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APM2054N
或3個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49419/ANPEC/APM2054ND.html
查APM2054N這顆的資料您應該就知道該怎麼量了!
由於我沒權限放網址只能這樣放!
希望對你有幫助! 應該看得懂才對!
補充
bbs.pigoo.com/thread-10464-1-1.html
MOS的測量
這個網站也有人寫

网友B:
覺得是nForce 250Gb這顆的問題....
回焊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資料3個w.alldatasheet.com/view.jsp?Searchword=APM2054N
或3個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 ...

pen5大大,我有參考過,就是因為他寫GS和GD無窮大,可是小弟量測,都沒反應,所以才覺得他掛的。謝謝您提供的文章!我收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覺得是nForce 250Gb這顆的問題....
回焊試試看...

請問大大說的是這顆嗎?

這是整合橋??
小弟前兩天才會把MOS解焊
現在就搞這顆,熱風槍可以搞得下來嗎?

网友A:
他說的是這顆沒錯,如果沒記錯AMD其實把北橋功能一部分移到CPU上了,所以也只有一顆,可是這顆可能不好弄!
是可以試試加焊看看,有熱風槍的話!

我本身沒熱風槍,所以也不能很肯定,我的話應該會用吹風機從正面吹吧!
因為背面的話你要達到溶焊錫的溫度要更高!
而且PCB會吸熱,熱擴散! (這只是我認為,我沒那麼有錢,碰到南北橋我沒辦法處理的! 哈哈) 頂多用家裡的吹風機幫他正面加熱試試而已!
要問常用熱風槍的比較準!

目前我只有焊槍,之前都還在用30W,能修的也有限,大概就電源供應器和螢幕比較多,少許顯卡換電容而已,最近多買了60W焊槍和電容表,修理時會更容易!

高職時天天都在上課,也沒任何實習經驗,一直到大學才擁有大量實習經驗,因為2人一組通通我包全部實習,沒做出來一定做到出來才肯放過!  (有時就是自己能決定自己要不要增加自己未來的能力!)

現在的我老實說,我覺得我還很弱,所以也還在努力中! 趁年輕時多學習!
目前我都還沒貼文是因為我有時都1次修2樣,然後1次修好,也因為沒好相機能拍照,時間是金錢是真的,有時東忙一下,西忙一下時間就過了,常常想找出時間來多修些東西都找不到!  興趣用培養的! 我原來也是只修電腦而已 擴充到修零件了! 還有周邊
但是修到的都是比較軟的多,所以都有修好! 主機板的構造比較複雜,修我也還不太行!
軟的到是修好一些! 有一片用久了還是壞了,修好後過了1年半,壞在很離譜的地方,主機板的銅片自己斷掉,當然我修好那台不是我再用的,只是再次壞掉會壞再那讓我也很意外!(那條銅片還不細)

有時修東西就是很有趣,壞再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老實說我也沒除錯卡! 就是靠直覺去查和修,也是有不少還未查到原因,因為我自己也沒時間去查! (要找時間去玩!)(意思是要去查!)
工具缺乏時真的再修東西就要靠直覺和查電路了! 為了縮短為修時間!(越常修直覺越準!) 雖然我也還有很大進步空間,單純寫感想。
查電路真的要靠累積經驗但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也還有很多要學習的,尤其是相主機板這種電路多的,有時自己也會查不出來原因!
其實是覺得單純修電腦太間單了,為了求進步才開始修零件和其他東西的,而且說實在電腦維修店有些都很弱的,他們唯一有的只有店面,當然不是全部拉!(只是有些)
幾年前再光華看過他們裝電腦,弄了半天還沒好,我去那光看他們弄不到10分鐘就判斷出他們風扇線短路,導致他們電腦一直斷電,他們還以為主機板挑POWER,真的滿扯的! 把風扇拿掉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說的是這顆沒錯,如果沒記錯AMD其實把北橋功能一部分移到CPU上了,所以也只有一顆,可是這顆可能不好弄!

所以是整合橋,我有熱風槍,是從背部吹還是正面吹呀....

网友A:
對了 關於P、C、R可以參考他們再修的筆電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35665#lastpost
s10274chen大說過的
優先檢查待機條件,待機主要來源3.3V以及5V必須具備。
觸發開機後,檢察系統主供電,3.3V、5V等,視系統需求而異。
開機後的主供電3.3V、5V,是由待機電源提供,後續的顯卡、記憶體、其他各路供電,皆由此二路主供電分化。
開機後的3.3V、5V是否完全滿足?
應該是類似這意思我覺得
一般桌機就是12v 5v 3.3v
5v和3.3v分別用再cpu和記憶體部分供電
而12v再顯卡和其他配備,由此去判斷吧! 應該!
電源經過主機板經由電源正確,讓頻率觸發然後,重置後才能開機,應該是主機板的前置動作!

我說的加焊只是把錫融化,讓他接觸好一些以防他久了空焊或接觸不良而已!
我不知要怎麼把他烤下來,再說烤下來你要如何把它裝回去?
殖錫球是不容易的,建議加溫就好,除非你有像其他高手的道具(錫爐)和技術!
用焊槍殖錫球好像不容易,雖然有看過網站上有人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了 關於P、C、R可以參考他們再修的筆電文章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665#l ...

pen5大大,謝謝您的文章,明天我會繼續研究,用熱風槍考了老半天還弄不下來,您是住台北縣哪邊?我也是北部人,有機會大家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网友B:
熱風槍+免洗助焊劑+50元銅板
正片給它吹一吹....
如果底下可以加個黑晶爐更好....

加焊後試看看可不可以開機,如果問題就此解決....
再考慮要不要重新植球回焊整合橋....

既然你有熱風槍....
請參考這篇...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327

网友A:
呵呵! 有機會的話吧! 我時間並不多,所以頂多上來討論和看文章而已
對了!其實如果純練功的話,給你點意見,其實因為蜂鳴器不會叫,表示cpu那裡不正常,所以你如果想查電路應該可以從那下手,建議先了解下電源供應器ATX接到主機板上的每條輸出電壓,然後跟著主機板上的線路,去量測每個地方的電壓是否正確,經過電子零件去查資料,順便量看看他是不是好的,只要CPU運作正常BIOS沒問題蜂鳴器就會叫了,除了整合的南北橋出問題,如果沒問題,就往下繼續查向記憶體,顯示卡插槽等的電壓去排除有問題的地方。
還有一點就是如果有氧化的地方記得要處理下! 只能提供你一些意見!
我認為真正去查電路才會真的進步!
其實這論壇很不錯很多人你去看他們也都是有去查電路! 找到出問題的地方去解決!
查久了才能快速判斷! 我自己目前還算經驗不足! 因為時間不是很夠讓我慢慢去查! 我自己也要努力!
也許我有可能會有講錯的,就需要高手來幫忙了! 這論壇高手非常多!
多爬文章也是進步的最佳捷近,因為有上一個人努力的結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風槍+免洗助焊劑+50元銅板
正片給它吹一吹....
如果底下可以加個黑晶爐更好....

E04...小弟下午直接開450烤...沒隔硬幣...死定了n_004|

謝謝您,小弟明天在試試看...不會被我烤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有機會的話吧! 我時間並不多,所以頂多上來討論和看文章而已
對了!其實如果純練功的話,給你點意見, ...

pen5大大,小弟比較貪心,不只要練功還想提升,我太弱了,很多東西都還懵懵懂懂甚至不懂,我想查電路,但不會查,所以現在想辦法了解這些,

小弟現在有遇到氧化,可是還不知道怎麼處理,我只有去漬油,謝謝您的建議,我會記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熱風槍+免洗助焊劑+50元銅板
正片給它吹一吹....
如果底下可以加個黑晶爐更好....

carl0804大大,我把兩顆MOS燒回去後,按照此篇內容還是沒辦法,我還吹了兩次,但還是都開不起來,接下來該往哪個地方查呢?我下載了主機板維修寶典,晚上要來看...

网友C:
這位大大..我之前有修一片跟你很類似.你上電量vga卡.及ram附近的mos.電壓是否有異常.抓出來後.在用post卡在run一次

p.s.我那片主機板.第二次有跑碼.但不顯示.想在抓.不小心電筆去碰到usb腳.南橋掛了..好可惜有可能有幾會修復的...你試試..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E04...小弟下午直接開450烤...沒隔硬幣...死定了

謝謝您,小弟明天在試試看...不會被我 ...

s 大.熱風槍練的如何..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位大大..我之前有修一片跟你很類似.你上電量vga卡.及ram附近的mos.電壓是否有異常.抓出來後.在用post卡在 ...

了解,我明天回來繼續奮鬥!我工作檯不會放其他東西,所以不會有問題的!哈哈,謝謝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s 大.熱風槍練的如何..加油啊

b大最近越來越有心得了,拆MOS也越拆越順手,就是裝的部分還不太順,現在我是先用焊槍上錫

然後放IC上去,用熱風槍吹,再用一字壓IC,好了之後再把兩隻腳補上錫,下一個我想拆拆看很多隻腳的

(不知道那些IC的名稱)還有南北橋,不知道熱風槍吹得下來嗎....現在卡在測量MOS,查了很多資料

好像都不太一樣,還有什麼三極管是CBE角...有的是GSD...我一直搞混,然後就不知道怎樣量才對

拿這個主機板來說,我把2054拆下來之後,量GS是沒反應(斷路?)GD也是....但是正常來說GS和GD都是

無窮大,所以還在努力翻書.....今天下載了主機板維修寶典,要來印...4百多頁...拿來研究一夏

网友D:
這片板子的通病 MCP故障+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片板子的通病 MCP故障+1

所以大大,只能更換MCP嗎....小弟沒有這東西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b大最近越來越有心得了,拆MOS也越拆越順手,就是裝的部分還不太順,現在我是先用焊槍上錫

然後放IC上去,用 ...

測量MOS,在板上測.不一定準.最好是拆下來測最準.如果是cpu的mos.電源晶片也會誤導為mos故障..我平時都有將大大們的教學.做成word檔.如不嫌棄.留msn.到我的個人空間.我傳檔給你.最好是有dropbox我便可分享給你

大家互相教學.我也是住台北市.最近都沒時間唸經..雜念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量MOS,在板上測.不一定準.最好是拆下來測最準.如果是cpu的mos.電源晶片也會誤導為mos故障..我平時都有 ...

b大,我都拆下來測的,就是拆下來還不會我才該打....

我等等就到您的空間留MSN,我是基隆,不過不遠!

网友C:
引用 楼主:
b大,我都拆下來測的,就是拆下來還不會我才該打....

我等等就到您的空間留MSN,我是基隆,不過不遠!

別這麼說,即將我們還算投緣.也算是善因..我網路變慢.我用YAHOO寄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別這麼說,即將我們還算投緣.也算是善因..我網路變慢.我用YAHOO寄給你..

ok那我給您我yahoo的帳號

网友C:
引用 楼主:
ok那我給您我yahoo的帳號

已用yhoo寄給你.請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用yhoo寄給你.請查收

您是寄到yahoo還是msn呢?我兩邊看都沒收到信件...垃圾信件也沒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寄到yahoo還是msn呢?我兩邊看都沒收到信件...垃圾信件也沒有..

我是寄到你msn.我在寄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寄到你msn.我在寄一次

收到!!感謝您!明早來研究

网友E:
有時候 修版子 看久囉 哪幾批 一拿到 就會先觀察 有沒有通病
例如說 N系列的 `電壓 都有 就 先押 橋 或版子 折一折 ~按RESET 看跑不跑馬~~.
單橋的 粉會空的 它的症狀 不是 不開機 不跑馬 記憶體 抓不到 網路不能上 顯卡 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時候 修版子 看久囉 哪幾批 一拿到 就會先觀察 有沒有通病
例如說 N系列的 `電壓 都有 就 先押 橋 或版子 ...

carzy1kimo大大,那如果不是空的問題呢..?

剛剛去大大您的部落格看,很多精彩的維修,可是小弟沒有BGA反修台....用熱風槍可以嗎??顯示卡的部分看大大您很多都拆晶片下來

网友F:
引用 楼主:
b大最近越來越有心得了,拆MOS也越拆越順手,就是裝的部分還不太順,現在我是先用焊槍上錫

然後放IC上去,用 ...

我把2054拆下來之後,量GS是沒反應( 斷路?)GD也是....但是正常來說GS和GD都是

無窮大

電表顯示斷路就是無窮大

网友G:
能夠先搞定的先搞,暫時不要去想BGA。在設備不足的情況下,BGA是想都不要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把2054拆下來之後,量GS是沒反應( 斷路?)GD也是....但是正常來說GS和GD都是

無窮大

-.-...................................小弟 受教了,我記錯了啊!!!!!

所以2054沒問題,GB250的部分也吹過壓過,現在再想要從哪裡下手..B大提供上電量測記憶體和顯示卡旁的MOS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夠先搞定的先搞,暫時不要去想BGA。在設備不足的情況下,BGA是想都不要想。 ...

了解....那先把我能做到的部分都確認完,真的是橋的問題就先擱著了..

网友H(2012-04-05):
我有一快跟你一樣情形  蛋建議先換一柯cpu 先測試是否好ㄉ 我也是初學 這裡真好 修不好當練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快跟你一樣情形  蛋建議先換一柯cpu 先測試是否好ㄉ 我也是初學 這裡真好 修不好當練功夫 ...

CPU確定是好的@@其他板子都能開,也換過兩三顆了,現在事情太多,等明天事情告一段落再來繼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