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che根目錄移動

楼主(2012-03-04):
小弟之前裝COS時所配置給HOME的空間比較少
所以現在快爆了
上網找了很多移動根目錄的文章
都是只能在主要磁碟內移動
沒有辦法跳脫出磁碟限制
所以我發現了一種方法可以讀取其他磁區的HTML目錄

這裡以COS圖形介面示範,示範磁區名 "HTML" ,示範根目錄名 "html"

1.格式化一個磁區,檔案系統為EXT4

2.記住下方的掛載點

3.打開/etc/httpd/conf/httpd.conf,尋找DocumentRoot "/var/www/html"

4.將這段文字改為剛剛的掛載點 /media/HTML/html

5.尋找<Directory "/var/www/html">

6.再將這段文字改成剛剛的掛載點 /media/HTML/html

7.儲存後離開,回到桌面,開啟服務 (系統→管理→服務)

8.找到httpd,並且重新啟動

9.修改HTML這個磁區下方的資料夾權限 (這裡用FZ修改)

這樣就可以跳磁區讀取目錄了,如果是使用文字介面的朋友可以使用指令下去操作

相關帖子

网友A:
我記得linux 好像可以mount or link 一個磁碟或資料 跟windows lnk檔一樣 , 但linux功能更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linux 好像可以mount or link 一個磁碟或資料 跟windows lnk檔一樣 , 但linux功能更強 ...

但是那個太複雜了
這個只要更改兩段文字就OK了

网友(2012-04-12):
!!你的動作才比較複雜!
是我~~PV Add後LV ex...
啥設定都不用改

网友B:
要用Linux請先把Windows的觀念整個忘掉~
在Windows思緒是forder/file base
但在Linux中,其實就只有block base@
所看到的forder name都只是mount point而已!
=====================
如果你今天使用kernel 2.4我會說你的講法與作法算是正確的

但你使用CentOS 5 later
所使用的KERNEL已經是2.6囉!
整個觀念就會直接導入lvm
否則今天如果是mail store,我有6T的使用量
請你搬家給我看。。。搬死你還得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Linux請先把Windows的觀念整個忘掉~
在Windows思緒是forder/file base
但在Linux中,其實就只有block  ...

了解,還在朝著根部邁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linux 好像可以mount or link 一個磁碟或資料 跟windows lnk檔一樣 , 但linux功能更強 ...

這叫Symbolic Link

用法
ln -s /[路徑]/[檔案名稱] 連結名稱

例子:(轉自鳥哥的Linux私房菜)
[root@www ~]# ln -s /etc/crontab crontab2
[root@www ~]# ll -i /etc/crontab /root/crontab2
1912701 -rw-r--r-- 2 root root 255 Jan  6  2007 /etc/crontab
654687 lrwxrwxrwx 1 root root  12 Oct 22 13:58 /root/crontab2 -> /etc/crontab

詳見man ln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叫Symbolic Link

用法

20年前在大學時有修過unix  在來就沒用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年前在大學時有修過unix  在來就沒用過了

我專科時也想跨科系去資管選修Unix實務(本身是念電子),
但是資管系主任沒准,我就自己自修玩FreeBSD,
一年後被那位沒准我跨科選修的資管系主任請去架他們系上的BBS...(科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