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Canon 40 50 80IS 相機相同故障情形

楼主(2012-03-04):
     最近朋友的相機Canon IXUS系列,他獨鍾於此機,陸陸續續買了3款,

使用上都還不錯.奇怪!怎麼故障狀況都一樣,就是不能開機,經爬文後得知..
原來是這個東東壞了...FUSE...

但是...換上FUSE(保險絲)後,可以開機可以拍照.錄影,放電腦能看到相片和影像,
就是LCD畫面始終慘白,好像沒有送信號過來的樣子?(只有接上LCD電源時也是這樣)

請教各位高手,小弟該如何下手查故障呢?
另外80IS那台的FUSE在哪裡呢?目前還沒找到,結構有些不同,不大敢亂拆.

謝謝你們!

网友:
1.面板壞
2.排線座忘記插/沒插好
3.主機板上面板輸出電路/電源異常

网友:
這台相機很好用....
我也有一台IXUS 50....目前還正常服役中....
面板慘白....排線查一下吧....

楼主:
排線有檢查有插好
輸出電路電源,那我就要慢慢查囉!
先看看有無送電過來,再回復.

楼主:
太好了!終於畫面出現了.
原先想查看主機板電源是否有進來,
結果發現排線座下方接點有異物?
用小起子撥一下就掉了,插好排線裝上電池,結果正常了!
謝謝諸位大大!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可是..那台 80 IS可沒那麼幸運,結構不一樣,搞不清楚電源在哪裡?
最後發現...是由排線接進來主機板的 圖片裡(1)
請問大大..圖片裡 (2)那顆有印 "N"字樣的是甚麼零件呢?
電表量不出甚麼來?好像斷路喔?

网友:
標示N那顆也是保險絲

网友:
不曉得,有沒有電池電量不準的問題啊?
謝謝謝謝!

楼主:
"港都狼仔" 大 好強喔!怎麼都知道呢?
沒錯耶,是保險絲斷,只是...好好的為什麼會斷呢?
如果直接短路的話,會不會修好了過一陣子又掛了?
有沒有遇過這種問題?
電池好像...有點不著電的樣子...

网友:
1.電池電壓異常衝斷保險絲(容易發生在品質不佳的副廠電池上)
2.保險絲耐流設計太一拜,稍有過電流就被衝開

楼主:
原來如此!又多學到一點了
那也就是為了保護內部零件,以免受損而設計的囉?
謝謝您!

网友:
“港都狼仔"大您真是十項全能,好利害。真是佩服!

楼主:
3部型號不同的相機,有兩台50和80幾乎同一個期間發生不過電,
原因皆為保險絲斷掉,電池兩顆皆為原廠,40那台很久就發生了,只是當時還
不知道原因?
電池電量有問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