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電視電源供應器求救

楼主(2012-03-04):
請教各位前輩
二極體BYV36C可用HER207代用嗎 ? 看規格應該是可以,可是換上去造成
連環爆 ! 是不能代用還是線路還有其它地方有問題 ?
二極體BYV36C.pdf (82.27 KB, 下載次數: 61)     二極體HER207.pdf (51.25 KB, 下載次數: 53)

此線路圖是液晶電視30吋的電源供應器線路,原本是壞Z2 18V稽納.D2(BYV36C)二極體.Q1(IRF840)場效晶體
更換Z2 18V.D2用HER207代用.Q1用原規格,結果一開機爆了兩聲 !
目前查出Z2 . Z4 . Q1 . Q6 .D1 . D2 . 6.3A玻璃管保險絲掛了,請問各位前輩接下來我因該如何查修 ?

有哪位大大可以分析一下此線路的動作原理嗎 ?

网友A:
BYY34C這顆是一次側雙晶順向式的制止用二極體,一般最好使用相同規格的二極體
這顆電源的二次側其中一組輸出是採同步整流,也靠一次側PWM IC供應開關信號

整體的動作原理是PWM UC3845供應PWM信號,經隔離變壓器T2提供兩組開關信號給Q1、Q6,18V ZD則用於Q1/Q6 G極驅動箝位,Q1/Q6同時動作(ON/OFF),構成一次側雙晶順向式電路,PWM的開關信號也經交錯驅動電路(兩顆動作相反)供應給二次側兩顆IRF3205作為同步整流
如果會爆,可以先用示波器看一次/二次側開關信號對不對,接一次側開關晶體的隔離變壓器與二次側同步整流驅動電路是否異常,還有對於雙晶順向式機種,如果一次側晶體有壞要兩顆一起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Y34C這顆是一次側雙晶順向式的制止用二極體,一般最好使用相同規格的二極體
這顆電源的二次側其中一組輸 ...

感謝狼大回覆
我了解了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BYY34C這顆是一次側雙晶順向式的制止用二極體,一般最好使用相同規格的二極體
這顆電源的二次側其中一組輸 ...

請問狼大?
如果14V輸出只剩下7.2V而15V輸出只剩下7.83V
有可能哪個零件故障?

网友:
可以先試試以下方向
1.先查回授相關電路(二次側431、光耦附近元件)
2.有載測試下壓降,看二次側電容濾波性能有無下降
3.二次側同步整流兩顆MOSFET有無異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狼大?
如果14V輸出只剩下7.2V而15V輸出只剩下7.83V
有可能哪個零件故障?

個人意見 :
可以查一下一次側的大電容 !
一般輸出只剩一半,多是大電容異常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意見 :
可以查一下一次側的大電容 !
一般輸出只剩一半,多是大電容異常 ! ...

+1n_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