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日立VT-F82E錄影機TUNNER器接收不到

楼主(2012-03-04):
開機用錄影機看電視節目,接收不到頻道,若敲打接收器又看到電視節目,一陣又接收不到,好似接收器不良,這情況容易修理嗎
請各位點指謝謝

网友A:
開機用錄影機看電視節目,接收不到頻道,若敲打接收器又看到電視節目,一陣又接收不到

拆下下面大塊的電路板補焊吧

還有天線接頭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用錄影機看電視節目,接收不到頻道,若敲打接收器又看到電視節目,一陣又接收不到

拆下下面大塊的電路板 ...

加焊已修好

楼主:
之前高頻頭有不良, 加焊後沒事,但裝完現在又另一問題,看帶沒聲沒畫面,試用空帶錄然後再看都一樣,在播放帶時按設定畫面如圖會有聲音;看過各插線又沒不良,不知是甚麼問題,請各位指點謝謝

网友:
磁頭的排線照片中看來歪歪的說,修正看看?

网友:
我也是用一台JVC錄影機當選台器,畫面超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