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32吋電視N3260W-NT故障

楼主(2012-03-04):
一、故障情形使用按鍵及遙控器均無法開機,按下開機按鍵亮綠燈
二、拆開後發現有重新啟動按鍵,按下後可以啟動,按鍵及遙控器可以使用換台等正常,但按下關機按鍵後再按開機鍵就無法開機。
三、原先懷疑電源板故障,恰好有一塊東元主板736TL3241TF42(與N3206W-NT同編號),裝上測試可正常使用,便檢查原來主機板,發現二顆編號AM(疑似高速開關二極體D9跟D10)D10正常D9短路,請問這二顆是什麼,找不到零件有什麼可以代替它。

736TL3241TF42主機板正面

网友A:
d9: SD05 在板測量有時會雙向導通,應該是正常

u5為 開機電路,查下周遭電晶體或U23(LM809)為RESET MCU 電路或重寫U19 CMOS

ViewSonic N3260W_BOIS.rar

182.26 KB, 下載次數: 197

楼主:
引用 网友A:
d9: SD05 在板測量有時會雙向導通,應該是正常

u5為 開機電路,查下周遭電晶體或U23(LM809)為RESET MCU 電 ...

謝啦我試試看

网友B:
不知道該狀況處理OK了嗎  我也是遇到該狀況
還是因該要MCU重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該狀況處理OK了嗎  我也是遇到該狀況
還是因該要MCU重寫

先把u5 +5供電附近電容全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u5 +5供電附近電容全換

謝謝提示 這幾天我再來試試  非常感恩

网友(2012-05-13):
我也遇到同樣的問題.
還找不到問題點說.

网友:
我也是過電,亮綠燈.不工作沒啟動.
保險絲F3無電壓,對地無短路.
U2待機有電壓,一按電源鍵,U2的輸出端無電壓.GATE 5V -> 0V.
找到快暈了.

网友(2012-08-04):
d9: SD05 在板測量有時會雙向導通,應該是正常??
但我也有相同問題~但量測起來單向導通耶~~~那是我的不正常還是雙向島通才正常??

网友:
抱歉挖了這帖出來
因為其他帖都不能回覆了

請教

電源版更換電容及補焊
插電後電源燈仍恆橘
比較可能是哪個問題
是AD板還是電源版
狼大曾經提說ON/OFF上的電晶體異常要如何測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