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1950PRO-T2D256 顯卡電容

楼主(2012-03-04):
第一次發文

最近發現螢幕VX912畫面正常但卻會上下一直抖動  換接15吋CRT也是相同情況

我想應該是顯卡的問題

我想請問各位以下固態電容是何種形式  因為他的接點並沒有像一般板子是有兩個洞的那種

他的容值跟耐壓也不太清楚 (上面寫的是 100  16S.  6PN)

因為過保已經一段時間  想說換電容看看  死馬當活馬醫
希望向各位請教一下  謝謝各位

https://picasaweb.google.com/lh/photo/FVxjk9h5NA0oCaivDSdEVPrZrrBNEI-16rAQ8ZMKAuY?feat=directlink

https://picasaweb.google.com/lh/photo/QrO6nCZjazmAHDgETwXOnfrZrrBNEI-16rAQ8ZMKAuY?feat=directlink

楼主:
剛剛google了一下  這好像是叫SMD電解電容  所以應該是16V 100uf的電容嗎

网友:
這種電容用一般電解電容也能代替,16V 100UF沒錯,買的時候要買一樣的!耐壓和容值,小電容的話不能換大的容值,才不會造成電路異常!
濾波不穩確實會造成畫面抖動!
換SMD的也OK,表面黏著的電容就是SMD!

楼主:
感謝pen5的回答  謝謝你:)

剛剛在網拍找到賣家
http://  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174177172

网友:
積分10分以上已經可以貼圖了....

請配合板規勿使用外連圖片,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