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除溼機 蒸發器 旁邊 固定鐵片 生繡 處理方式

楼主(2012-03-04):
請教各位前輩

蒸發器 旁邊 固定鐵片 生繡 處理方式

我的計畫
1. 鋁潔劑噴灑 清洗後, 晾乾.
2. 用挫刀把 大鏽 去除
3. 塗黑漆防止再發生 鏽蝕

=======================================
以下為 鋁潔劑 噴灑 過程
=======================================

下圖為 除溼機 蒸發器 髒污 卡塵 嚴重

對付 卡塵  首先  我先用 吸塵器 吸一下, 只能吸一點點, 效果有限
再用 吸塵器 + 小烤肉刷 效果好一點
再用 吸塵器 + 牙刷 效果再好一點
以上效果還是有限

之前 潛水在 本論壇 看過 shunxing 與 滷雞蛋 等大師級 前輩 維修案例
就 前往 新竹 冷凍材料行 買了 鋁潔劑 (瓶子是4L 但裝不滿 4L 一罐 $270 )
買了支小黃 噴罐 準備在家裡 在浴室執行 鋁潔劑 噴灑 工程

參考 man188 大大的 研究報告  "[除濕機] 東元除濕 機MD1316B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9824-1-1.html
man188 大大 似乎也是在 自家浴室 執行

看了 鋁潔劑 說明:
1. PH=1 (強酸) => 那不是 會腐蝕 磁磚嗎?
2. 看了危害防範, 手部要戴橡膠手套 眼部 要 戴護目鏡, 面具, 呼吸 要戴 供氣式 呼吸防護器 (是氧氣罐嗎?)

參考 滷雞蛋大大的 轉貼 [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工會] 參考資料
第27樓
http://bbs.pigoo.com/thread-35770-1-1.html
http://www.hvac-net.org.tw/
http://www.hvac-net.org.tw/archive/AH02.pdf
資料中的 施工者 也沒戴 手套
是不是 冷氣 修久了 手也練就了 鐵砂掌 可耐酸耐鹼

再次 請教滷雞蛋大師, 最後放棄在家執行此艱巨的工程 (雖然在大師級的前輩眼中就像吃飯一樣簡單任務)
而且 用噴霧器, 強酸的水器 可能亂飄, 飄到馬桶, 毛巾上就不好了

針對 鋁潔劑 噴灑 工程 滷雞蛋 大師有以下建議
1. 噴壺要用耐酸鹼的,噴嘴選塑膠的,銅噴嘴用久了會變大孔,用過後清洗晾乾~
2. 使用時防護措施越多越好~也可以穿青蛙裝.........
3. 不可在室內使用要在室外讓空氣流通,那味道很刺鼻!
4. 調淡鋁潔劑小的沒有一定比例,大約是水3:1鋁潔劑,各人習慣先裝鋁潔劑!

疑問:
國中 化學課 用 一滴水 滴入鹽酸燒杯, 引起 劇烈反應, 當時老師說, 如果燒杯中是水, 慢慢倒入鹽酸 就不會反應劇烈

後來, 把它搬到 自助洗車場
我沒買 青蛙裝,  也沒買 化學防護衣 但我穿 兩截式 雨衣(有長褲的那種) 戴橡膠手套 活性碳口罩
首先先用 水打濕 再把鋁潔劑 裝入 小黃噴罐,
(小黃噴罐 的缺點是 : 手要一直按壓, 手很累,  頭部 與 手部 距噴口 近 很容易 被 鋁潔劑 霧氣 噴到)

我沒有調淡, 噴完鋁潔劑後 泡沫一直漲, 把內部 髒污(吸塵器吸不起來的, 刷子刷不起來的) 都擠出來
效果 真的很強, 大於 白博士 N倍,  更不用說 在特力屋或大賣場 賣的
壓力罐裝 蒸發器清潔劑(像殺虫劑罐裝那種) 一罐還2百多
銅鏽 也吃得起, 時間要久一點,  鐵鏽 效果有限

再花 $10 用高壓水槍 沖洗, 洗完就 亮晶晶

网友A:
歹勢,我插花說明一些

1.鋁潔劑的說明有提到『使用請載橡膠手套』

2.先酸再水,還是先水再酸
強酸和水都會產生熱,因為中和的反應
會不會噴要看濃度,建議還是先加水吧
因為強酸密度通常比較大,加入水後會先沈下去
且中和反應產生的熱,會週圍的水吸收了,所以不會有亂噴的現象

网友B:
買小瓶紅丹漆刷一刷或買鐵樂士型紅丹噴漆也可以
等紅丹漆乾了在上金油(透明漆)即可幾年不生鏽

网友C:
刮一刮,噴上喜歡的顏色油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歹勢,我插花說明一些

1.鋁潔劑的說明有提到『使用請載橡膠手套』

謝謝 windata 大大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買小瓶紅丹漆刷一刷或買鐵樂士型紅丹噴漆也可以
等紅丹漆乾了在上金油(透明漆)即可幾年不生鏽 ...

謝謝 winse 大大的建議

因 鏽 再怎麼刷 還是有

如果 鏽沒辦法 除盡, 紅丹 塗上後 會不會 剝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刮一刮,噴上喜歡的顏色油漆就可以了!

謝謝 滷雞蛋  大大的建議

針對 冷凍空調 是否有專業的 漆?

之前有看過 一台除濕機 同管上好像有覆蓋 透明漆 => 是防水漆 還是 透明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滷雞蛋  大大的建議

針對 冷凍空調 是否有專業的 漆?

那種漆一般都塗在焊接處,叫什麼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刮一刮,噴上喜歡的顏色油漆就可以了!

滷雞蛋 大大

以下 這瓶 是 空調業界 專業噴漆嗎 ?

网友:
引用 楼主:
滷雞蛋 大大

以下 這瓶 是 空調業界 專業噴漆嗎 ?

那個是順興牌!
順大在用的鐵樂士噴漆~

网友D:
說真的  如果還沒有很髒!!是用不到呂潔劑的!!
只會傷呂!!更快脆化!!   用有壓力的水沖一沖!!就OK了
除非是效果變差了  或是滿滿煙焦油....等恐怖現象   才會使用呂潔劑!!

使用前  (夠嚇人吧!!這可不是棉削!! 上面可是滑滑的果凍 冰水蒸發器)

使用前

使用前

使用後

使用後

使用後

有大大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滑滑的果凍  叫啥嗎??

网友E:
請教各位大大!!
看完上列教學之後~~好像都是"專業級"的保養方法!!
小弟家中冷氣機無法拆下保養(不會拆~不敢拆)
有沒有比較簡單的保養方式??
小孩房間不敢使用"鋁潔劑"或"鐵樂士噴漆"(過敏體質)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各位大大!!
看完上列教學之後~~好像都是"專業級"的保養方法!!
小弟家中冷氣機無法拆下保養(不會拆~不敢 ...

一般家庭用清水和軟刷順著鰭片方向輕輕刷就好,不要用清潔劑。清潔劑是針對髒到洗不起來才用。
且清潔劑沒沖乾淨的話,放個一年就會變大修了

网友(2012-04-17):
適當的清潔要小心工作ㄛ!

网友F:
1.內機除鏽使用挫刀是有點粗魯~~~
2.如鋁潔劑誤加到雨刷水箱..或噴到眼睛...那是很妙的狀況(曾經碰過)~~~
3.告訴大家一個小秘方...我現在保養冷氣,使用鋁潔劑的量已慢慢減少了
   因為鋁潔劑會侵蝕鋁片...
   尤其是室內機,有些機器會有親水設計(藍色或綠色薄膜)...洗掉之後有時會造成噴水....
   所以現在都是使用除油劑(誤打誤撞發現)...
   不但不會破壞原來的保護膜...而且能更快速的清潔髒汙..
   使用之後內外亮麗如新...縮短保養時效~~~~

网友:
最重要的是"裝藥水的罐子用畢應盡速清潔...否則噴嘴頭很容易報廢"~~~

楼主:
引用 网友F:
1.內機除鏽使用挫刀是有點粗魯~~~
2.如鋁潔劑誤加到雨刷水箱..或噴到眼睛...那是很妙的狀況(曾經碰過)~~~
3 ...

感謝lhc 回覆,
以下還請解惑, 謝謝!

1.內機除鏽使用挫刀是有點粗魯 ==> 您是用細紗紙還是?
2.如鋁潔劑誤加到雨刷水箱 ==> 車體繡蝕嗎?
  鋁潔劑噴到眼睛 ==> 沖水後 就醫嗎?
3. 保養冷氣,使用除油劑 => 是冷凍材料行買的嗎? 還是用片鹼自己調製?

网友:
1.內機除鏽使用挫刀是有點粗魯 ==> 您是用細紗紙還是?(不曾用)
2.如鋁潔劑誤加到雨刷水箱 ==> 車體繡蝕嗎? (噴嘴頭爆裂)
  鋁潔劑噴到眼睛 ==> 沖水後 就醫嗎?(大量沖水就好,但眼睛痛到不行)
3. 保養冷氣,使用除油劑 => 是冷凍材料行買的嗎? 還是用片鹼自己調製? (材料行購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說真的  如果還沒有很髒!!是用不到呂潔劑的!!
只會傷呂!!更快脆化!!   用有壓力的水沖一沖!!就OK了
除非是 ...

"有大大可以跟我解釋一下  滑滑的果凍  叫啥嗎??"
一般都是美容院或理髮廳產生此果凍情形較多...
...因為長期使用髮膠或洗髮劑所造成!

网友:
原文:
疑問:
國中 化學課 用 一滴水 滴入鹽酸燒杯, 引起 劇烈反應, 當時老師說, 如果燒杯中是水, 慢慢倒入鹽酸 就不會反應劇烈

============================================

不是鹽酸   是硫酸

网友(2012-06-03):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這麼實用的資料
快收下來慢慢研究了...

网友:
嗯~知識+++的一篇文章
感謝各先進的大大不吝分享專業知識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