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求協助!請問誰有這片不知名顯示卡?

楼主(2012-03-04):
這片顯示卡是一位朋友送給我的,因為我還在用MX-440,他實在看不下去了........!
因為型號貼紙被撕掉了,所以不知道是那一張卡,請問有誰知道這張卡的型號嗎?
我覺得它原本應該有風扇才對,想看看原本的風扇是怎麼設計的。

网友A:
看晶片或上機,可用xpe+免安裝綠色版EVEREST Ultimate Edition,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晶片或上機,可用xpe+免安裝綠色版EVEREST Ultimate Edition,就知道了

你會錯我的意思了,我是要看原本它的風扇是那一種,或這片卡的型號。

网友B:
散熱片拆下來....看一下GPU晶片是哪一顆....
然後孤狗大神拜一下....應該就知道是哪家做的卡了....

网友:
有用孤狗圖片查過找不到一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會錯我的意思了,我是要看原本它的風扇是那一種,或這片卡的型號。

上了機順便測試是否正常,風扇找相似或拆掉DIY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24343088

楼主:
哇!都沒有人手上有這一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了機順便測試是否正常,風扇找相似或拆掉DIY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24343088 ...

你還是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想看這一片原本的風扇長的是什麼樣子。

這片顯卡的晶片是nVidia 6600GT,底下的照片是華碩的,板子都一樣,只差沒印Asus,但是這一片的散熱器跟華碩不一樣,再重複一次,我只是想知道我這一片顯卡原本的風扇是長的什麼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熱片拆下來....看一下GPU晶片是哪一顆....
然後孤狗大神拜一下....應該就知道是哪家做的卡了.... ...

晶片是nVidia 6600GT,我只是要知道我這一片的風扇長的是什麼樣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片是nVidia 6600GT,我只是要知道我這一片的風扇長的是什麼樣子。

mx440真的太爛啦...
6600GT好很多啦~

老大這一片是寶聯 6600GT AGP
圖片隨便Google一下就有...

不然我傳一個給老大看看~

老大那片已經把外殼塑膠片和風扇拆了...

可以找一下卡榫相同位置的裝上...

或是外接風扇(這個我比較建議..自己用雖然比較不好看..不過耐用度和效能會比原來的好)

nVidia系列的風扇接頭2P都一樣可共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x440真的太爛啦...
6600GT好很多啦~

我就是要看這樣啦!
沒問題了!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mx440真的太爛啦...
6600GT好很多啦~

對了!告訴你一個秘密,但是你不能說出去。
hwj是用MX-400,還拿它裝Windows 7,結果Windows 7說不支援MX-400顯示卡,他不死心,到對岸找驅動種式,結果真的被他找到了,但是裝下去不能用........。

現在大家知道我們兩個多窮了!

网友B:
老大...窮不窮不能只看顯卡....有些話不能這麼說....
顯卡本來就是看用途....
不打電動只要可以顯示就好....MX400/440已經夠用了....
我有一台測試用伺服器顯卡也是MX400...
我的動物機用的是MX4000....
我的文書機用的是ATI Radeon 9200se....
通通都是骨灰級的顯卡....

不過,我也是有比較好的顯卡啦....目前現役的還有HD3450, X1950 pro, 9600GSO....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對了!告訴你一個秘密,但是你不能說出去。
hwj是用MX-400,還拿它裝Windows 7,結果Windows 7說不支援MX ...

我之前是為了一塊音效卡,從win98用到win7,
前前後後也是在為他找驅動,後來雖然灌好了vista和win7,
用沒多久,又用回xp了.....

然後最近又在灌win8,覺得他的配色較不傷眼(個人覺得啦..)
太舊的東西,真的不好找驅動啊~

网友E:
GF6600GT是PCI-E介面,轉成AGP多了顆橋接晶片...
上顆8CM風扇就打死很多原廠風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窮不窮不能只看顯卡....有些話不能這麼說....
顯卡本來就是看用途....
不打電動只要可以顯示就好... ...

哈!喊窮是開開玩笑啦!我們大家不都是這樣開開玩笑過這些年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是為了一塊音效卡,從win98用到win7,
前前後後也是在為他找驅動,後來雖然灌好了vista和win7,
用 ...

這片6600GT也不知道是好是壞?甚至不知道能否裝在Windows 7咧!
我現在Windows系列還是只使用XP。

楼主:
引用 网友E:
GF6600GT是PCI-E介面,轉成AGP多了顆橋接晶片...
上顆8CM風扇就打死很多原廠風扇了... ...

是呀!如果確定是好的,也要DIY個風扇上去才行。

网友:
寶聯的散熱片做的不是很細緻.....
建議拋光一下再裝回去....
6600GT的熱情是眾所皆知的....甚至連橋接晶片溫度也都是超級燙手....
手中有一片6600GT的橋接晶片爆晶....棄修....
散熱上可能要想辦法加強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呀!如果確定是好的,也要DIY個風扇上去才行。

那就很不錯了......GF6系列中6600算中階產品了,很實用
我連PCI-E介面的卡都沒,修新主機板都用無敵SIS6326上場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告訴你一個秘密,但是你不能說出去。
hwj是用MX-400,還拿它裝Windows 7,結果Windows 7說不支援MX ...

這個嘛.....我也有用過MX-400裝過WIN7
當然也是找個驅動裝上,但,AERO還是開不出來,跟沒驅動其實也沒兩樣

話說回來,內建網卡SIS900也不被WIN7支援了,要裝的也是要去找驅動

嗯,為什麼我會知道?  這

這兩塊顯卡的LAYOUT還真是像,是公版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那就很不錯了......GF6系列中6600算中階產品了,很實用
我連PCI-E介面的卡都沒,修新主機板都用無敵SIS63 ...

你贏了....

不過,現在有的新主機板上面沒PCI介面了說

那個誰,別衝動,不要把ET4000拿出來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贏了....

不過,現在有的新主機板上面沒PCI介面了說

我還有張ET3000顯示卡......2MB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還有張ET3000顯示卡......2MB唷

ET3000不可能有2mb啦...頂多512k就了不起了...
ET3000是ISA介面...ram是插針的..

我還有4色的CGA卡咧~
給8086用的..

楼主:
我有單色卡,還附LPT。

現在大家是在比舊..........!

网友:
老大..單色卡是比ET3000還多好不好...
以前一台彩色螢幕貴三三...
3/486還是有人接單色在用的...

印象中單色卡也是可以接彩色螢幕..
只要一個9轉15 pin轉接頭就可以了~

网友:
我輸了....Orz....
我最舊的卡是S3 Trio64V+....

网友:
引用 网友C:
ET3000不可能有2mb啦...頂多512k就了不起了...
ET3000是ISA介面...ram是插針的..

咦!~是唷...改天找出來溫故知新一下...
嗯,DRAM顆粒DIP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單色卡,還附LPT。

現在大家是在比舊..........!

這我也有!~~超經典的....卡上就一顆晶片啥都沒,很精簡..

网友:
改天我們來一篇......那一年我們玩的電腦

以前買記憶體挑顆粒挑到被老闆罵.....

楼主:
經過這篇喇滴賽之後..........!
經過測試這片卡是壞的,我實在有夠倒楣。

网友G:
引用 楼主:
經過這篇喇滴賽之後..........!
經過測試這片卡是壞的,我實在有夠倒楣。

那你會嘗試修復他嗎?

小弟手上顯卡...
MX400 一張
MX440 一張
MX4000 一張
ATI 9250 一張
還有一張是給486電腦用的,不知型號,只知道是彩色的
好像是256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會嘗試修復他嗎?

小弟手上顯卡...

這麼高檔的顯卡當然要修,不過我得先確定GPU沒缺角才行。

网友E:
原來是預留伏筆......先匯集人氣再發表維修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麼高檔的顯卡當然要修,不過我得先確定GPU沒缺角才行。

高檔!?
我都想改用PCIE的說...
手上幾片能用的主機板(AGP插槽)都已經開始老化了
也該是時候換了,撐了10幾年的電腦~ 老K7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來是預留伏筆......先匯集人氣再發表維修文

不要只針對我,我還在等你發熱風槍的維修文。

网友:
唉.....手上也是一堆要找人植球的顯示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對了!告訴你一個秘密,但是你不能說出去。
hwj是用MX-400,還拿它裝Windows 7,結果Windows 7說不支援MX ...

秘密???知道兩個多窮了???

當然窮了  兩個結伴去把咩咩俱樂部  錢都拿去買藍色小藥丸
這個才是秘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秘密???知道兩個多窮了???

當然窮了  兩個結伴去把咩咩俱樂部  錢都拿去買藍色小藥丸

小心烏骨雞學姊以證人身分把你請去喝咖啡、測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心烏骨雞學姊以證人身分把你請去喝咖啡、測謊.....

現在講究自由心證啊

烏骨雞學姐說是就是了,證據不用,上訴駁回,一審定讞

不需要測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單色卡,還附LPT。

現在大家是在比舊..........!

是在比老吧

网友I:
剛剛你們談到,他列出的這幾3張應該GPU沒缺角的問題才對! 封裝方式不同!
wish高手 可以放心修理!
MX400 一張
MX440 一張
MX4000 一張
有那問題的卡好像是FX5200之後如果沒記錯的話! 因為封裝方式有變更!
了解! 剛剛打錯字 不過那幾張確實不會缺角! 因為封裝方式不同,我手上就有那種卡!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剛剛你們談到,他列出的這幾3張應該GPU沒缺腳的問題才對! 封裝方式不同!
wish高手 可以放心修理!
MX400 一 ...

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說缺角,而不是缺腳,缺角指的是DIE崩角,老會員應該都知道我的意思才對吧!

网友:
貼一個型號的圖證明,這是NVIDIA MX400
他不太可能壓破DIE,型號舊那時顯卡頂多整個晶片壓破,也滿難的!
封裝方式改變就會有DIE壓破的狀況,也等於缺角,一開始這狀況是AMD CPU先出現的,後來才顯示卡用那種封裝方式,也造成安裝扇熱片和風扇時要小心! 別出太大力去裝就OK!
為了拍清楚越貼越嚴重,我刪不掉,抱歉了管理者只能麻煩您替我除了第一張其他都刪掉! 謝謝! 不是故意犯錯的! 抱歉!
不過也許我是弄錯意思了也不一定! 因為顯卡也沒看到長什麼樣子,後面的對話好像有點怪,仔細思考,說不定是我弄錯對話了,不過好像我弄到我自己都無法收拾了! 真遭!  如果是這樣我也只能先行道歉了! <以後真的得看清楚再給回應!>

MX400

MX400

网友:
要看die損的嗎?
來照個4片給大家笑一笑..

麗台7300GS
DIE邊腳磨損
狀況: 開機抓不到...

陞宇7300GS
DIE邊腳磨損
狀況: 原本正常,換完風扇後摔落地...抓不到

技嘉6600GT
狀況: 右上角DIE破損.掛驅動程式後當機

華碩8600GT
狀況: DIE中間破損,抓不到

這樣有人比我慘的嗎??
切記..裝風扇時請注意散熱片清潔和安裝角度和力量..

网友:
FC-PGA封裝的GPU要很注意DIE的毀損,不管是破裂還是四周毀損,拆裝

散熱模組時得非常小心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還有張ET3000顯示卡......2MB唷

前幾天唯一一片ET3000賣掉...一個做車子四輪定位的軟體,他的DOM也是ISA的....

賣了之後才覺得後悔...

网友:
清潔改裝後,可以買DIE專用貼紙 圖是3x3公分
有些原廠有DIE保護/橡膠片/鋁片/塑膠保護蓋在上面

网友:
WISH大那片顯卡應該是承啟的,我以前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