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大大提供電路

楼主(2012-03-04):
本人有4粒ic
1.hef4046bp
2.hd74hc04p
3.at89c2051-24pu
4.cd4024be
有什麼製作出來~

网友A:
這個問題有點像在問我有︰
1.高筋麵粉
2.奶油
3.雞蛋
4.糖
有什麼製作出來~

了解了嗎?是要看你要做什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有點像在問我有︰
1.高筋麵粉
2.奶油

有什麼好推介~
不一定要4樣一起合用
只用一粒都沒有問題~

題外:
>.<高筋麵粉+奶油+雞蛋+糖=麵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麼好推介~
不一定要4樣一起合用
只用一粒都沒有問題~

>.<高筋麵粉+奶油+雞蛋+糖=麵包~
--------------------------------------------------
還要有適量的水與酵母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

>.<改左教製作麵包

网友C:
又是來問功課的??

hef4046bp > Phase-locked loop
hd74hc04p > Hex Inverters
at89c2051-24pu > 8-Bit Microcontroller with 2K Bytes Flash
cd4024be > CMOS 7-Stage Ripple-Carry Binary Counter/Divider

是不是可以做個電子時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來問功課的??

hef4046bp > Phase-locked loop

-.-吾係功課~
係3年前買回來~
放在家中沒有用,整理家找回來的

网友:
4046 PLL相鎖環(鎖相迴路)  +  4024 除頻器  ==>  倍頻電路

單是4046 PLL相鎖環(鎖相迴路) 就很好玩(會玩死人)
DIY作品最常見是利用其中的VCO玩調變音 LPF反而成解調變輸出
東西標榜的就是 玩相位/調變的電路  沒有示波器 不可能玩的好

2051  + 4046 就是可規劃的相位控制器

可規劃的相位控制器  用的地方可多了
例如
  馬達伺服系統 就會用到這概念
  汽機車點火系統(用4046+2051 成玩具級示範電路)
  第一代數位控制式顯示器 的相位控制 就是2051的同級品 + 4046

网友:
在google找 "hef4046bp schematic",再選網頁左上角的"圖片"
其它的 ic也用相同的方式搜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反應後產生二氧化碳....
說到反應,洗電路板的反應我完全想不通...銅片碰到三氯化鐵銅要怎麼取代鐵=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應後產生二氧化碳....
說到反應,洗電路板的反應我完全想不通...銅片碰到三氯化鐵銅要怎麼取代鐵= = ...

氧化作用是物質失去電子的過程。
還原作用是物質得到電子的過程。

國中課本的金屬活性表:
鉀>鈉>鈣>鎂>鋁>碳>鋅>鐵>錫>鉛>氫>銅>汞>銀>鉑>金

三氯化鐵為強氧化劑,與銅、鋅等金屬能發生氧化還原反應
氯化鐵對銅的蝕刻是一個氧化還原過程,利用Fe3+使銅氧化形成氯化銅廢液

置換反應
3Cu(s) + 2FeCl3(aq) = 2Fe(s) + 3CuCl2(aq)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氧化作用是物質失去電子的過程。
還原作用是物質得到電子的過程。

原來如此...因為我們做實驗通常是用一個活性小的金屬溶液放入活性較大的金屬片,例如硫酸銅+鋅片,會析出銅,溶液則變成硫酸鋅,比較少接觸活性大的溶液放活性小的金屬。
三氯化鐵我放過鋁片,反應還蠻勁爆的...還會發熱冒煙XD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原來如此...因為我們做實驗通常是用一個活性小的金屬溶液放入活性較大的金屬片,例如硫酸銅+鋅片,會析出 ...

放鋁片時,記得會釋出氫氣,以前有實驗過收集還蠻有趣的
不過若有火源就麻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放鋁片時,記得會釋出氫氣,以前有實驗過收集還蠻有趣的
不過若有火源就麻煩了 ...

我們都是用鹽酸+活性梢大的金屬產生氫氣..
三氯化鐵裡面有氫?!?!

話說好久沒看到你上線了@@?最近如何?有什麼新東西嗎?

网友G:
上面和後面講的是同一個東東,完全聽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和後面講的是同一個東東,完全聽不懂了

-_-我問係ic可以整什麼
之後他講了蝕板問題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們都是用鹽酸+活性梢大的金屬產生氫氣..
三氯化鐵裡面有氫?!?!

剛生了一場病,本想說一個好了搞定了,可以過個好年
沒想到過年前3天又來一個新的,想說新的又搞定了
沒想到工作上又開始忙了,最近忙的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新的東西就頂多是作個溫濕度顯示器,客人要求要55x45公分尺寸又訂了一個led字幕
結果拆內部電路板換個自己寫的小晶片上去控制輸出
結果客人要求要放50公尺外看,感應器和顯示器要差50公尺啊
結果又改成1個溫濕度感應輸出rs485,另一個rs485接收再驅動led字幕
現在客人又有新要求,同時要用電腦上透過ip然後看到目前顯示溫濕度
感應端再加上rs485轉tcp/ip模組,現在用java寫個小的程式作抓取
客人又說為什麼單機型門禁主機不能滙入excel格式的人員資料檔,心中是
目前還沒有空作作小玩具,要再過陣子有空再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_-我問係ic可以整什麼
之後他講了蝕板問題

東西都是自己發揮想像和巧思加上實驗
正常是沒有人會說我手上有什麼能作出什麼
一般這是只出現在學校上課老師出給學生的作業
所以這類問題有點難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剛生了一場病,本想說一個好了搞定了,可以過個好年
沒想到過年前3天又來一個新的,想說新的又搞定了
沒想到 ...

好好保重喔....
最近做貓眼管,以前做過6E5的,現在做EM80,電源只要一組12V就可以產生200V高壓和燈絲電壓,遇到一些問題就是升壓電路中電感沒超載,怎麼會發燙?!升壓電路;http://bruno.netstrefa.com.pl/radio/projekt/nixiepower/index.htm

越扯越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