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3760W冷機無法開機

楼主(2012-03-05):
家中的 Viewsonic 3760W冷機時要反覆開關數十次,或是開機等個5分後再關機.開機就有畫面了,開起來後看電視一切正常,看多久都沒問題,請問這是哪部份出問題了!謝謝各位了~~

网友:
電源機板老化
!!

楼主:
所以有可能是電容暴漿嗎?小弟打算拆起來檢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有可能是電容暴漿嗎?小弟打算拆起來檢查下!

+5V VSB(待機電壓)不足--->穩壓電容NG了--->更新就會好。

楼主:
太好了,謝謝各位大哥的指導,小弟去研究看看,雖然小弟是超超級新手~~

楼主:
報告客位大哥們,完修後一天又發生故障了,現在是有聲音無畫面有背光,不知這又是哪裡出問題了,還請再三教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客位大哥們,完修後一天又發生故障了,現在是有聲音無畫面有背光,不知這又是哪裡出問題了,還請再三教導, ...

說說看你動了哪些東西 ?

楼主:
就只換了電源版二顆暴槳的16V電容,其它都沒動過,看了一天就掛了~~

网友:
先測一下12v的電壓是否正常.
這電源用東元的.設計不良有很多毛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客位大哥們,完修後一天又發生故障了,現在是有聲音無畫面有背光,不知這又是哪裡出問題了,還請再三教導, ...

是否有動到主機板至T-CON的的屏線?
造成插PIN接觸不良~

楼主:
好的,我會一一測試,謝謝客位好心的大哥們!

网友:
T-CON FUSE NG  ???  --->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