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請問什麼狀況下 壓縮機上過載保護器&起動器會焦黑

楼主(2012-03-05):
請教各位前輩
這台 除濕機 外觀 判斷 壓縮機 產生 高溫 造成機體變型

過載保護器

起動器

過載保護器 與 起動器 接頭 皆焦黑

此例 是否代表 1.過載保護器 2.除濕機的保險絲 兩者皆失效

才會 造成 壓縮機過熱 但無法斷電?

壓縮機 還寫 Thermally Protected 是貼心酸的嗎?

网友:
我們在用除濕機通常是長時間運轉,很少有人會固定濕度停止,長時下來的熱會讓塑膠變質,但塑膠變質,零件不一定是壞了阿,可用三用電表測量,機體塑膠會隨時間.熱.日照.脆化.變形.變色.裂開

网友:
過載保護器 與 起動器 ,接頭端子,多換上新的,不就好了

网友:
會不會是起動不起來
所以黑了-------------算正常有故障

网友A:
變黑這很常見,冰箱也有,只要電線外皮沒有變硬就沒關係~
塑膠機殼會變形可能是材質不良,又因壓縮機太靠近機殼及長時間運轉產生高溫照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黑這很常見,冰箱也有,只要電線外皮沒有變硬就沒關係~
塑膠機殼會變形可能是材質不良,又因壓縮機太靠近機 ...

謝謝 滷大 經驗分享

可能是 我看得太少  造成少見多怪!

网友:
因啟動不良造成過載保護器跳脫頻繁就會如此
先換啟動器應可解決

簡易判斷家電啟動器是否不良,如聽到你家除濕機或電冰箱,5~15秒內壓縮機處有搭的聲音,

且濕度沒改善或冰箱冷度有問題

就極可能是啟動器故障,也可能壓縮機掛點

网友:
通常會發生這種情況都是機械負載端卡死...或者線圈燒毀短路
導致瞬間電流過大連同保護器一起燒掉
過載保護器不是萬能的...他需要時間去反應動作

如果只是稍微卡卡的使電流上升...或許保護器還有時間動作
但如果是一瞬間卡死...瞬間電流過高...不死也難

就譬如人體的皮膚一樣...當你一觸摸到60度的熱原時...你會彈開...但不會受傷
                                 但當你觸摸到200度高溫時....你也會彈開....但你也會受傷

网友B:
現最容易偷工減料的是朔製品!
尤其是分離式冷氣的室內機.....更為明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現最容易偷工減料的是朔製品!
尤其是分離式冷氣的室內機.....更為明顯!

外殼會因熱漲冷縮而發出爆裂聲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外殼會因熱漲冷縮而發出爆裂聲

請問師傅您們有創新的解決方式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師傅您們有創新的解決方式嗎!

很麻煩,基本上就是將所有塑膠製品,會接觸到的面都貼上不織布,
比如前殼與後殼接觸面 . 蒸發器與後殼螺絲鎖附面 . 電裝盒與後殼螺絲鎖附面
就是要貼上不織布防止磨擦發出爆裂聲

重點要著重在前殼與後殼接觸面 . 蒸發器與後殼鎖附面這兩個地方

之前有試過許多方法,包括抹油 . 螺絲放鬆,但效果都不明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麻煩,基本上就是將所有塑膠製品,會接觸到的面都貼上不織布,
比如前殼與後殼接觸面 . 蒸發器與後殼螺絲 ...

真的很麻煩,會被罵到臭頭!
以前也試過前後殼接觸地方,將前殼崁入後殼的邊邊修掉增加空間,放鬆螺絲減少膨漲接觸聲音!
感謝提供新方式(蒸發器與後殼螺絲鎖附面)~

网友:
先量量啟動器&過載保護器其導通時之阻抗,正常值應很小,會造成以上原件發黑是因為溫度過高,溫度升高是因為通過的電流過大加上接點的內阻也高,惡性循環的結果,若啟動器&過載保護器都正常,那問題是壓縮機,量壓縮機內阻應>數10 OHM以上與外壳不能導通,確認正常後送電看看,壓縮機會運轉,壓縮機外壳不會燙手,過載保護器不會跳那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