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关于开关电源维修的方法疑问

楼主(2012-03-05):
如图片中的这个维修方法。适不适用开关电维修时的检测方法?如果不适用。这样做之后会导致什么样后果?

网友:
輸出電壓低或無電壓輸出時,短路光耦合讓一次側PWM強制工作也是方法之一,但此時輸出電壓會高出額定許多,切記不可連接負載,且電容也可能會超壓損壞

楼主:
明白了谢谢狼大,

网友:
看來是瞞危險的測試法哩!
要有安全考量和安全防護
就怕一不小心會放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