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盟] 嘉積pwore無電檢修
火..

楼主(2012-03-05):
這台pwore是朋友自己買機殼附的電源.故障拿給我玩.拿到手時有點給他覺得輕.非常的輕.要是我決不可能買

拆開外殼後目視並無電容爆漿.心想又可以練功了

後來發現有顆陶瓷電容爆裂了.拆下時整個粉碎.也不知道這顆這顆編號.上網找了資料.嘿找到一張at2005b的圖.雖然不同.看了一下走線確定是103/1kv

翻了好久的廢版找到1顆.裝上後順便依線路查一下後面有沒有零件有問題.發現了一顆1000uf/16v電容也微微突起也就順手把他換了.上電測試.耶風扇轉了.供電也都正常.用手摸了摸其他零件有沒發燙.摸到330uf/200V時瞬間一陣酥麻.... 別想歪.是觸電了.他xxx竟然漏電.翻開板子.想說怕又被電一次.拿了尖嘴鉗往330uf/200v電容直接放電.一陣火光之後.發現我沒斷電n_040|
這下可好了又燒了二個RL207二極體及保險絲.把那兩個330uf/200v的電容換新.好像漏電變比較小大約2x~30覺得然後在四個螺絲黏上絕緣墊片.裝好後電表在量了一下外殼還是有2x的電不知道這是否正常.
應該算是完修吧~~~如有未檢查更換的地方還請大大們告知一下喔~~

网友A:
你真勇敢 ~~

直接給它短路下去 !!

一時火光四起吧 !!!

這 POWER 真是偷很兇 !!

网友:
沒斷電直接幫大電容短路放電.. 沒出意外算你運氣好,要小心一點喔!!

不過我倒是常忘記將拆下檢測的零件再焊回,送電啟動怎麼沒動靜..

网友B:
330uf/200v 不便宜呢 要是我就拆廢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0uf/200v 不便宜呢 要是我就拆廢料了

是拆廢板只有二極體翻不到買1個1元買了10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真勇敢 ~~

直接給它短路下去 !!

真的偷很大.比以前at250w還要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斷電直接幫大電容斷路放電.. 沒出意外算你運氣好,要小心一點喔!!

不過我倒是常忘記將 ...

我太粗心阿~~~真的要小心.

网友:
這顆電源拆了很多都是撐了一年左右就掛了.....品質

网友D:
愛注意~~~可不想痞酷因你的意外上新聞阿....

网友E:
真的太強了,在下光是通電下觸摸都怕了,您居然還可以直接用鉗子往電容腳夾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拆廢板只有二極體翻不到買1個1元買了10個

你可以去布袋戲團的特效組了,還是要去電影特效組...

网友F:
...摸到330uf/200V時瞬間一陣酥麻...
您摸的是不是電容外殼防爆紋 那個區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摸到330uf/200V時瞬間一陣酥麻...
您摸的是不是電容外殼防爆紋 那個區域

恩~~防爆紋那感電.我換成上面是塑膠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愛注意~~~可不想痞酷因你的意外上新聞阿....

對阿真的愛注意.維修也要注意安全.不然登頭條就好玩...
站上的大大們要放電時.要在巡一下是否有斷電在放電阿..

网友G:
那張貼紙我看了很久,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MODEL 是  KY-350ATX   很容易讓人認為是350W

不過DC OUTPUT標示
+5V     15A         15*5=75
+12V     9A         12*9=108
-5V    0.3A           5*0.3=1.5
-12V     1A           12*1=12
+3.3V   15A         3.3*15=49.5
+5VSB    2A         5*2=10

總合:  256

真是個誠實的好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太強了,在下光是通電下觸摸都怕了,您居然還可以直接用鉗子往電容腳夾上去 ...

我也不敢通電下放電阿~~.一時晃神就把他給短路下去.

网友:
給您按個"讚".......!@#$$$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張貼紙我看了很久,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MODEL 是  KY-350ATX   很容易讓人認為是350W

很像路邊椰子汁大瓶20的招牌,等你下車老闆會用很遺憾的表情跟你說

"不好意思大罐的賣光了小罐的可好?"....

其實他根本沒有所謂的大罐....通通都是小罐

网友:
網拍賣299一個,專門維修就是不一樣,功力真高
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

网友:
生命週期大約8個月~13個月

网友H:
哈..真的是練功好..
這種(拋啊)就算修好..我看大大您也不會用吧!!
大大夠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真的是練功好..
這種(拋啊)就算修好..我看大大您也不會用吧!!
大大夠猛的~~

哈~~說中了.丟在廢料區.有人想用的話就送他~~~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張貼紙我看了很久,總覺得哪裡怪怪的

MODEL 是  KY-350ATX   很容易讓人認為是350W

這叫型號非瓦數,有一些大廠也這樣玩過,被嫌到臭頭

楼主:
標題被改成七盟-嘉積....這是七盟的子公司阿~~.我以前就對七盟沒好感~~
又得到資訊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2012-04-04):
長知識
電容會從防爆紋地方漏電
下次用電表測試電壓多少

网友I(2012-05-12):
建議是電容全部換掉~既然工具都準備好了~以免發生這類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建議是電容全部換掉~既然工具都準備好了~以免發生這類事件

這不足瓦又偷料的power.修好我只會拿來測試用.不敢裝機,電容全換太浪費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2-06-21):
我不敢電容短路太危險也恭賀你修復

网友:
果然有練過,給你一個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