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EMEL E503液晶螢幕,上電不顯示! (以完修)<很軟的>

楼主(2012-03-05):
LEMEL E503液晶螢幕,上電不顯示! 以完修(很軟的)
一台最好修的螢幕,原因只是一顆ELITE 1000uf 6.3V 壞再視訊板!
剛開始
拆了他
有用電表確認電源正常
修好準備上電測試
完工! 修好了但是沒什技術!
我運氣不錯大多遇到軟的! 不過還是得要壞多些才會精采!
今天剛好借到相機,順便修東西發看看!
最主要是看看我發的行不行,練習發文章,第1次發文章有錯的地方記得告訴我!謝謝!

正在跑看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网友:
雖然是軟的.但動手拆裝也要花好一翻功夫n_169|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管它硬的軟的!

网友:
果然是軟的!恭喜完修!

网友:
要有勇氣拆開, 這是第一關, 也最硬..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如果可以電源板上的電容也一併更換,同一片電路板上的電容,不見得能一直用下去,

楼主:
別台我有換過全部的,雖然只有一台那樣做,我都等到顏色變質才換,那麼多的! 不過那時修的時候我沒相機拍照!
反正壞了再修就好,我拿的電容也是廢板的,不見得撐得久! 省錢為主要原則!
主要是修東西很有趣! 正常修東西也不建議全換,這樣就不知哪出了問題了!
我上次全換的是因為LCD顏色變質,畫面還有抖動的狀況,但是他狀況不像狼大以前文章有那顆晶片!
所以判斷電容容值變少,導致電壓不穩!換了果然好了!
雖然那些電容表面看不出是壞的! 完全看起來就是好的! 不過實際上卻有問題!
這個LCD目前都使用正常了!目前都開著使用中!
還有謝謝各位! 我會繼續努力的!
也謝謝您的意見,確實都換壽命會比較長,但是就得去買新電容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