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子秤電源改造

楼主(2012-03-05):
前提
網路上買的電子秤,需要兩顆 1.5v 的 AA 電池
但我用的充電電池比較肥一些,很難塞進去原本的電池槽
塞進去很緊,凸出來的接點又比較短,容易接觸不良

所以
想要自己另外另一個電池槽
既然有心改造了,就順便把 TB88-30 裝上去用吧!

結果
成本稍微高,光那顆升壓 ic 就 18 元了
但是方便度暴增
1.不管 AA 還是 AAA 都可以用,因為彈簧很長
2.只需要一顆電池
3.有升壓,不怕電壓太低

殘念
我的美感不怎樣,因此把新裝上去的電池盒就這樣懸掛在外面
也懶得去挖洞把電池盒固定進去,所以就把它給直接黏在面板那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原來是用兩顆電池 !!

所以是 串聯 的 電壓是 3V 吧 !!

你用單顆 1.5 v 昇壓成 3v 使用對吧 !!

如果是這樣 , 那使用時間就會縮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原來是用兩顆電池 !!

所以是 串聯 的 電壓是 3V 吧 !!

是的,使用時間會縮短

電池我是從別的電器拔過來利用一下的
因為電子秤不是那麼常用,不想常駐兩顆電池在內
加上這個秤大概就設計不良了吧,碳鋅電池就在一個月內放電放光光了

故,燃起此念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使用時間會縮短

電池我是從別的電器拔過來利用一下的

拉個外置電源使用 !!

用 5v 的手機充電用的變壓器 !!

加二極體降成 3V 使用 !!

网友B:
二極體您不會是用 1N400x 吧
TB88-30 的頻率FOSC是100 (+-30) kHz
用 1N400x  也許不會燒掉 (因為電子秤耗電小)
但是 1N400x 是低頻率用  高頻會耗電於其上
改用1N4148 (1或2~3顆並接) 都好 手觸不燙即可

原DATA-SHEET電路應用1N5819 Schottky 1A
=====================================
[3#...加上這個秤大概就設計不良了吧,碳鋅電池就在一個月內放電放光光了..]
加個小開關 不用時關閉 這樣也許簡單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拉個外置電源使用 !!

用 5v 的手機充電用的變壓器 !!

不好 !!  5v 的手機充電用的變壓器   有些空載電壓達7~8V
這類電秤耗電小(猜的) 接變壓器  電壓可能偏高
二極體 改成 NPN+ZD 穩壓3V 使用 !!
--------------------------
最好是不裝電池借別人用 回來賺兩個電池

网友C:
直接買14500鋰鐵電池60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極體您不會是用 1N400x 吧
TB88-30 的頻率FOSC是100 (+-30) kHz
用 1N400x  也許不會燒掉 (因為電子秤 ...

感謝提供關於『頻率』的常識
我只會照原廠的規格啦
我採用 1N5819 原廠規格啦~

關於加小開關
=>手上有很多充電電池,而又有一定程度的自放電率,故還是習慣搞工點,拆電池
=>原本有打算加開關的,但已經打定主意每次使用後會拆電池,加開關算多此一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買14500鋰鐵電池60元搞定

這個也不錯

但…我不知道它的電路是否能耐壓超過 3v
電子秤已經很便宜了,電路電壓的保護我覺得應該…不怎樣才是

用鋰電的話,變成要加上降壓穩壓電路啦~
剛好手上有兩顆14500,採用SIMON1016兄的概念再來改造第二台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 !!  5v 的手機充電用的變壓器   有些空載電壓達7~8V
這類電秤耗電小(猜的) 接變壓器  電壓可能偏高

現在手機變壓器 , 也都是 交換式 的 !!

比較沒有電壓過高的問題 !!

如果怕電壓不穩壓稽納應該可以 !! (耗電少應該什麼沒問題)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