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igiSonic DIS-37 37吋有影像無聲音

楼主(2012-03-05):
請教各位大大:
這台開機時聲音出現不到一兩秒馬上消失;但有時開機有聲音,但一拍打機身,即沒有聲音
經測試得知以下結論:
1.沒聲音時,拍打也不會有聲音
2.有聲音時,拍打就會沒有聲音
AD主板

网友:
會不會只是線鬆了或是喇叭的焊點鬆了而已??

网友A:
視訊盒的連接器可能接觸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視訊盒的連接器可能接觸不好

同意狼大,我遇過視訊盒接觸不良,把視訊盒拆開,裡面2個ㄚ形夾緊,就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