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Mozo F7s 背光一閃即滅LCD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楼主(2012-03-05):
這顆螢幕一開始的症狀是燈亮然後聽見滋滋聲,背光熄滅
在一閃而逝的時間裡,看見顯示是正常的,所以應該是高壓板或燈管問題

修好並清潔後的正面照,中規中矩的設計

拍得超模糊的屁屁照
可以見到vga線連接處,此處是AD版所在處
電源方面採用變壓器輸入12V,高壓板在左側
後方突起處有一個方形的鐵蓋,將AD版與高壓板整個罩住,這各鐵罩讓我後面遇到麻煩啊

這塊是它的高壓板,可以看見是四燈大口的高壓板,型號為QF132V1(B)
拆下後目視無明顯錯誤,但是後來還是被我代換掉了

這各螢幕對我來說,非常難拆,因為螺絲拆下後,前方的銀白色塑膠框與後方的黑色塑膠框
每一面各有兩各卡榫套住,刷不開,必須在卡榫處用一字起子撬開,所以外殼被我拆得蠻慘的
撬開後,拆除後方的小方型鐵蓋,AD版與高壓板鎖在一個大的鐵蓋上,這各鐵蓋再用兩根鐵條與面板部分鎖住固定

之後第一個慘劇就發生了,這邊犯了一個錯誤,我用電錶電阻檔去量測有沒有短路,沒發現短路
用單燈小口點燈測試器來測量燈管,這個LCD有兩支燈管支架,我先測試下方燈架上的兩支燈管
第一支燈管測試正常點亮,換測試第二根燈管時
漏電,被電到,同時有燒焦味傳出,慘了,點燈的板子也去了? 換回原先測試正常的那支燈管,出現高壓跳火了

發呆很久以後,不死心繼續測試上方的兩支燈管,兩支都ok,所以是下方燈管支架這邊有問題
拆下後測量,燈管支架全長37.5cm,寬9mm,兩邊高度約為1cm跟0.6cm
將燈管線的熱縮套剝除,沒看到短路點,所以,不會修,決定更換燈管支架
找了很久,沒找到這個長度與接口的燈管支架,最後買了35.6cm,寬9mm,兩邊高度1cm 0.6cm的雙燈小口燈管支架
有轉接線這東西啊,我再買,不過等到燈管來了以後我才發現我買錯轉接頭了
我應該要買雙燈小口(母)轉雙燈大口(公)的轉接線啊,我買成雙燈大口(母)轉雙燈小口(公)了
所以只好把高壓板換成QF132V1(A)的高壓板,這塊是四燈小口的
點燈測試,ok

拆除下的原燈管支架,把燈管從支架上拆下後再次不怕死的測試
這是正常的一支燈管

另一支就很奧妙了
兩支都會亮,漏電?

將燈管硬塞回去後,第二各打擊信心的狀況出現了,螢幕花屏了
其實在背光正常時,沒看到無訊號的訊息,心就涼一半了
用之前Legion大提供的訊號產生器接上,果然畫面不良,只看到幾條線,表示AD版有在工作
再次丟了一天,想起當初拆屏線時,有各T-con到面板的屏線卡榫似乎有問題,拆開對其補強後
感動的畫面出現了,興沖沖的準備將螢幕裝起
鎖啊鎖啊,到準備蓋上後蓋時,咦,這兩根鐵條是啥?
找半天才發現是在面板跟大鐵蓋之間的固定支架,又要重拆一次

裝好以後,鎖上AD版,高壓板,按鍵屏線接上,將燈管線固定好,準備蓋上後蓋
竟然沒辦法蓋上,原來是後方除了小鐵蓋裡有空間外,旁邊只能容納燈管線經過,那各轉接頭卡住了
再次拆下後蓋,把接頭藏入小鐵蓋裡,蓋上,試機.......

慘劇再次發生,又是背光一閃跳保護,這不是跟原來一樣嗎

重新拆開,原來是燈管線轉接頭鬆脫了,重新在弄一次,裝蓋前再三測試,都ok

結果.............這個缺紅色的畫面是啥.....喔 No!!
那條原本正常的VGA Cable也來湊熱鬧,壞了
重新換上一條cable,終於正常了

呃,W大說LCD實例畫面一定要放好看圖片是吧?  (誤)

偷懶還是看得出來的,因為怕拆斷螢幕上方的軟排線,所以上下燈管的顏色不太一樣啊

換燈管真是搞缸啊

网友:
恭喜完修喔!

网友A:
小弟想請問
1..大大直接將細線(白色)撥開燈管座,然後取出測試??也順便更換??
2..倒數第2張照片是?
3..恭喜完修~~小弟感同身受!!因為應該花很久的時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想請問
1..大大直接將細線(白色)撥開燈管座,然後取出測試??也順便更換??
2..倒數第2張照片是?

1.是的,連燈管支架一併更換掉了,原本的燈架取出後,從支架上把燈管拿下後測試的,原本在機上會漏電,很刺激

2.我也不知道是誰啊,網路上抓的,是給W大顧目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