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救CMV937A

楼主(2012-03-05):
這台過保,一上電營幕一閃一閃的,拆開後,一開始爆了四個電容,心中暗爽,沒想到四個電容換好,
上電沒有反應,只聞到焦臭味,以及高壓包發出吱吱的聲音.
請問如何測高壓包呢?

网友:
先找味道哪裡來,再看看面板燈管及線有無異常

网友:
可能高壓包後面的高壓電容打火了
下面的墊片可能有燒掉,讓PCB版碳化引起的打火
把板子翻到背面看看

网友:
檢查P+I板上的P605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檢測 P605 是否貫穿 接上電源後 聽看看 PI版 是那在出聲音
這片高壓包會也會壞 P605 是最常看到損壞的

楼主:
謝謝前輩指導,小弟最近有些忙,昨晚才有時間再看一下,小弟發現中間的那個是會吱吱叫,這也是高壓包嗎?  ,至於另外二個高壓包,會發出臭味,所以拆來來量  不好意思,拍不好,又沒看到拍一好,只有對面的二個是0.43K歐姆,其他都
是OL,有壞嗎?我上電後,發現這個燒掉了,冒煙,而且凸起來了,拆下高壓包上電,這個會壞嗎?是我程序錯誤嗎?不能拆下高壓包然後上電嗎?  ,前輩之前說要看這個,是我自己搞壞的,還是這個自身的問題呀?四顆都要換嗎?

网友:
個人建議  P605 四個 跟所有電容更換(換過的不用)

如果更換以上零件超過150元  建議更換整塊板子大概價錢在250-300或是更低

露天拍賣很多

网友:
我看只有更換了,何況置換好了又要查線路,那是很麻煩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