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音響電源的部份

楼主(2012-03-06):
圖中左手邊,兩條藍色的為 110v 輸入

圖中右手邊,LED燈無亮(不管是開還是關)

圖中中間的整流子,AC端的電壓低於1v

問題!
圖中線圈的部份,黑色的應該是輸入,白色的應該是輸出
我該怎麼判斷110v進去變壓出來會是 ?v 呢?
量電阻可以算出來嗎?

故障,可能會是線圈裡面有斷嗎?

网友:
那塊 PCB 應該是做電源控制或 Soft Start 的功用,不過電跟這塊板關係很大。

變壓器先不用管他輸出是 AC 幾伏,只要確認同一繞組有無斷路即可。
將電路板翻過來查一下線路,弄到變壓器初級有 110 電就搞定了。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提供更詳細的圖片
正反面都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提供更詳細的圖片
正反面都拍一下

補充照片完畢!

●水泥電阻為 68.4k
●黑色的與藍色的某一條有電壓110v

進入線圈的
『黑色那一組』,量歐姆得0.8Ω左右
『白色那一組』,量歐姆得0.7Ω左右
可能有些人為的誤差,還有生鏽
但這樣應可判斷為沒有斷線吧!

正在紙上作業,慢慢慢慢…重繪電路圖
1.被水泥電阻擋住的部份
2.正反面的結合…

网友B:
有短路應該是大功率的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短路應該是大功率的元件

有刻痕,所以可能出廠,或送修後被斷開的
因為反光的關係,上一張照片看不清楚白色的刻痕

网友:
為什麼不能直接用電錶量測呢 ???

网友:
環型變壓器短路的機率很高,一般線圈阻抗會高於10歐姆,或幾百歐姆.

网友:
環型變壓器斷路?
水泥電阻NG了?
導致二次側沒有AC輸出了嗎?

网友:
這電路設計的有點奇怪
一般都會有一個小變壓器當控制的電源
他沒有-------------------------------
看起來主變壓器又當控制電源-------------------------------真是奇怪
所以我想他會不會有從外拉一組電源來---------------------會不會沒外來的電源所以不動作

网友:
如果我沒猜錯,這PCB是音技作者唐淩前輩在"交直流雜誌"發表的"音響開機時,登為什麼閃一下"文內所提及的對策之一!(好像在交直流的1~5期其中之一),看這 PCB的layout很像黃氏前輩的套件移植過來一部分!(黃老師的delay套件我裝過5部)
       原理是為了對抗電感性負載的瞬間切入電流,在變壓器的初級串入電阻來降低surge電流,在delay幾秒後,透過relay將此電阻兩端短路(如同移開限流電阻之意),這pcb上的tr,relay,雙色led即是delay線路.
    你可以將環型變壓器單獨拆下(脫載),串個10A fuse直接加110vac在雙黑線兩端就可測得次及各繞組電壓!
     白色的兩條線是delay線路的供電,電壓看那顆橋式整流旁的藍色電容耐壓除以1.414倒推回去就可略知!

       我猜那個電源按鍵開關應該掛掉了?

网友:
電源按鍵開關應該掛掉了
如你所說的這開關不會有大電流----------要壞也不容易

換大電流開關不就好了------------

网友:
錯字訂正"音響開機時,登(燈)為什麼閃一下"

以這個pcb上所使用的"類ALPS"按鍵開關一般使用在訊號源切換用,恐怕承受不起交流電源的on/off的場合,不知有沒有125VAC/1A電流的承受能力?而這個開關是否一定是"大電流"弄壞的,或者沒壞,我只是綜合以上發文者提供的測量結果,依電路架構來猜想開關壞了而已!
   以我實用的經驗,加上這個soft-start的電路,一樣有日光燈閃與環型變壓器通電瞬間"轟"的聲音,只是程度降低了一部分,至於多少的電流屬於"大電流"或"小電流"到燒毀開關,這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補充:白線整流後的電壓會在接近24VDC左右,因為relay 的線圈電壓緣故!(AC16~18V 輸入整流後應該都可以激磁)

网友:
我猜測這因該還有另外一個大電源開關
當主開關

网友:
這台用了雙色LED,正常情況下,會不會是按開關,亮紅燈,過了幾秒,繼電器吸下,然後轉成綠燈?
量量橋整+ -兩端電壓,各個電解電容的電壓,繼電器的線圈電壓應該就真相大白了吧。

楼主:
某天晚上來了一位師傅

師仔認為是 relay 壞了
故叫我照指示處理

1.把水泥電阻拆了
※師曰:這台有人維修過了,而且還亂修

2.拿一截電線來,直接短路
短路的過程讓我很驚心動魄(快嚇死了)
請看圖…紅色電線兩端接點的部份
像不像用電龜點焊的模樣呢?

短路的過程
先只用一條銅線,短路,碰!啟動電流過大,直接燒了
再來用兩條銅線,…同上
三條…

拆保險絲看,12A,師仔表示,全下去啦~
兩端接觸到接點時,有一點點火花,霹靂啪啦的…(我的皮毛有麻~~起來的感覺)
綠燈亮了!
但因為只用手拿著,壓著,力道不容易平均,經常出現小火花
所以來回駁火幾次,就黏住了,呼…

接著師仔開始玩人肉訊號
三用電表切交流檔,一端插在訊號輸出孔,另一端手握
光腳踩地上,看著三用電表在那邊晃啊晃的

===============================================
什麼東西壞了?

relay 壞了嗎?
我量過 relay 線圈的電壓,並沒有電壓過來(開關 on / off 都一樣)
往回追,整流子的輸出電壓,很低
整流子的輸入電壓,很低

===============================================
如果沒回應到你的問題、建議的,還請見諒

楼主:
TO jeanshyen
>為什麼不能直接用電錶量測呢 ???
不明白所指為何
指線圈嗎?還是零件斷路狀況?

TO 花栗鼠
>環型變壓器斷路?
就電阻看來,不像有斷路
>水泥電阻NG了?
水泥電阻量出來的阻值為 68.4k,沒無限大,好歹也應該有電流過去吧?
>導致二次側沒有AC輸出了嗎?
這邊真的沒足夠的電壓驅動 LED

TO maxcar
>小變壓器當控制的電源
猜想,它是用環型變壓器當電源控制的電源
>從外拉一組電源來
電源 110v 進來就是直接到這塊板了

TO nakameiyo
>電源開關
正常!我有請第三隻手協力測試,確保不是手殘抖抖抖,抖到壓速隔壁接點去了
>環型變壓器單獨拆下(脫載)
變壓器脫載送電測試,收到!

TO genda
這LED應該是在電源開關 ON/OFF 的瞬間就會產生變化了
因為開關直接控制了 LED 的另一腳,不可能切換ON/OFF還會 delay 一下才變色

不管你是否還有在關注這篇問題,都很感激各位提出的建議與猜想

都蝦~ m(_._)m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jeanshyen
>為什麼不能直接用電錶量測呢 ???
不明白所指為何

藍色線是 AC 電源輸入端

黑色線是環型變壓器的輸入端

而藍色 AC 輸入不是直接接黑色的線嗎 !!

然後由環變壓器輸出 (白色線) 輸出 !!!

我的意思是直接用電錶量測輸入與輸出 !!

就能確定環型變壓器是否故障 !!

网友:
不是我在說
設計這樣的電路真是自找麻煩
修這不難吧
把主要輸出斷開-----------就知道原因

如果主輸出斷開還沒有24v的控制電源就是變壓器或24v整流器掛了
如果會正常就是主輸出有短路---就是輸出的整流或功率原件掛了

我有一篇負載保護的的設備----弄一個會比較簡單----還眚保險絲-----會發光保險絲

网友:
重新review樓主各篇貼文,又找出了”交直流”雜誌的文章來看,作了以下整理:

圖1

透過開關直接供24vdc來啟動relay

透過開關直接供24vdc來啟動relay

圖2

relay啟動後,pcb上的水泥電阻兩端接點會形成短路嗎

relay啟動後,pcb上的水泥電阻兩端接點會形成短路嗎

圖5

ps:上圖pcb零件面標示需「順時針轉90度」

 ps:上圖pcb零件面標示需「順時針轉90度」

綜合以上資料,有些問題想請教windata兄:
1.水泥電阻68kΩ是標示值或測量得知?(與黃氏套件用的阻值相差很多)
2.能否補充4pin molex端子接線的去處?接往哪裡?
3.relay啟動後,pcb上的水泥電阻兩端接點會形成短路嗎?
4.可以拍張內部全景照嗎?(鳥瞰圖)

网友B:
水泥電阻68kΩ是標示值或測量得知
想也知道是錯誤的
水泥電阻68Ω才對k是誤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TO jeanshyen
>為什麼不能直接用電錶量測呢 ???
不明白所指為何

給windata ,我看到了底下這段po文了:

TO 花栗鼠
>環型變壓器斷路?
就電阻看來,不像有斷路
>水泥電阻NG了?
水泥電阻量出來的阻值為 68.4k,沒無限大,好歹也應該有電流過去吧?
>導致二次側沒有AC輸出了嗎?
這邊真的沒足夠的電壓驅動 LED

得知你是測量值的結果(照片中也看不出水泥電阻有標示),以68.4k來說是無法提供足夠的AC電壓給
電源變壓器(串聯分壓原理),黃氏的套件使用兩根10歐姆/20W的電組並聯,即5歐姆/40W.
既然師傅幫你短路電阻可開機,你可以試試這個阻值!但要注意是否有散熱及承受功率問題!

    另外,從你的照片看來每聲道使用6顆(綠色)pnp功率TR看來,power AMP部份的架構應該不簡單,
國外有些怪獸及後級銘機(如threshold,KRELL)會使用一插上AC插頭便有standby電流的設計(無AC開關
跟你這台設計很像)

供您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泥電阻68kΩ是標示值或測量得知
想也知道是錯誤的
水泥電阻68Ω才對k是誤差

感謝您的提省,但我不認同您的判斷羅輯!thanks!!

网友:
水泥線繞電阻68kΩ
這樣大瓦數我是沒見過
想想線要捲到68kΩ---我想還是不常用.我也沒見過

楼主:
水泥電阻兩個並聯起來,這次量出來是 72.5kΩ
我應該沒有眼花吧 @口@

前面有提到應該是 68Ω,那是不是說水泥電阻有斷線、接觸不良的可能性?

以下供上內部照片和mark

网友:
果然是需要用到軟起動的大機器。

請先拿掉變壓器黑與白以外的接線端,讓變壓器沒接負載來測試電源是否能夠啟動,量變壓器輸出繞組的交流電壓就知道有無啟動。
我是猜放大電路上有異常耗電讓電源控制板上的電流保護電路動作而無法正常開啓電源。
那顆繼電器也要好好檢查一下,即使現在沒壞因為時間與接觸點的因素也應該換新。
還有我看不到控制板上的藍線是接到哪裡去了,是背板上的電源開關嗎?
4P 的彩紅線又是什麼?

一般而言發帖者給的圖文越多,痞友隔空抓藥的能力就更強,速度也更快了。

网友C:
看到圖一的mark,果然是黃老師(音技及交直流雜誌的作者黃氏huangs,台南某公立國中物理老師,),我聽過他本人提過要出怪獸級的power AMP套件,可惜的是當時我剛退伍忙著找工作.沒有機會目睹MONO 、MONO怪獸級套件的真面目!
    以前黃氏曾在台南民族路開過"昌傑電子"社(只有約1年時間吧,後來又搬回他家),我買過他出的仿QUAD44與QUAD 405II 套件(SM206、SM207),也向他買了一對店內demo的梁中鍔DALINE喇叭!

因此,以黃氏的套件設計來假設,若排除版主K兄的保護電路動作情況,水泥電阻是可以大膽使10Ω/20W水泥電阻並聯的來測試的(背板的MAIN SWITCH若是OK的)。
4P MOLEX端子線可以先拔掉,測測68KΩ或換成兩個10Ω/20W水泥電阻並聯可否開機?

楼主:
新進度

把 黑 / 藍 / 白 / 4p彩線 移除
自行輸入 15v 電壓

開關切換,綠燈 / 橘燈跟著切換
24v 小白 relay 也活著,正常!

Q. 我要測試線圈是否正常
1.量電阻
黑黑:0.4Ω
白白:0.4Ω

2.送電
送AC110V進去嗎?

网友:
某天晚上來了一位師傅

師仔認為是 relay 壞了
故叫我照指示處理

1.把水泥電阻拆了
※師曰:這台有人維修過了,而且還亂修

2.拿一截電線來,直接短路
短路的過程讓我很驚心動魄(快嚇死了)
請看圖…紅色電線兩端接點的部份
像不像用電龜點焊的模樣呢?

短路的過程
先只用一條銅線,短路,碰!啟動電流過大,直接燒了
再來用兩條銅線,…同上
三條…

拆保險絲看,12A,師仔表示,全下去啦~
兩端接觸到接點時,有一點點火花,霹靂啪啦的…(我的皮毛有麻~~起來的感覺)
綠燈亮了!
但因為只用手拿著,壓著,力道不容易平均,經常出現小火花
所以來回駁火幾次,就黏住了,呼…

接著師仔開始玩人肉訊號
三用電表切交流檔,一端插在訊號輸出孔,另一端手握
光腳踩地上,看著三用電表在那邊晃啊晃的

===============================================
看這一段po文,放大電路功能正常.(手碰輸入端(人體感應訊號),輸出端三用電表ACV檔有擺幅),
故問題還是出在那顆水泥電阻阻值不對!
(水泥電阻已燒,但未到開路)並不是所有電阻一燒就組值無限大,得看材質(ex:碳精,碳膜,金屬皮膜,繞線式......etc)

   對了,機箱背板上有型號與放大電路pcb上有型號嗎?(若要問設計者黃氏問題也較好開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圖一的mark,果然是黃老師(音技及交直流雜誌的作者黃氏huangs,台南某公立國中物理老師,),我聽過他本人提 ...

我買的零件終於到了

10Ω10w x 2 並聯

沒買 10Ω20w 是因為,請看照片
原使用的水泥電阻是 10w 的大小,所以只買到這邊

電源啟動正常,只差搬回去與另一顆作伴囉!

心得,對大家歹勢,修個電阻可以修好幾個星期

网友:
能修好就好了
現在學類比的人好少

网友D:
總算修好了,應該能學到寶貴經驗。

此電阻就是在待機時提供小電流給開機線路,開機時就不用此電阻了,因為待機時間比開機時間多所以電阻容易燒壞。
請試著實驗或計算此電阻能夠提升到多大阻值還能讓線路正常工作,用 10 歐姆兩顆電流還是偏大了,以後還是可能再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總算修好了,應該能學到寶貴經驗。

此電阻就是在待機時提供小電流給開機線路,開機時就不用此電阻了,因為 ...

提升阻值→線路正常工作

看到這邊,有想到三個方案
1.提升阻值
2.再加個開關
3.用有開關的延長線

在主人還沒來拿之前,再搞東搞西一下

网友:
改用電腦電源供應器輸入端的負溫度係數的熱敏電阻應可改善此問題,一樣都是要解決突入電流,可以用sck056試看看如果電流或是電阻不夠要串要並都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