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LODESTAR MOS-620CH CRT 無光

楼主(2012-03-06):
]由於工作繁忙,現在才發維修文,因不熟悉貼图, 請見諒 該示波器極少使用,買了兩年衹用過兩次,
今次故障為:一開機示波管中央衹顯示一光點  ,能控制其上下左右移動,能調節其光暗及聚焦,但沒有時基線出現,關機後再開,示波管漆黑一片,全無亮點..
打開機売發現高頻高压電路的Q608的C極為-14.9V, B極-14. 2V, E極為-14. 8V,正常C極為+13V, 夲以為Q608已撃穿但拆下測量屬正常,這時心裏凉了一截後來發現 CRT的高压電路保險絲已燒斷,換了新的亦一樣燒斷,這時將負責高压自動幅度控制的Q606 2 SK 304  FET拆下測量,其D.S極正反向電阻分別為450及480Ω. 正反向值較正常的低100Ω,原夲的2SK304E找不到,用2SK30A代換,高压回復正常,CRT有光點出現..
因示波管中央袛有一光點沒有時基線,故檢查鋸齒波電路,用指針式萬用表測鋸齒波輸出管Q410的B. E.極,當掃描頻率調至50ms/div時,B.E.分別有3~4V及2~3DC鋸齒波電压來回擺動,調至0.2S/DIV時,分別有2~6V及1.4~4.4VD來回擺動,証明鋸齒波電路正常運作.之後將T/DIV作適當調整後水平時基線終於出現了,這証明我少用示波器之過
50 Hz   LODESTAR  MOS-620CH 之電路應參考自日立的V-212, 因其電路有90%相似而前者是近幾年產品
由於夲人電子基礎薄弱,現請教各老師指點:
這是高頻高压電路,  ( DC-DC  升压 )
在A图: 標示出之波形電压是否是大小交變的—5V, (因在坐標之下,但其上所示之OV 有何意思? )
在B图: 所標示是否是 +,- 交變.而峰值為35V的近似正弦波, (但其下標示之OV有何意思? )   請求各位指導.,謝謝
Trig pick off. V.out ,CH1.CH2
Trig. swp. H.out ,HV.LV..JPG
Trig pick off. V.out ,CH1.CH2
Trig. swp. H.out ,HV.LV..JPG

网友:
在A图: 標示出之波形電压是否是大小交變的—5V, (因在坐標之下,但其上OV 有何意思? )
>>可能是為了方便觀察波行,而把Gnd線條調整至OV所示之處.
在B图: 所標示是否是 +,- 交變.而峰值為35V的近似正弦波, (但其下標示之OV有何意思?
>>同上,把Gnd線條調整至OV所示之處.

這樣的圖示,跟一般正常使用把Gnd線條調整至正中,並配合V/div調致適當大小,來觀察波形.確實讓人感到疑惑?.
還有就是也沒標示,是打在DC檔,或是AC檔.同樣讓人感到疑惑?因為不論打到那一個,
都可以y軸調整鈕,調成該圖所示的位置.

如果要確認是否有DC,可以用電表(打到DC檔),至該處測量,是否有直流的存在.

网友A:
雖然原廠電路圖是比較權威
但是我老是覺得
波形 A / B 圖   放錯了 ??
A/ B 圖 位置應該互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原廠電路圖是比較權威
但是我老是覺得
波形 A / B 圖   放錯了 ??

我初初都有這樣的疑問,正反饋的電压無理由大過輸出電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雖然原廠電路圖是比較權威
但是我老是覺得
波形 A / B 圖   放錯了 ??

確實讓人疑惑?TR1006如果照A圖和B圖目前的位置分析,應該爆掉了?
B級和E極只有0.7v,把B圖減0.7再減去A圖得到Vce值,因該是蠻大的.那TR1006的損耗是會很大的.

令外從左下圖來看,它的直流位準和A圖是一樣的.A圖和B圖卻實是放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確實讓人疑惑?TR1006如果照A圖和B圖目前的位置分析,應該爆掉了?
B級和E極只有0.7v,把B圖 ...

我的第一個推論有問題!! 不論怎樣加減,Vce都蠻大的30~40V左右,還要看相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