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M-930D 開機無反應 (已完修)

楼主(2012-03-06):
大家好,已爬過相關帖子,CM-930D大部分均為3A保險絲燒毀,C19、C20貼片電容問題;
目前已經更換保險絲,並先將C19、C20移除;量測高壓版上面4A保險絲,發現斷路,也已經更換,但更換完之後,用歐姆檔量測正、負極,發現只有0.76歐姆,這應該是不正常現象,但又不知道保險絲後面的那個元件短路,可以請板上大大協助一下嗎??
謝謝!!!

AD板

高壓版

CM-930D 高壓版

CM-930D 高壓版

高壓版

CM-930D 高壓版

CM-930D 高壓版

网友:
可以先斷開測量確認是AD還是背光電路板短路,如果是背光電路短路 ,則需排除再上電,如果是AD,表示後端還有異常電容沒被找出來

楼主:
我在量測的時候,是單獨測高壓板的,目前有測試如下:
1.C27、C14、C32、C53有短路現象,解焊量測,四顆電容都是正常的
2.將四顆電容焊回去後,將U5(最下面那顆8PIN IC)解焊,量測C27、C14、32、C53未短路

目前只量測到這樣,想要把四顆TPC8401解焊量測,等跟阿水大大的烙鐵到了之後在拆開來量測看看
謝謝狼大的回覆!!

网友:
如果是背光電路MOSFET擊穿短路故障,則最好確認MOSFET驅動信號是否正常有脈波輸出(使用示波器),若有異常換上的MOSFET會再度損壞

楼主(2012-04-13):
RE: 奇美CM-930D 開機無反應

這陣子太忙了,一直沒時間搞這台,目前已經解決了,解決的方法大概如下!!!有興趣的朋友就參考一下吧

1.將四顆TPC8401解焊後確認最下面的U5確定是短路了,更換新品後重新量測正負極,確認無短路現象。
2.量測變壓器後面的電容,確認電容都正常。
3.重新上電測試,一插上電源,未啟動情況下,變壓器就已經發出高頻聲,ON電源,背光閃了一下就滅了,但是電源指示燈亮(紫燈)。
4.量測OZ960G第5腳位(VDDA)5V正常,量測第3腳(ENA)3.3V也正常,量測第11、12、19、20信號輸出腳位都有4.98V,也應該正常。
5.量測高壓版的正負級也是有18.8V,感覺也正常。上網爬了一下文,這款的電源都會出現問題,手頭上也沒有電源供應器可以測試。
6.去找了一下筆電的電源供應器,輸出DC19V 4.16A,比原本的還大,頭剛好也可以插進去,就來個死馬當活馬醫了。
7.一上電,高頻聲不件了,心裡想,該不會真的是電供出了問題吧!ON電源,真的亮了,畫面也跑出來囉!!!所以完修,又再次阻礙資訊不正常發展一次。

PS. 1.量測信號輸出,應該要拿示波器看脈波信號才能100%確認是否正常,因為偷懶就沒用示波器了
      2.中間過程也卡了很久,出差沒空搞,重點也是沒頭緒,只好乖乖回歸基本面,看DATASHEET,一邊看一邊想問題點會
         出在哪邊。最後沒想到是電源供應器出了問題,可見基本功還不夠,再加油囉!!也感謝論壇上面有很多資料可以參考。
      3.搞到後面,一直有個問題,為什麼奇X牌的螢幕,U型燈管就算了,連個接頭都一定要那麼特殊嗎???就算有點燈器也
        不知道該怎麼下手 =.=,難搞!!!
      4.因為再修的過程沒有相機,所以就沒放照片了,抱歉。

网友:
恭喜完修,變壓器也是屬於此系列機種高故障元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