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V-32XBR-51 畫面被BLANKING

楼主(2012-03-06):
SONY KV-32XBR-51
開機後.聲音正常.但畫面是黑的. 高壓有.偏向有.
為畫面被BLANKING.要等20分會更久影像才會出現.
CRT燈絲電壓正常. CRT燈絲正常.
請教要如何著手?

网友A:
查G2 高壓陶瓷電容(拔掉看看)  (另外SONY習慣設計G1 接地 G1就不查了)
=============================
正規測法
查KB KG KR  和 G2
影像出現 與BLANKING 時 的電壓差別
G2 是500~800V 高壓 需高壓探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G2 高壓陶瓷電容(拔掉看看)  (另外SONY習慣設計G1 接地 G1就不查了)
=============================
正規 ...

我檢查後再回報

网友:
試試看把燈絲電阻短路,映像管不良也會有此現象
如排除映像管可能要往遮末方向查。

网友:
基本上你這型的快20年了

CRT退化機率很高~~但也不一定

查看G2是否有450V以上

R.G.B電壓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