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電斷路器跳脫問題請益.

楼主(2012-03-06):
請教一下熟悉電的朋友,我在電腦後方插上接頭時(DVI或Power)漏電斷路器會自行跳脫,

詭異的是放置電腦的插座還有電,客廳及其他房間電全沒了,看了一下總成開關

只有一個漏電斷路器,理應是跳脫後全都不應該有電才對,後來我在插電腦電源

插座上外接一個新的漏電斷路器,也就是總成開關漏電斷路器=>新的漏電斷路器=>電腦電源插座,

送電後接頭一碰觸到機殼後總成開關的漏電斷路器跳脫了,在前面新的漏電斷路器卻毫無動靜(有電),

請問是不是總成開關的漏電斷路器故障了?如果電腦漏電的話前面新的漏電斷路器會先跳脫才對?

网友A:
老大 請問你是否有更改過線路
漏電斷路器電源測那一條白色線好像有動過吧?
你的問題是 改過線路後才發生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 請問你是否有更改過線路
漏電斷路器電源測那一條白色線好像有動過吧?
你的問題是 改過線路後才發生的 ...

沒有改過,從以前到現在就是這樣,不過會跳電是最近才發生,之前電腦接頭碰到機殼時偶而會有火花(會電人),

現在變跳電,是接線上有問題嗎?

网友A:
你可以拿其他的電器用品來測試看看?是否也會跳電 例如電鍋 吹風機
反之電腦有問題?

网友B:
你檢查一下接這一迴路的電器用品 , 所有的接線是否正確 !!

L 及 N 是否正確 ??? (火線 及 中性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拿其他的電器用品來測試看看?是否也會跳電 例如電鍋 吹風機
反之電腦有問題?  ...

並不會,只有電腦後方接頭碰觸到檔板才會跳掉,而且是沒有啟動電腦時,吹風機插上插座不會跳電,

剛剛用驗電筆測了一下後方檔板有電,沒穿拖鞋用電表筆測一隻手握一隻接觸機殼後方有AC55v的電,

是機殼內電腦硬件漏電??但有穿拖鞋量測沒有漏電情形,這樣應該算是正常吧,插座第三孔是沒有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檢查一下接這一迴路的電器用品 , 所有的接線是否正確 !!

L 及 N 是否正確 ??? (火線 及 中性線 )

我的這一條電腦插座是直接由壁插接延長線,L火線(短孔)有電,N中性線(長孔)無電,

量測壁插也是,還是家中有電器已經故障由其他迴路引起??現在的怪問題是測試時

接在前面的漏電斷路器沒事,後面的反而跳掉??我拍機殼後方的照片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這一條電腦插座是直接由壁插接延長線,L火線(短孔)有電,N中性線(長孔)無電,

量測壁插也是,還是家中有 ...

你說專線接電腦 , 那麼你周邊 (如螢幕 印表機 等 .... 連接電腦的)

都要正確 , 只有一電器有問題 , 就會有漏電的情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說專線接電腦 , 那麼你周邊 (如螢幕 印表機 等 .... 連接電腦的)

都要正確 , 只有一電器有問題 , 就會 ...

我的周邊設備確實是沒有插在同一條迴路上,您的意思是接到電腦後方檔板上的設備有故障??

您這麼一說我倒是覺得螢幕電源怪怪的,開機時有時候螢幕會有水波紋,把螢幕後方電源

拔掉再重插有時會好,還曾經被DVI接頭電到過(連接至電腦端DVI插頭),會不會是這個問題??

晚點再來檢查LC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周邊設備確實是沒有插在同一條迴路上,您的意思是接到電腦後方檔板上的設備有故障??

您這麼一說我倒 ...

因為只要有其他的電源 火 地 接反 或 漏電 !!

就會因連接共地的關係產生這種情形 !!!

你自己檢查一下囉 !!

网友:
分別把lcd及電腦換去別的迴路,若會再跳就是你的設備問題

楼主:
好的,我再檢查一下周邊設備,謝謝!!

网友:
可能插座有問題
> 插座第三孔是沒有接地的.
如果插座有問題,三針插頭插進去,接地那頭有問題會接觸到火線,就變成接地端(機殼)全都是火線帶電壓了,這時再隨便碰到金屬(真的接地)就完成迴路造成漏電!

> 詭異的是放置電腦的插座還有電,客廳及其他房間電全沒了
放置電腦的插座應該不知哪裡接出來的,最好檢查一下。

其實您一邊查線(記得注意安全,小心短路與觸電),一邊畫電路圖。把火線、中性線、接地線畫一畫。
畫好了問題應該就查出來了。
然後用貼紙把哪個開關對應哪個房間的線路,標明貼上,
以後再有問題也很容易解決。

网友:
這個真的很深奧耶
小弟也想知道
可以2邊的漏電器都拍一下嗎?
前面漏電器及後面漏電器分別是在那一方(總電源處還是電腦這邊)

网友:
你這樣量電腦設備!!!大約會有ac55是正常的
我沒記錯應該是狼大有po過一份電路圖
有解釋為啥!!!機殼會有ac 55的電壓存在(映像中是ac電容與MOV,機殼接地點的關係)
要這ac55不存在
就是要第三隻腳存在...!(就是真正的大地GND)

另外我看你盤體內的照片最後一張!
請問BARK下有一坨線,那是綠色的是嗎?...感覺是設備接地,是否有真正的系統接地點呢?!

其他樓上幾位都有提到@這一迴路如果是專插!要去注意到不同設備間的N、L是否有交錯接

网友:
圖3和圖4的白線位置有變動
圖3接法可能會使電壓變成220V
圖4接法就是為110V
漏電開關會跳脫應是電器產品以漏電或電流異常

网友:
你的電腦已經有漏電了...所以線電流不平均...漏電斷路器就會啟動

至於你說為什麼插頭還有電..房間客廳沒電...應該是那個插頭的迴路跟房間的不一樣

是單獨的一個電力迴路...而且滿詭異的是...

漏電斷路器都是用在洗衣機插頭或是浴室插頭或是室外有水的地方居多

怎麼會你的房間的插頭會經過漏電斷路器

至於你為什麼會沒觸電感覺...原因就是電腦已經"自動"接地了

並不是有接地線才會接地...而是有觸碰到大地都算..只是看導體的效果怎樣而已

我猜你把電腦放在地上...或者有靠著牆壁

當電腦漏電時...機殼的電會流往地上或牆壁形成一個迴路

所以你用手摸並不會觸電...但是你只要有其他的接頭接觸到機殼就會有火花短路現象

電腦的POWER大概絕緣掛了...或著主機板的固定螺絲絕緣橡膠是不是破了

機板的部分檢查看看吧

楼主:
to tes123>好的,謝謝!!

to mimic>前面的漏電斷路器就是自己DIY的如下圖,還有焊槍用的溫控開關,至於您說後面的漏電斷路器就是總成開關那個.

to macliu>綠色那條應該是接地,和旁邊那一排銅條中性線用驗電筆量測皆正常無電,只是房間壁插裡只有兩條線

                應是火線和中性線,所以那條綠色線不曉得是哪裡的接地? ,無熔絲開關則是每個接點都有電.

to winse>圖三和圖四都是同一個地方沒有更動過.

to spyz>我房間內的漏電斷路器是自己DIY的,是用來維修電源或其他電器設備所做的保護措施,如第一張圖.
              目前檢測是LCD變壓器故障.

圖中是之前拆下的良品電阻,太用力拔導致碳膜有點剝落了...

原本的3.3ohm已經開路.:on_005|

更換電阻前後的電壓都是18.9x,只是開機時LCD的水波紋消失了,目前查修至此,晚點再看看機殼後方面板會不會再漏電
跳脫漏電斷路器.:on_112|

网友C:
LZ的開關箱(圖2),裏面的NFB只要是雙連的
都是AC220V,包括漏電斷路器也是AC220V
AC110V只有最右邊的那個1P的NFB

綠色地線鎖在底板上只是心安作用
白色中性線是鎖在架高銅片那一條

漏電斷路器內部有一個零電流檢測電路
當輸出的兩條電線電流不平衡時
代表漏電,內部電磁鐵會強制把漏電斷路器OFF

网友:
機器就算是正常時,也是會帶電的,請參考下面這一帖
http://bbs.pigoo.com/thread-23279-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Z的開關箱(圖2),裏面的NFB只要是雙連的
都是AC220V,包括漏電斷路器也是AC220V
AC110V只有最右邊 ...

雄爸爸 :    你好!

包括漏電斷路器也是AC220V ?

网友:
你的問題或許是螢幕和主機沒有插在同一迴路上,主機的外殼某方面來說是接地的,但你的螢幕會漏電,造成總成漏電器作動。

网友:
不懂你為什麼需要接兩個漏電斷路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雄爸爸 :    你好!

包括漏電斷路器也是AC220V ?

原來是藏在邊邊被擋住了
如此說來,它是AC110V的
真是抱歉

网友:
漏電斷路器會自行跳脫
是指你輸入的兩條線對地不平衡就跳掉

网友:
簡單來說
電腦的電源是屬於"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為了達到EMC(電磁相容)的關係
在AC輸入端,會有相對應的保護電路
如果 貴用戶牆壁上的插座
沒有使用三孔式插座,或是接地不確實
都會造成漏電斷路器異常動作

基本上
一般家庭使用漏電斷路器,只會用在浴室這種特定的潮濕場所

网友(2012-05-09):
可以建議你將電腦機殼接地就OK了,與插座的鐵盒接地。

网友E:
此為插座、電燈兩種迴路N相或L相混用造成。
水電亂拉線,挑近的N相直接用。
當然也有可能是把電燈L相給插座用。
去看一下牆上電燈開關及插座是否有做在同一面板的地方,打開看一下就明白怎麼回事

网友:
你可以試試看先將主機電源線插頭接地的插頭剪掉,然後將插頭轉180度插在插座,你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此為插座、電燈兩種迴路N相或L相混用造成。
水電亂拉線,挑近的N相直接用。
當然也有可能是把電燈L相給插座 ...

slimboy大,我把插座N和電燈N拆下量測,結果電燈N是有兩條線並聯而且都有電AC115v左右,

把電燈N並聯電線從銅條拆下時客廳的燈瞬間熄滅(漏電斷路器已關閉),另一條我想大概是連接到廚房的燈,

因為之前關掉漏電斷路器後廚房燈還亮著,其他連接銅條和旁邊接機殼的電線拆下用電筆量測都無電,

之前的水電會不會把火線連接到漏電斷路器的中性線!! ,請教這要如何處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slimboy大,我把插座N和電燈N拆下量測,結果電燈N是有兩條線並聯而且都有電AC115v左右,

把電燈N並聯電線從 ...

您的量測結果沒有一點意義。
直接去找牆上同時有插座+電燈開關的面板,那就是問題點,通常多為火線共用,此迴路就不能使用EL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