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920n電源燈一直閃爍

楼主(2012-03-06):
請教各位大大~
這台螢幕,小弟剛開始拆開看發現爆一些電容和sp8m3(換了2個),換好後可以開機了!!
想說好了,把螢幕清潔一下,清潔後在上電測試,發現電源燈一直閃爍!!
不接vga訊號可以開機,接了就一直閃爍,(電源版有高頻音)
請問這是高壓的問題嗎??
在sp8m3附近有個 ic 編號bit3105   請問有可能是這個壞嗎??

网友:
檢查P+I板高壓區是否有短路存在

网友:
可以檢查一下AC電源端橫躺的Capxon大電容,修過有一台920N有一樣的症狀
拆下來量的時候竟然電容爆的一聲的腳就然噴出去..........換上良品後就正常

楼主:
剛剛把大電容換掉,還是一樣~
量電壓未啟動155v啟動後147v   這樣正常嗎?

楼主:
更換bit3105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