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YU FONG YF1068 3 位半數位電錶的外接電源.

楼主(2012-03-06):
YU FONG YF1068 3 位半數位電錶的外接電源.

原由 : 因為此款電源有省電裝置,使用一段時間之後就自動關閉, 所以在做長時間的電壓或電流監視時就很不方便,而且長時間使用時,都是用電池的電,9V方塊電池不便宜,為了改善此情形,所以我把它加了外接電源, 其方式有下列幾種 :

1. 使用可調電源供應器,調整電壓為9.7V,再經過一個1N4007的整流二極體,電錶的電壓約為9.1V,    我剛開始就是這樣使用的。

2. 使用AC 110V to 9V有穩壓規整的Adaptor,若要用這種的話,還要再買或者自製。

3. 使用AC 110V to 12V有穩壓規整的Adaptor,手上剛好有此型的,所以就拿來用。
    a) 可以再用78L09降壓為9V。
    b) 或經過1N4007 x 5,再加一個1K或2K電阻接地,我是後來才改用此方式的。

AC 110V → 12V Adoptor → 耳機小插頭(1N4007 x 4)  → 電錶內還有一個1N4007 → 剩約9V.

使用前面3種方式之後,再用3接腳耳機小插座,把外接電源當成音響或電腦的耳機,平時9V方塊電池(+)端接在電錶的電源,當外接電源接入時,9V方塊電池(+)端就跳開,此時電錶就變成使用外接電源,同時也不會有使用時間的限制問題。

▽ 01 - 使用電池供電的YU FONG YF1068 3 位半數位電錶。

▽ 02 - 照片中間最下面,紅色電池線本來是直接接電錶正端,已改串接一個1N4007的
           二極體和一個電阻接地,這是第一次改用時,把外部的9.7V再經1N4007二極體
           後,電錶端就約為9V了。

▽ 03 - 3個1N4007串接在耳機座上,另一個1N4007接在耳機插頭內。

▽ 04 - 3個1N4007串接在耳機座上,再裝好耳機插頭的塑膠外殼。

▽ 05 - 耳機與1N4007的另一個角度。

▽ 06 - 12V Adaptor 和接上降壓用的耳機插頭。

▽ 07 - 12V的Adaptor 測得的電壓為12.39V。

▽ 08 - 這是電錶經過降壓之後的電壓 9.382V,而電錶本身原來是以9V電池供電的。

▽ 09 - 當電錶以電池供電時。

▽ 10 - 當電錶以電池供電時,插上耳機座,但是沒有把Adoptor接上AC110V,
           所以電錶沒電。

▽ 11 - 把電錶接上耳機座,也把Adoptor接上AC110V時,電錶有AC110V再轉
           Adoptor供電。

這個雖然已可以用,但還不是很滿意的,只能說先用再說,我倒是想有一天能把耳機座直接接在電錶外殼上,Adoptor的線,可能就不動它了,這樣的話,可以保留做其它臨時使用時較方便。

補上接線電路部份.

网友:
改得真好,感謝分享的啦!

二極體,有降壓的功用啊!(新手筆記中………)
我只知道有防止電流回流的功能。

那,請問scottwang學長,電流呢?
電流要考慮嗎?
謝謝謝謝!

楼主:
我用的Adoptor是12V/1A型的,一般在用像這樣的外接電源,除非你常插拔,瞬間怕會有脈衝電流,否則不必擔心,因為外部電源給電錶的電流,只是電錶有用到的部份而已.

因為電錶所需的電流,不會很大,所以也可以用串接Zener和電阻的方式.

前面也有說明了,你也可以用穩壓IC.

用整流二極體做降壓,其電壓約為0.6V~0.7V之間,依電流不同而不同.

网友A:
請問9v電池未拆下,你的外接電源怎麼跟電池作切換? 看以上說明還是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9v電池未拆下,你的外接電源怎麼跟電池作切換? 看以上說明還是不太懂

有關你的接線疑問,已經補上,你再看看是否了解.

网友A:
原來如此,感謝您精美的解說圖!~桌上型電表的液晶似乎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如此,感謝您精美的解說圖!~桌上型電表的液晶似乎老化了

你說的沒錯,需要某個角度並配合燈光才能看得清楚.

网友:
LCD DISCPLAY IC
用的是UMC製造的7106

楼主:
早期許多3 1/2的數位電表,都是使用7106的,有覺得那裡不對嗎?

网友:
這個電錶有夠耐操的,九伏的電池可能以後就更貴。這個方式也不錯,多學一些、謝謝你。

楼主:
若是你要改的話,用3 a)較佳.

3. 使用AC 110V to 12V有穩壓規整的Adaptor,手上剛好有此型的,所以就拿來用。
    a) 可以再用78L09降壓為9V。

若是買得到AC 110V to 9Vdc有穩壓規整的Adaptor,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