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的記憶體插槽更換

楼主(2012-03-06):
拿到這板子時,記憶體插槽已經壞了。

背面的焊點,密密麻麻的。一定很不好施工。
一開始就在背面很辛苦的弄,弄得半死直到覺得差不多了。一拉!!還是不動。

一生氣就用力拉,結果就拉起來了。後來發現,其實一開始就拉掉會比較好施工。

拉掉以後發現,要靠烙鐵完整拆下記憶體插槽應該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這就是壞掉的記憶體插槽

把洞口一個一個清乾淨。(一開始就把插槽拉掉,一個一個處理會比一整個處理要容易多了)

換上新的記憶體插槽(買的,一個15元)

這是後來進行的試驗,就是把記憶體插槽用力拉掉。應該是不會傷到板子。

這是近照。

心得:

原來記憶體插槽可以這樣修。當然這片板子不是很值錢,但是新手要練功夫就不要管划不划算。划不划算那是以後工夫好的時候的事情,不是現在。

個人花這個時間,並分享出來,以後有人記憶體插槽看到壞了就不會像我一開始一樣「覺得不可能」。

不過,處理這種東西,新手會遇上極嚴重的焊工問題。這焊工問題有大部分可能是烙鐵不夠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己試了就知道,但有成功例。。。。不是不可能、辦不到的)

(後面兩張照片,一張是記憶體插槽拉掉的全照。)

网友:
真服了你~~能把一個洞一個洞清空...真有耐性~~

网友:
大大的焊功真好可以清的那麼乾淨

网友:
用烙鐵清空...板大您可稱之為耐心哥...

貼隔熱紙膠帶->加熱->助焊劑->錫爐->敲->上新件->助焊劑->錫爐

約10分鐘...完工!

网友:
記憶體插槽那樣壞,真不知是什麼使用,又學到一招方式來更換零件

网友:
前輩這樣修真是相當費工耶
真是佩服前輩的耐性

网友A:
用錫爐是比較快,但是就算記憶體插座是好的,用錫爐拿下後該插座也不能用了,因為會變形。
把塑膠部份先剪掉,再把引腳一根一根焊掉這個方法雖然費工時,但是主機板比較不會受傷。

网友:
不要說記憶體插槽 !!

就算是那個 ATX 電源座也不是很好拆 !!

稍為加熱塑膠就熔化變型 !!

要完整拆下它也算不簡單 !!

网友:
佩服!!~~佩服!!~~
耐心+細心~~非一般人做的到!!
恭喜大大~~!!賀喜大大

网友:
相當受用的經驗 :)

网友B:
大大,,,,,,, 這焊工真是了得,,, ( 您的焊槍, 是不是 " 徳國 最新發表的 , (那一支) 2萬元的呢 ?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錫爐是比較快,但是就算記憶體插座是好的,用錫爐拿下後該插座也不能用了,因為會變形。
把塑膠部份先剪 ...

有老師父的Fu喔 ...

只要太多腳的,除非要保留插槽,一般我也都是採取一樣的方法.

网友:
既然要拆下....破壞掉塑膠部分

針腳用熱風槍吹會不會比較快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 這焊工真是了得,,, ( 您的焊槍, 是不是 " 徳國 最新發表的 , (那一支) 2萬元的呢 ? ) ~~~n_0 ...

就是這支,Hakko 984

要買這種烙鐵頭

在清焊孔時,這接觸面會很有效的把熱傳導出去,使焊鍚能徹底熔化。這是物理原理。

是的,為了清焊孔專用的一組烙鐵與烙鐵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這支,Hakko 948

你那一種頭的~~~~我在電子材料行都沒看過耶~
我只買到一般的那種
這種系列有 做刀頭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一種頭的~~~~我在電子材料行都沒看過耶~
我只買到一般的那種
這種系列有 做刀頭嗎? ...

Hakko 984的刀頭嗎??我覺得不比 goot TQ-95的刀頭好。至於Hakko 936的刀頭則與goot TQ-95差不多。
如果我記得沒錯的話,984的刀頭長度較短或不夠斜,我忘了。總之,比較過後選goot TQ-95。

刀頭歸刀頭。刀頭真正好用的,我只有遇到一款。
只要是常見那種刀頭拆電容是很好用,但就連Hakko的刀頭也一樣,用於清焊孔時也不是那麼好清。

一般常見的刀頭並不好擴大接觸面,在清焊孔時,並不好用。

网友C:
這支在 換頭 都要跟外套管 一起換 ~都會卡住~拆不下來 ~
好在 ~網路有再賣 90元~
之前買過 一跟頭200元 跟外管套
HAKKO的東西都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支在 換頭 都要跟外套管 一起換 ~都會卡住~拆不下來 ~
好在 ~網路有再賣 90元~
之前買過 一跟頭200元 跟 ...

沒有錯。
先前的舊烙鐵頭壞了,我就噴WD-40再朝烙鐵頭敲一下。WD-40進去了以後,再用十字起子用力向前戳,吃一些WD-40。前面慢慢敲,後面用力推,不多久就可以敲出來了。

會卡住是因為烙鐵頭經長期使用而熱變形。
外管套還是好的,可以繼續用。。。。(90元就省下來了)

(對了,剛剛想到。當時想辦法為了把烙鐵頭敲出來,還拿光碟機裡拆下的鋼軸,這才夠長,足以推出舊烙鐵頭。)

网友:
之前想辦法 挖出來 ~還用壞了 管套~下次想用 綠化鐵~ 不知道能不能 用~
洗電路板 那種 會腐蝕 銅~~~ 外管套 是白鐵的 不會腐蝕~..

网友E:
這也太強了吧~可是清焊孔時~個人覺得尖的比較好配合吸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也太強了吧~可是清焊孔時~個人覺得尖的比較好配合吸錫器

用尖的必需把烙鐵完全移開,此時才能上吸錫器。這一點點時間差焊鍚就有變化了。

要是用這種小平頭的,只要移開一半,上吸錫器再全移開就沒有時間差了。
(尖的我還有一種,就是細小到可以整個伸進焊孔裡,也沒有比這個小平頭的好用。這個小平頭可以增加接觸面積,遇上電路板散熱銅箔也很好對付。)

网友:
可用熱風鎗吹出來,比軟快一點

网友(2012-05-11):
又學到一招方式來更換零件

网友(2012-08-01):
感謝d大大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