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走走停停的AOPEN FSP220-60CU

楼主(2012-03-06):
型號:AOPEN FSP220-60CU(PF)   準系統用
目視並無爆凸電容

PS_ON#未接地:
PS_ON#---4.59V
+5VSB-----5.09V

PS_ON#未接地:
+3.3VDC-----3.39V
+5VDC--------5.33V
PWR_OK-----5.33V
+5VSB--------5.09V
+12VDC------11.72V
-12VDC-----  -9.94V
PS_ON#-----0V
-5VDC----------5.10V

但是啟動幾秒後,風扇停止,各數值如同未短度時一樣。
重新短路即有輸出,但幾秒後又像是未短路一樣。
請各位先進幫忙診斷一下,感恩!

网友A:
沒凸不一定就是好的,這類準系統電源因為內部擁擠,長久使用之計建議電容全掃全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凸不一定就是好的,這類準系統電源因為內部擁擠,長久使用之計建議電容全掃全換 ...

謝謝指教
的確是壅擠

但是正常啟動後又自己停止
是哪個部分會造成這樣問題

网友:
元件異常無法使電路維持正常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