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請懂機構設計的大大解惑

楼主(2012-03-06):
想請懂機構設計的大大解惑

小弟我是機械廠的電控人員

最近公司在搞"逆向工程"...拖了一台原型機回來"致敬"

再根據結構原理放大..搞出了一台號稱新研發的機台

機器是類似研磨機...但接下來問題來了...馬達會過載

在啟動空載的情況下..電流表現很正常

一但送料進去...電流就會超過額定電流的數值..就過載

"老師傅們"信誓旦旦說機構沒問題....他們已經"憑感覺"做二三十年了

說可能是電有問題...問我要如何解決..

但是我還能怎麼解決...機械也不是我設計的..馬達馬力也不是我決定的

當然以我的立場...我只能要求加大馬力試試看

然後就開始說什麼別人的東西為什麼同樣馬力數就可以...我們的就不行

但是這我怎麼會知道呢..我只是負責把你們開出來的規格去執行而已

馬達只要能正常運轉....我就算功臣身退了

至於負載端如何...這應該不是一個電控的設計範圍吧

所以當我請他們從新配機構減速比重跟飛輪時....竟然沒人會"正規的做法"

我又問他們都如何設計時...他們給我的答案是:"二三十年的技術直覺"

算了...我覺得我還是自己找答案好了...請各位前輩們當我解答一下

機構是馬達經由普利皮帶去帶動飛輪....然後經由一組齒輪帶動偏心盤曲柄

去執行直線運動

我的想法是...以電流表現來看...馬達帶動飛輪時有形成慣性

但是齒輪減速比不夠大..導致慣性力矩沒辦法有效的負荷研磨所需的摩擦係數

但是我畢竟不是學機械的...我也不懂如何導公式來證明我所說的

所以想請教各位大大...可以教我如何計算嗎?  或者有什麼看法可以討論看看嗎?

不然老是在公司高層前被拖出來擋子彈也不是辦法....

网友A:
我不是機構的專家!
只是聽你的描述!我猜測...
同樣馬力可以應付那個大小的研磨機構(系統)
但等比放大後,卻沒考慮到研磨機構的重量、慣性...等問題
所以同樣馬力反而覺得力不從心...吧~
(不知道馬達轉速、研磨盤轉速?)
假如改成馬達直驅呢(我是先用齒輪比的觀念去想)

网友B:
承載的重量變大了,減速機的軸芯'齒比相對都要加大,不會算沒關係,直接找貴司減速機的供應商算給你,但你要先給他 原有設備承載重量,原有減速機比,原有馬達馬力,如供應商說不會算,讓你就可以把他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機構的專家!
只是聽你的描述!我猜測...
同樣馬力可以應付那個大小的研磨機構(系統)

等比放大之後...馬達其實也有放大
而且是放大到跟競爭對手同型一樣的馬力數
但別人的就可以...我們的卻不行

馬達是三相6p感應馬達..轉速1200rpm
輸出到研磨盤轉速大概100rpm左右

這應該沒辦法用直驅的方式..因為需要的力量很大
光飛輪就重約一噸了...
所以光靠馬達直驅以減速比去換取扭力..力量應該不夠

网友A:
..我在來猜猜看喔!
低轉速高扭力!而你們卻是高轉速低扭力...~
有沒有辦法!是1200 RPM然後終端轉速...600RPM呢?
馬達是6HP?所以是Δ轉Y啟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承載的重量變大了,減速機的軸芯'齒比相對都要加大,不會算沒關係,直接找貴司減速機的供應商算給你,但你要先 ...

其實都有加大...但是機台所使用的並不是減速機
而是訂做齒輪直接塞進去台身的
所以要更換測試不是一見容易事..而且是很龐大的工程...
齒輪採用金鋼材質...非常重....造價非常貴
所以除非能證明設計有問題...不然沒人敢承認設計失敗

現在的問題是...設計者抓飛輪重量跟減速比都是憑感覺的
沒人會導公式...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來猜猜看喔!
低轉速高扭力!而你們卻是高轉速低扭力...~
有沒有辦法!是1200 RPM然後終端轉速...60 ...

就算改成8p轉速900rpm..這方法是可以換取多一些扭力..
但整體而言成效不大...我覺得這是最消極的做法...
雖然這是沒辦法中只能用的辦法..

但是主要的動能來自飛輪慣性力量
現在馬達可以使飛輪產生慣性...只是慣性沒辦法負荷負載
當機構不變的時候...換成900rpm...研磨盤的轉速就變低了
也不符合客戶所要求的...
而且換8p的馬達後...頂多會讓電流表現好一點點而已

因為需要啟動高扭力...所以都採直接驅動
沒使用y三角

网友A:
...不是拉@我的意思是!!馬達不動..調整你們的減速比!
ex:1200輸出!傳動到研磨系統剩下...100轉
當有負載時!!轉速當然降低~而間接影響到馬達的輸出!
如果是提高終端轉速(600),然後負載產生後!!!降低轉速!
那麼相對馬達的影響應該不會那麼大吧?....

另外!原始的機器!也是一啟動就有那麼大的扭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拉@我的意思是!!馬達不動..調整你們的減速比!
ex:1200輸出!傳動到研磨系統剩下...100轉
當有 ...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你所說的提高終傳轉速
因為終傳轉速提高的以後..照道理說扭力會變小
當負載產生後...會更糟糕不是嗎?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我要如何證明他的們減速比有錯
或者飛輪配重有錯...因為我不會相關的設計公式

原始的機器只是用y三角而已..然後在啟動完成後才自動送料
我們改成變極馬達除了要可以切換轉速以外...也要加快啟動時間
這些應該都不是重點...因為都是啟動完才送料的

网友A:
因為Y 三角!啟動方式!
就是為了啟動力矩的問題...
假如直驅!有沒有可能馬達本身就欲振乏力!~

网友:
http://61.220.158.221/b5_motor/b ... %A4%8E%E7%AF%87.pdf

請參考一下這篇吧!
我找到的資料

低壓三相感應電動機業務技術電動機選定基礎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Y 三角!啟動方式!
就是為了啟動力矩的問題...
假如直驅!有沒有可能馬達本身就欲振乏力!~ ...

大大...你大概搞錯y三角降壓啟動的意義了..
y三角的目的是要降低啟動電流..防止啟動電流過高

y接的時候啟動電流可以降低至原本的三分之一
扭力也變成原本的三分之一而已
等同於用220v的電壓去送380v的馬達一樣..沒力
全壓的三角接的時候才是扭力的巔峰值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馬達都直接三角啟動..沒經過降壓

网友:
SOSO@@可能真的搞錯了~~

网友C:
記得以前在鋁工廠裝過鋁錠壓成鋁片的機器.有飛輪都有啟動運轉.為何要裝飛輪.應該是要利用飛輪的慣性降低馬達的覆載.大大您提的送料就過載.設備有電流表嗎.看一下電流表市否應送料而標高太多.有可能是飛輪還沒整個代動起來就送料導至馬達吃重過載..我猜的.錯別扁我

网友D:
你把圖直接貼出來, 速度比, 扭力比的設計參數, 還有動力傳送的設計容量

人家比較方便幫你看, 不然....瞎子摸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圖直接貼出來, 速度比, 扭力比的設計參數, 還有動力傳送的設計容量

人家比較方便幫你看, 不然....瞎子 ...

我只是電控人員...我並沒有機構設計圖
況且這機器只是按照比例放大的而已
公司並沒有你所說的這些相關設計數據
老師傅們連一馬力會產生多少kdm的扭力常識都不知道了
怎麼可能會有你說的設計參數

所以我才會想請教...正確的設計方式與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記得以前在鋁工廠裝過鋁錠壓成鋁片的機器.有飛輪都有啟動運轉.為何要裝飛輪.應該是要利用飛輪的慣性降低馬 ...

飛輪已經行成慣性運動....已經啟動完成...電流就是運轉電流而已...大概三成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是電控人員...我並沒有機構設計圖
況且這機器只是按照比例放大的而已
公司並沒有你所說的這些相關設 ...

那簡單
衝床會試很好的參考
比比看1噸的衝床能否放大100倍做成100噸

另外再來提示
機械運動系統的fly wheel
等於電源供應電路里的很大容量的濾波電容
理解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簡單
衝床會試很好的參考
比比看1噸的衝床能否放大100倍做成100噸

我總覺得...等比放大100倍...
應該還是只能衝 1 噸吧~

网友:
馬達是三相6p感應馬達..轉速1200rpm
輸出到研磨盤轉速大概100rpm左右
這樣不就是答案了嗎
如不算阻力就是12倍
你馬達出力多少------------------打八折算也該算出來吧

网友:
我不是學機械的,我也不懂這方面,不過如果從電學來看,結果應該跟機械是一樣的。
以ATX Power來說,以200W的架構做250W或300W甚至是350W應該都可以,只要某些地方的規格"加大"即可。
但是如果要2000W呢?用200W的架構"放大"來做到2000W應該馬上被打槍!

簡單一句話!何謂科學?
科學不是靠經驗或合理推論(或者大家都這麼相傳),所謂科學是要拿出數據,加上無數次的失敗(成功)經驗累積,我不是否定老師傅們的經驗,但是遇到瓶頸時,用科學的精神或許才能解決問題。

网友E:
機構是馬達經由普利皮帶去帶動飛輪....然後經由一組齒輪帶動偏心盤曲柄去執行直線運動.

啟動時應是有利用啟動電力轉換,讓飛輪加速,動能提高至工作點,
這個飛輪與齒輪之間還有一組磨擦離合器.可以分開直線運動側在短時間作功,
因速度變化造成對馬達的影響.

或者降皮帶的傳動力,讓超出的速度滑脫,馬達就不會過載.
因為皮帶打滑,壽命會下降,對大型機具,這不是正規的設計,但小型機就可能用.
所以小型機放大,不是型號放大就可以的.也要想想客戶會如何去比較性能.

現在台灣到處都是大學,隨便都有人學過,找個名校的工謮生就可以算算看,
但是要能解決老板的問題,還是要花時間去培養員工能力.

如果常用土法練鋼,公司總是作不大的.
而且這種機械設計的問題,如果拿不出數據,圖件,型號,要人家幫忙,難到是要從頭設計起?

网友A:
我有貼一份pdf給他參考!
其實裡面就已經有計算公式!

因為沒有圖說、沒有機構!!我也懶得花太多時間去幫他研究
唯一照理論去想、東西都等比放大後,傳輸動作卻無法等比放大,結果這些東西的重量是否也要加計上去?

ex:我就問最簡單的!馬達轉速1200rpm,你終端轉速剩100,此時負載在加上後,終端轉速自然往下掉,馬達反而拖不動了。用我小小的腦袋,反而會想先提高終端轉速到600(取一半)試試看結果,一來是測試轉速在負載下會掉到哪裡?二來不就順便驗證了這一個clone產品的轉速、力矩的問題嗎?

网友:
馬達有附載的時候電流都會比空載高
但是會達到穩泰
要降低電流的話就把電壓提高吧  應該  我初學者@@

网友F:
馬達是三相6p感應馬達..轉速1200rpm
輸出到研磨盤轉速大概100rpm左右

所以你的降速比是  1:12,但這條件下你的電流會超載。
要更大的降速比的話就換成1:24,就是輸出到研磨輪的話剩50rpm

最簡單便宜的方法是把馬達上的皮帶輪換成小號的,比如說本來是12"大,換成一半只有6"大的

另外,可以問一下你的馬達是多少馬力嗎? 或是設定電流是多少? 你的研磨動作是瞬間超載型的還是長時間穩定重載型的? 這些都會影響最後的設定。
比如說你的馬達是6p 12hp,電流為45A,動作為瞬間打碎的粉碎機。為了更完整的粉碎,那你就需要切換成4p來換取更高的轉速,但減少入料的速度。

要証明他們減速比有錯的話,數給他們看就可以了,在盤上貼個紅色膠帶做記號,數一分鐘轉的次數。

网友:
粉碎機還是要有一點經驗,才能設計出來.
看起來目 前的問題是粉碎出問題,如果傳動系統完全相同,
只是粉碎出力超過動力系統的能力.就要看切刀是否合理配置.
只要用同類型機器耗用的馬力數與粉碎量比較就知道馬力是否合理.
而粉碎量又與粉碎速度與切刀配置有關,如果每刀平均切斷力能量與馬達可以連績輸出能量相同.
就可以穩定工作,
要有一些工具去量測之間的關係.

网友:
粉碎機
台中一帶很多工廠
問問同行可走很多冤枉路

我以前是有碰過大行機械--------------是電源入力不足-----------------------所以就不能用

网友:
粉碎機是做例子,樓主的不是粉碎機,他是說類似研磨機.
只是說不知是那種類型。各種類型天差地遠,不好猜

网友G:
沒有數據好難猜
會不會是飛輪過重
導致重負載時馬達無法維持飛輪的慣性轉
不斷的高電流換取高扭力輸出
馬達就過熱了
還有齒輪比應該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沒有數據好難猜
會不會是飛輪過重
導致重負載時馬達無法維持飛輪的慣性轉

問題已經算解決了...是以最消極的方法解決

加大馬力減少馬達的負擔

雖然我認為做法很消極..但礙於費用的考量
這也是唯一比較單純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馬達是三相6p感應馬達..轉速1200rpm
輸出到研磨盤轉速大概100rpm左右

皮帶輪換成小號的做法...當初已經都嘗試過了...也已經換到最小的了

雖然理論上加大皮帶輪跟飛輪間的減速比來換取扭力可以減少馬達的負擔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出現...當飛輪轉速變慢...慣性量的動能也會減少

所以一正一負...問題好像也沒辦法解決

目前已經用最笨的方法解決了...馬達目前是換成40hp的

原本的馬達是使用30hp的...機器的研磨動作是屬於瞬間超載型的

所以本來每次的研磨瞬間電流都破百...差不多運轉個10分鐘馬達就發燙了

目前換成40hp的...勉強可以把電流控制額定範圍內...雖然已經快滿載了

但也只能這樣了...

我覺得最理想的解決應該是....飛輪加大..飛輪的轉速加快...齒輪終傳的減速比加大...才是正確的方法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定製品...價格不便宜...也不是可以說換就換

所以只能用加大馬力的方式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已經算解決了...是以最消極的方法解決

加大馬力減少馬達的負擔

也是啦
照你所說 要他們承認機構設計有錯
臉拉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貼一份pdf給他參考!
其實裡面就已經有計算公式!

我想用汽車變數箱的原理來解釋你所提出的構想

假設我汽車引擎轉速1200rpm的時候

1檔到終傳轉速是100
2檔..................200
3擋..................300
5檔..................500

你有聽說過有人開車爬坡爬不上去就升檔的嗎?!
5檔速度雖然可以比較快....但扭力不大
應該是降檔來換取扭力不是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機構是馬達經由普利皮帶去帶動飛輪....然後經由一組齒輪帶動偏心盤曲柄去執行直線運動.

啟動時應是有利用 ...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飛輪的動能不足...導致馬達要去負荷機械設計的缺失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皮帶輪換成小號的做法...當初已經都嘗試過了...也已經換到最小的了

雖然理論上加大皮帶輪跟飛輪間的減速 ...

我倒覺得你加大馬力的做法才是正解,因為你30HP時電流就破佰了,代表馬達已沒有沒有足夠的馬力帶動飛輪,再大再快的飛輪也沒用。除非弄成可怕的大小,足以關掉馬達空轉完成研磨動作,那就太扯了。

30HP電流破佰的話,你應該上60HP才對,這樣才能防止過熱的毛病。但老闆會哭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汽車變數箱的原理來解釋你所提出的構想

假設我汽車引擎轉速1200rpm的時候

SPYZ~~您用變速箱的解釋方式...並沒有錯誤
但是你忽略了空檔拉轉速後....入檔造成的掉轉速問題...

也許我想的比較單純!
既然在入料時扭力不足,想單然轉速也因為重負載被拉低
那麼我就先讓我重負載前的轉速提高!自然在入料後!轉速縱使被拉低還可以達到所預期的轉速...
(也許實務上是透過飛輪的慣性,but,前面提速才達到規劃,然後入料後拉低,那麼提高速度後達成入料後的影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YZ~~您用變速箱的解釋方式...並沒有錯誤
但是你忽略了空檔拉轉速後....入檔造成的掉轉速問題...

我了解你想說的...但是你說的方法不適合用在這種機構上

因為我們所用的機構是屬於動力連貫直接性的

沒經過任何離合器可以允許滑差設計

所以你說拉高轉速以後被負載所牽制縱使轉速被拉低還是可以達到預期的轉速

這有一個點可能你沒考慮到...終傳的轉速與馬達輸出是屬於直接傳動

當你的轉速被負載所拉低時...馬達電流一樣會比例增加...所以是沒用的

瞬間電流的表現剛好跟馬達扭力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倒覺得你加大馬力的做法才是正解,因為你30HP時電流就破佰了,代表馬達已沒有沒有足夠的馬力帶動飛輪, ...

其實我上面應該有解說過了....馬達使飛輪行成慣性啟動完成只要三秒鐘

這怎麼會是沒有足夠的馬力帶動飛輪?

只是飛輪的慣性量沒辦法負荷負載...所以才會導致需要瞬間馬達過載

對於你說再大在快的飛輪沒用....這一點我法認同

我舉例來說....當以開車時速一百的條件下發生碰撞時的破壞力

小客車跟砂石車何者的破壞力嚴重....這應該很明顯...這是重力加速度的問題

再者以同樣小客車....時速一百跟時速兩百時發生碰撞時的破壞力何者比較大...這應該也很明顯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當飛輪加大時...也許會延長啟動的時間...但這不是問題

大不了我等他啟動完成載入料...再者我也可以使用變頻器增加200啪的飛輪轉速

但機構不見得可以承受飛輪那麼大的慣性量

"弄成可怕的大小,足以關掉馬達空轉完成研磨動作"
我真的看過類似的...空載電流跟有負載下的電流幾乎沒什麼變化的..
關掉馬達後的慣性可以完成研磨動作..而且持續完成研磨的快30秒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我上面應該有解說過了....馬達使飛輪行成慣性啟動完成只要三秒鐘

這怎麼會是沒有足夠的馬力帶動飛輪 ...

我是指研磨中的動力不足以帶動飛輪。
就是  馬達的動能+飛輪的動能 遠大於研磨的動能

如果有看過類似的關掉馬達後可以完成研磨動作,那應該叫那些所謂老師傳去好好用眼睛看看www

話說如果機器本身不方便照的話,有其他類似的機器可以來張照片嗎?

网友(2012-05-11):
啟動有用三角形跟Y轉換嗎

网友:
會不會是在等比放大時,有些項次的比例出問題。
比如以電學來說 P=I^2R,那功率應該和電流的平方成正比
若只是一起等比放大,那就會出問題。
小弟的小小看法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