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三星 940N 背光問題請教

楼主(2012-03-07):
各位大大您好~我的這台螢幕跟狼大之前發過文的狀況是一樣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highlight=940n

我的螢幕狀況

之後我買了日系的電容跟保險絲做更換

接著燒機了快三十分鐘,想說應該是沒有問題了,不過這時螢幕忽然變黑,我查修之後發現是3A電阻保險絲燒壞,我接著又換了一個裝回去上電後,一樣也是燒壞了,想請問後面該要怎樣查修??會不會是燈管有問題?,我在上電之後也是有隱約看到畫面,所以應該是只有高壓區有問題,所以想請這位大大幫我解答一下了。

网友A:
背光電路區有異常、焊點空焊或是變壓器問題
可以先嘗試補焊,並把背光電路區剩下那顆紫皮一起換掉,串接電流表觀察看看熱機後電流有無異常升高而導致保險絲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電路區有異常、焊點空焊或是變壓器問題
可以先嘗試補焊,並把背光電路區剩下那顆紫皮一起換掉,串接電 ...

狼大您好~第一次維修的時候我是有對變壓器補焊過,請問補焊是指全部的電子元件都捕焊,還是只某個區塊補焊??,好~我連紫皮的電容都換,請問串接電流表檢查電流量是要哪個地方?? 謝謝狼大~

网友B:
請問版號為ip-35135b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狼大您好~第一次維修的時候我是有對變壓器補焊過,請問補焊是指全部的電子元件都捕焊,還是只某個區塊補 ...

所有穿板元件的焊點
在背光電路電元保險絲處串上直流電流表觀察背光電路消耗情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電路區有異常、焊點空焊或是變壓器問題
可以先嘗試補焊,並把背光電路區剩下那顆紫皮一起換掉,串接電 ...

狼大
這台 她要是使用一段時間 畫面會反白 是程序問題嗎 還是面板@@

网友:
會反白就是面板(T-CON)跟AD版的問題,訊號沒有給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版號為ip-35135b嗎?

大大您好~對!我的板號是這個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穿板元件的焊點
在背光電路電元保險絲處串上直流電流表觀察背光電路消耗情形 ...

狼大我瞭解了,我假日再來修修看~謝謝!

网友C:
被面應該有ADC4502這棵8隻腳的IC
這顆很容易掛~請一併更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穿板元件的焊點
在背光電路電元保險絲處串上直流電流表觀察背光電路消耗情形 ...

狼大您好~我有照你說的換上新的紫色電容和全面補焊,不過還是一樣~ 你說串上電流表看電路消耗,不過我有疑問是通電之後保險絲就燒斷了,也量不到電流 請問該怎樣量? 我有看到catch0405大大的建議說要把ADC4502一併更換,不過我看了datasheet想請問這個會有關係嗎?? 我發現如果燈管不接上去,保險絲就不會燒斷,而且影像也正常,會不會是燈管有問題ㄋ?? 請大大幫我解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面應該有ADC4502這棵8隻腳的IC
這顆很容易掛~請一併更換吧

謝謝大大提供的意見,我也很懷疑是不是這個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穿板元件的焊點
在背光電路電元保險絲處串上直流電流表觀察背光電路消耗情形 ...

狼大我幫幫又試了一次我發現不接燈管上電打開開關保險絲就斷了,看來真的是電路板的問題。

网友A:
背光電路區有明顯問題
建議進行詳細查修,不然保險絲會一直斷掉

网友C:
之前修740N
有去對岸爬文
情況跟你一樣
3顆電容+保險絲
後面兩個ADC4502
其中一個流汁掛了
後來也是將其全換就解決此問題
目前用了快兩年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電路區有明顯問題
建議進行詳細查修,不然保險絲會一直斷掉

狼大瞭解!~我有到對岸爬過文了,我等買料件回來修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740N
有去對岸爬文
情況跟你一樣

哈哈~我也是去對岸爬文也是這樣說,所以我決定買4502C來換,請問你有這棵的DATASHEET嗎?

我看到的網站是這個 http://www.17399.net/?reply-165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