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隨身聽FM電台記憶的問題

楼主(2012-03-07):
請問各位高手....MP3隨身聽中FM電台記憶是存在Flash記憶體內還是有額外的
ROM可以儲存?

网友A:
我沒研究過MP3隨身聽,不過我認為它應該不會寫入Flash,而是像主機板CMOS一樣,保留一小塊地方存放這些資料,你可以把它的電池拿掉,等一下再裝入電池,看看設定的電台會不會跑掉就會知道了,當然它如果有其它電力保持則另當別論。
以上只是我的猜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研究過MP3隨身聽,不過我認為它應該不會寫入Flash,而是像主機板CMOS一樣,保留一小塊地方存放這些資料 ...

這玩意沒啥元器件...就一個主控晶片.....一片NAND Flash....還有個不知名
的SMD八腳IC.....這玩意老失意,無法記憶搜尋到的電台,有時候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