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2200HDA 開機正常 使用幾分鐘後就黑屏

楼主(2012-03-07):
BenQ  E2200HDA 開機正常 使用約20分後就黑屏,關電源再重開又可使用約20分........
黑屏得情形是無背光,裡面有畫面
情形跟這台一樣  http://bbs.pigoo.com/thread-34867-1-1.html

已經做過的測試有
1.補高壓部分的焊點
2.交叉測試過,確定燈管沒問題
3.當黑屏時,on/off 是有3v電壓的

高壓線圈不會測量,想買一顆回來更換,又不知哪裡有賣?

除了高壓線圈之外,還有其他地方要測試的嗎?

煩請各位前輩不吝指導.........感謝。

网友A:
直接換接高壓公版比較快,壽命也比較久,但是如果你想要享受維修的樂趣另當別論

网友B:
你的連結看過去killbig他最後有補焊 PI板 和 a/d連接的端子座才修好,你也有補焊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換接高壓公版比較快,壽命也比較久,但是如果你想要享受維修的樂趣另當別論 ...

再摸索幾天,如果沒修好,只好走換高壓板這條路了!!!!感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連結看過去killbig他最後有補焊 PI板 和 a/d連接的端子座才修好,你也有補焊嗎?

感謝提醒!!!!!
但是補焊過,狀況依舊沒改善。

网友:
找一組正常燈管與面板本身的交叉測試看看會不會自己熄燈

网友:
請看圖2,右上角有2個mos和1 個多腳 ic
你上電測試看看那2科mos會不會發燙,會燙請把ic換掉因該可以修護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換接高壓公版比較快,壽命也比較久,但是如果你想要享受維修的樂趣另當別論 ...

這張P+I沒基礎的是改不來的,就像當初你教我時,很頭大的樣子?????